36颗2812B灯珠做的流水循环转圈效果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7-11-28):
36颗2812B灯珠做的流水循环转圈效果源代码

/*************************************
MCU:STC15W204S      晶振:22.1184MHZ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GB_count  36                                   //IC数量
#define RGB_speed  7                                   //灯珠亮灭速度,数值越小,速度越快
uchar x;
sbit DIN=P3^2;
uchar buff[]={10,11,9,12,8,13,7,14,6,15,5,16,4,17,3,18,2,19,1,20,0};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x++;
        if(x==110)
        x=0;
//        P10=~P10;
//        P11=~P11;
//        P12=~P12;
}
/*************0码*******************/
void DIN_bit_0() {
        uchar i;
        DIN=1;
        for(i=1;i>0;i--);
        DIN=0;        //1+3+4*7
        for(i=4;i>0;i--);
}

/*************1码*******************/
void DIN_bit_1() {
        uchar i;
        DIN=1;       //1+3+4*7+1
        for(i=4;i>0;i--);
        DIN=0;
        for(i=1;i>0;i--);
}

/*************reset码*******************/
void reset() {
        uchar a,b;
        DIN=0;
    for(b=78;b>0;b--)
        for(a=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数据传输******************/
void send_dat(uchar dat) { //高位先传
uchar i;
for(i=8;i>0;i--) {
        if(dat & 0x80)
        DIN_bit_1();
        else
        DIN_bit_0();
        dat <<=1;
}
}
void send_rgb(uchar g,uchar r,uchar b)
{
        send_dat(g);
        send_dat(r);
        send_dat(b);
}
/***************延时******************/
void delay(uchar t) {
        unsigned long j;
        while(t--)
                for(j=0;j<1000;j++);
}

void main() {
        uchar i,n,num,t;
        //AUXR = AUXR|0x80;  // T0, 1T Mode
//        InitTimer0();

        while(1)
                {

                //*************红R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
                        reset();
                        for(t=RGB_speed;t>0;t--)
                                delay(1);
                }

                //*************绿G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for(t=RGB_speed;t>0;t--)
                                delay(1);
                }

                //*************蓝B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
                        reset();
                        for(t=RGB_speed;t>0;t--)
                                delay(1);
                }

                //*************白RGB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120);
                                send_dat(120);
                                send_dat(120);
                        }
                        reset();
                        for(t=RGB_speed;t>0;t--)
                                delay(1);
                }

                //*************黄RG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155);
                                send_dat(155);
                                send_dat(0);
                        }
                        reset();
                        for(t=RGB_speed;t>0;t--)
                                delay(1);
                }

                //*************紫RB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0);
                                send_dat(155);
                                send_dat(155);
                        }
                        reset();
……………………

网友A:
我下载下来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B(2019-01-04):
15w204s是不是最多只能驱动36颗灯珠啊

网友C(2019-03-21):
楼主 程序好像有问题,刚开始是好的,一分钟左右只有8个LED会跑了,程序我改了24个LED, P3-3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