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开机默认的日期是否锁定?

楼主(2017-11-28):
手上有一个STM32F103ZET6做的板子,用对方提供的程序烧完,开机就是显示2014-01-01 ,想改成2017-01-01.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找到它存日期的地方,将其数据改成你所需要的。

楼主:
BIN文件都是一些1-F的字符。我把2014转换成内码去里边找,都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网友B:
日期可能不是按年月日的方式存储的  常见的是按秒的方式  比如在linux里就是相对1970年1月1日到现在的秒数  你把2014年1月1日的秒数算出来  再转成十六进制数去搜索  搜索时注意字节序
注:使用linux命令可直接得到秒数,如下:
$date -d "2014-01-01" +%s
1388505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