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的debug中为什么有些地方无法加断点?

楼主:
为什么只有红圈的那个区域能加断点?57和58行为什么无法添加断点?

网友A(2017-11-29):
我好像自己解决了,应该是keil软件的问题。一般无法加断点的地方是哪些无内容执行,keil应该是把我的57、58行认为是无内容执行,故无法加断点。
因此我尝试把56行(可加断点)放到第57(原来无法加断点),再重新debug一个,keil就能正确识别了,之前无法加断点的地方也能加断点了。

网友B:
重新加载编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