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成功驱动lcd12864液晶屏显示电压电流

楼主:
stm32_12864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LCD12864.h"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define  LED_GPIO   GPIOB
#define  LED3  GPIO_Pin_8
#define  LED4  GPIO_Pin_9
#define  KEY_GPIO   GPIOB
#define  KEY1  GPIO_Pin_5
#define  KEY2  GPIO_Pin_6
#define  KEY3  GPIO_Pin_7
//
//#define Ture  0x00;
//#define False  0xFF;
//#define No_Key_Press 0x00;
//#define Key_Press 0xFF;

char LCD12864_STR[] = "OUT 12V Time=   ";
u8 LCD12864_DAT[] = {0x11,0x22};

///*
        u8  Disp_Buf[] = {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4a,0x4b,0x4c,0x4d,0x4e,0x4f,0x50,\
                                                                    0x51,0x52,0x53,0x54,0x55,0x56,0x57,0x58,0x59,0x5a,0x5b,0x5c,0x5d,0x5e,0x5f,0x60,\
                                                                    0x61,0x62,0x63,0x64,0x65,0x66,0x67,0x68,0x69,0x6a,0x6b,0x6c,0x6d,0x6e,0x6f,0x70,\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3a,0x3b,0x3c,0x3d,0x3e,0x3f};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u16 ua = 0;
u16 ub = 0;
u16 uc = 0;
u16 i = 678;
u16 uab,ubb,ucb,ib;
u16 T2_prescaler = 7200-1;
u16 T2_time = 100-1;
u8 time_sec;
char Time2_Flg = 0x00;
u32  Time_Cont ;
u8 Key_Code=0x00;
u8 Fun_Code=0x00;
char Run_Code = 0x00;
u8 Set_Val = 0x00;                                //电压或电流输出值
char Key_Press = 0xFF;
char No_Key_Press = 0x00;
char Ture = 0x00;
char False = 0xFF;
char RUN = 0x00;
char NO_RUN = 0xFF;
char Key_Release = 0x00;
//char LED3_Flg = 0x00;
//char LED4_Flg = 0x00;
char Key_Flg  = 0x00;

/*
u8 u1buffer[4]={0};   //存放u1值 用于显示的缓冲数组
u8 u2buffer[4]={0};   //存放u2
*/
//char u1buffer[4]={0};   //存放u1值 用于显示的缓冲数组
//char u2buffer[4]={0};   //存放u2

//static void SYS_init(void);
static void user_init(void);
void RCC_Config(void);
void NVIC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void UART5_IRQHandler(void);
void LCD12864_init(void);
void Disp_Dat(u16 u1,u16 u2,u32 t);
static u16 Calculat_U(int k,int nux);
void Time2_config(u16 prescaler,u16 time);
void Time2_IRQHandler(void);

//按键状态处理函数
void Key_Code00( void);
void Key_Code01( void);
void Key_Code02( void);
void Key_Code03( void);
void Key_Code04( void);
void Key_Code05( void);
void Key_Code06( void);
void Key_Code07( void);
//功能编码处理函数
void Fun_Code00( void);
void Fun_Code01( void);
void Fun_Code02( void);
void Fun_Code03( void);
void Fun_Code04( void);
void Fun_Code05( void);
void Fun_Code06( void);
void Fun_Code07( void);
//************************************************************************************************
//
//
//
//************************************************************************************************
int main( )
{
//
  u8 j;
        u8 Jmp_Code;
        Run_Code = RUN;
//        u8 LED_FLG=0;

        RCC_Config();
        delay_us(10);
        GPIO_Config();
        delay_us(10);
// NVIC_Config();

        //UART1_Config(115200);
  //UART5_Config(115200);

        for(j=0;j<6;j++)
        {
                GPIO_SetBits(LED_GPIO, LED3);// LED3亮
                GPIO_ResetBits(LED_GPIO, LED4);// LED4灭?
                delay_ms(100);
                GPIO_ResetBits(LED_GPIO, LED3);        //LED3灭
                GPIO_SetBits(LED_GPIO, LED4);        //LED4灭
                delay_ms(100);
        }
                GPIO_ResetBits(LED_GPIO, LED3);        //LED3灭
                GPIO_ResetBits(LED_GPIO, LED4);        //LED4灭

         //gpio_config();
        delay_us(10);
        ADC_Config();
        DMA_Config();
        Tim2_Config(T2_prescaler,T2_time );
        //Tim2_Config(TWENTYMS);
        delay_us(10);

        LCD12864_Init();
//        LCD12864_ShowString(2,0,"ZIGBEE R 1C");
//        LCD12864_ShowString(3,0,"LCD12864");
//        user_init();

        while(1)
        {
                u16 nad;
                delay_ms(100);
                nad = read_adc(0);  //得到对应通道的adc值
                ua = Calculat_U(5,nad);//求出对应的实际电压值
                ua=(ua+uab)/2;
                uab=ua;
                nad = read_adc(1);//u2的ad值
                ub = Calculat_U(1,nad);//u2的实际值
                ub=(ub+ubb)/2;
                ubb=ub;
                uc=(uc+2)&0x0FFFF;
    //Time_Cont = Time_Cont++;
          Disp_Dat(ua,ub,Time_Cont);
                LCD12864_Disp( );//显示u1和u2
          //如果有按键按下,依据按键组合编码转移到不同处理分支进行处理
//                if (Run_Code == RUN)
//                {
//                  Disp_Buf[0x0C] = ' ';
//                        Disp_Buf[0x0D] = 'R';
//                        Disp_Buf[0x0E] = 'U';
//                        Disp_Buf[0x0F] = 'N';
                        //按照设定的功能编码转移到不同处理分支。
                        switch(Fun_Code)
                  {
                        case 0x00:
                                Fun_Code00();
                                break;
                        case 0x01:
                                Fun_Code01();
                                break;
                        case 0x02:
                                Fun_Code02( );
                                break;
                        case 0x03:
                                Fun_Code03( );
                                break;
                        case 0x04:
                                Fun_Code04( );
                                break;
                        case 0x05:
                                Fun_Code05( );
                                break;
                        case 0x06:
                                Fun_Code06( );
                                break;
                        case 0x07:
                                Fun_Code07( );
                                break;
                        }
/*    }
    else
          {
            Disp_Buf[0x0C] = ' ';
                        Disp_Buf[0x0D] = 'S';
                        Disp_Buf[0x0E] = 'E';
                        Disp_Buf[0x0F] = 'T';
                }
*/
//*^^^^^^^^^^^^^^^^^^^^^^^^^^^^^^^^^^^^^^^^^^^^^^^^^^^^
                if (Key_Flg == Key_Press)
                {
                        Key_Flg = No_Key_Press;                //进入按键处理程序,清除按键标志。
                        Jmp_Code = Key_Code;
                        switch (Jmp_Code)
                        {
                                case 0x00:
                                        Key_Code00();
                                        break;
                                case 0x01:
                                        Key_Code01();
                                        break;
                                case 0x02:
                                        Key_Code02( );
                                        break;
                                case 0x03:
                                        Key_Code03( );
                                        break;
                                case 0x04:
                                        Key_Code04( );
                                        break;
                                case 0x05:
                                        Key_Code05( );
                                        break;
                                case 0x06:
                                        Key_Code06( );
                                        break;
                                case 0x07:
                                        Key_Code07( );
                                        Key_Release = False;
                                  break;
                          }
                  }
//^^^^^^^^^^^^^^^^^^^^^^^^^^^^^^^^^^^^^^^^^^^^^^^^^^^^^^^^^^^^^*/
//信号灯LED3闪烁。表明主函数运行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LED_GPIO,LED3) == Bit_SET)
                {
                        GPIO_ResetBits(LED_GPIO, LED3);// LED3亮
//                        LED3_Flg = 0x55;
                }
                else
                {
                                GPIO_SetBits(LED_GPIO, LED3);        //LED3灭
//        LED3_Flg = 0x00;
                }
//                Disp_Buf[0x0A]=' ';
//                Disp_Buf[0x0B]='F';
//                Disp_Buf[0x0C]='_';
                Disp_Buf[0x0D]=' ';
                Disp_Buf[0x0E]=' ';
                Disp_Buf[0x0F]=' ';
//                Disp_Buf[0x0E]='F';
//                Disp_Buf[0x0F]=Fun_Code+0x30;
          delay_ms(50);
        }

}
//************************************************************************************************
//函数功能:开启显示
//************************************************************************************************
static void user_init(){
        lcd_write_string(0,0,(u8*)"U1=");
        lcd_write_string(7,0,(u8*)"mV");
        lcd_write_string(0,1,(u8*)"U2=");
        lcd_write_string(4,1,(u8*)".");
        lcd_write_string(8,1,(u8*)"V");

}

//************************************************************************************************
//函数功能:计算对应通道的电压值
//入口参数:k 放大倍数 nux 对应ADC通道的AD值
//返回值:对应通道的实际电压值
//************************************************************************************************
static u16 Calculat_U(int k,int nux)
        {
        u32 temp;
        u16 u;
        temp = ((825*nux)*1/k)+1;
        u = temp >>10;
        return u;

  }
//************************************************************************************************
//
//
//************************************************************************************************
void Disp_Dat(u16 u1,u16 u2,u32 t)
        {
        u16 ux,uy;
        u32 tx;
        ux = u1;
        uy = u2;
        tx = t;
        Disp_Buf[0x20] = 'U';
        Disp_Buf[0x21] = 'a';
        Disp_Buf[0x22] = '=';
        Disp_Buf[0x23] = (ux/1000)+0x30;
        Disp_Buf[0x24] = (ux%1000/100)+0x30;
  Disp_Buf[0x25] = (ux%100/10)+0x30;
  Disp_Buf[0x26] = (ux%10)+0x30;
        Disp_Buf[0x27] = ' ';
        Disp_Buf[0x28] = 'm';
        Disp_Buf[0x29] = 'V';
        Disp_Buf[0x2A] = ' ';
        Disp_Buf[0x2B] = ' ';
        Disp_Buf[0x2C] = ' ';
        Disp_Buf[0x2D] = ' ';
        Disp_Buf[0x2E] = ' ';
        Disp_Buf[0x2F] = ' ';
/*
Disp_Buf[0x2B]='K';
        Disp_Buf[0x2C]='=';
        if (Key_Release == Ture)
        {
                Disp_Buf[0x2D]='Y';
                Disp_Buf[0x2E]='S';
                Disp_Buf[0x2F]='F';
        }
        else
        {
                Disp_Buf[0x2D]='W';
                Disp_Buf[0x2E]='S';
                Disp_Buf[0x2F]='F';
        }
*/

        Disp_Buf[0x10] = 'U';
        Disp_Buf[0x11] = 'b';
        Disp_Buf[0x12] = '=';
        Disp_Buf[0x13] = (uy/1000)+0x30;
        Disp_Buf[0x14] = '.';
        Disp_Buf[0x15] = (uy%1000/100)+0x30;
  Disp_Buf[0x16] = (uy%100/10)+0x30;
  Disp_Buf[0x17] = (uy%10)+0x30;
        Disp_Buf[0x18] = ' ';
        Disp_Buf[0x19] = 'V';
        Disp_Buf[0x1A] = ' ';
        Disp_Buf[0x1B] = ' ';
        Disp_Buf[0x1C] = ' ';
        Disp_Buf[0x1D] = ' ';
        Disp_Buf[0x1E] = ' ';
        Disp_Buf[0x1F] = ' ';
/*
        Disp_Buf[0x1B]='K';
        Disp_Buf[0x1C]='=';
        if (Key_Flg == Key_Press)
        {
                Disp_Buf[0x1D]='P';
                Disp_Buf[0x1E]='R';
                Disp_Buf[0x1F]='S';
        }
        else
        {
                Disp_Buf[0x1D]='N';
                Disp_Buf[0x1E]='O';
                Disp_Buf[0x1F]='P';
        }
*/

//        Disp_Buf[0x30] = ':';
  //tx = tx /50;
        Disp_Buf[0x30] = 'T';
        Disp_Buf[0x31] = '=';
        Disp_Buf[0x32] = (tx/360000)+0x30;        //时百位
        tx=tx%360000;
        Disp_Buf[0x33] = (tx/36000)+0x30;                //时十位
        tx=tx%36000;
        Disp_Buf[0x34] = (tx/3600)+0x30;                //时个位
        tx=tx%3600;
        Disp_Buf[0x35] = '-';
        Disp_Buf[0x36] = (tx/600)+0x30;                        //分十位
        tx=tx%600;
        Disp_Buf[0x37] = (tx/60)+0x30;                  //分个位
        tx=tx%60;
        Disp_Buf[0x38] = '-';
  Disp_Buf[0x39] = (tx/10)+0x30;                        //秒十位
        tx=tx%10;
  Disp_Buf[0x3A] = tx+0x30;                                                //秒个位
        Disp_Buf[0x3B] = ' ';
        Disp_Buf[0x3C] = ' ';
//        Disp_Buf[0x3D] = ' ';
//        Disp_Buf[0x3E] = ' ';
//        Disp_Buf[0x3F] = ' ';
        Disp_Buf[0x3D]='F';
        Disp_Buf[0x3E]='=';
        Disp_Buf[0x3F]=Fun_Code+0x30;
//                Disp_Buf[0x3D]='K';
//                Disp_Buf[0x3E]='=';
//                Disp_Buf[0x3F]=Key_Code+0x30;
}

//*/
//************************************************************************************************
//
//
//************************************************************************************************
void RCC_Config(void)
  {
  u8 HSE_StartUp;
                /*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initializ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 */
// SystemInit();
                RCC_DeInit();
//                RCC_HSICmd(ENABLE);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等待
                HSE_StartUp = ERROR;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while (HSE_StartUp == ERROR)
                        {
                        HSE_StartUp=RCC_WaitForHSEStartUp();
                        };
                        RCC_HSICmd(DISABLE);
                if(1)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PLL输入时钟=HSE,*9输出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UART5,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
//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UART4|RCC_APB1Periph_UART5,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3|LED4;                                     //led3~led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LED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1|KEY2|KEY3;                                     //KEY1,KEY2,KEY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KEY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CTRL口,PA5,PA6,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
void NVIC_Config(void)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  /* Enable the UART5 Interrupt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5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u8 Key_In;
                u8  Key_State = 0xFF;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if (time_sec < 100)
                {
                        time_sec++;
                }
                else
                {
                        time_sec =0;
                        Time_Cont++;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LED_GPIO,LED4)== Bit_SET)
                        {
                        GPIO_ResetBits(LED_GPIO, LED4);// LED3亮
                        }
                  else
                        {
                                GPIO_SetBits(LED_GPIO, LED4);        //LED3灭
                        }
                }
                Key_In = GPIO_ReadInputDataBit(KEY_GPIO,KEY3);
                if (Key_In == Bit_RESET)
                {
                   Key_State =Key_State & 0xFB;  //D2=0,1111,1011,0xFB
                         Disp_Buf[0x3F] = '0';
                }
                Key_In = GPIO_ReadInputDataBit(KEY_GPIO,KEY2);
                if (Key_In == Bit_RESET)
                {
                   Key_State =Key_State & 0xFD;    //D1=0, 1111,1101,0xFD
                         Disp_Buf[0x1F] = '0';
                }
                Key_In = GPIO_ReadInputDataBit(KEY_GPIO,KEY1);
                if (Key_In == Bit_RESET)
                {
                   Key_State =Key_State & 0xFE; //D0=0,1111,1110, 0xFE
                         Disp_Buf[0x2F] = '0';
                }
    Key_State=Key_State & 0x07;

                if (Key_State == Key_Code )
                {
            if (Key_State == 0x07)
                        {
                                Key_Release = Ture;        //无按键按下(按键释放)
                                                                                                   //维持原来的Key_Flg,等待主函数处理

                        }
                        else
                        {
                                if(Key_Release == Ture)  //原来按键是释放的
                                {
                                        Key_Code = Key_State;
                                        Key_Flg = Key_Press;
                                        Key_Release = False;
                                }
                        }
                }
                else
                {
                  Key_Code = Key_State;    //相邻两次扫描的键状态不一致,是抖动状态
                                                 //        暂存当前键状态,等待下一次定时中断
                }
//                Disp_Buf[0x3C]='K';
//                Disp_Buf[0x3E]='=';
//                Disp_Buf[0x3F]=Key_Code+0x30;

//                */
  }

//************************************************************************************************
//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
//串口5中断处理
//************************************************************************************************
void UART5_IRQHandler(void)
        {
                ;//
        }

//*********************************************************************************************
// 按键处理程序
//*********************************************************************************************
        void Key_Code00(void)     //000:三个按键全按下,第一行最右端显示E-K0
        {
                Disp_Buf[0x0C] = 'E';
                Disp_Buf[0x0D] = '-';
                Disp_Buf[0x0E] = 'K';
                Disp_Buf[0x0F] = '0';
        }

//*********************************************************************************************
// 按键处理程序
//*********************************************************************************************
        void Key_Code01(void)     //001:K1,K2按下,第一行最右端显示E-K1
        {
                Disp_Buf[0x0C] = 'E';
                Disp_Buf[0x0D] = '-';
                Disp_Buf[0x0E] = 'K';
    Disp_Buf[0x0F] = '1';
        }
//*********************************************************************************************
// 按键处理程序
//*********************************************************************************************
        void Key_Code02(void)     //010:K1,K3按下,在第一行最右端显示E-K2
        {
                Disp_Buf[0x0C] = 'E';
                Disp_Buf[0x0D] = '-';
                Disp_Buf[0x0E] = 'K';
    Disp_Buf[0x0F] = '2';
        }
//*********************************************************************************************
// 按键处理程序,模式按键,每按一次,模式在 电压→电流→电压脉冲→电流脉冲→电压之间转换
//     Fun_Code值在 0→1→2→3→4→5→6→7→0之间转换。
//*********************************************************************************************
        void Key_Code03(void)     //011:K1按下
        {
                Fun_Code = (Fun_Code +1)&0x07;
                Disp_Buf[0x0C] = 'F';
                Disp_Buf[0x0D] = 'C';
                Disp_Buf[0x0E] = '=';
                Disp_Buf[0x0F] = Fun_Code+0x30;
}
//*********************************************************************************************
// 按键处理程序
//*********************************************************************************************
        void Key_Code04(void)     //100:K2,K3按下,在第一行最右端显示E-K4
        {
                Disp_Buf[0x0C] = 'E';
                Disp_Buf[0x0D] = '-';
                Disp_Buf[0x0E] = 'K';
    Disp_Buf[0x0F] = '4';
        }
//*********************************************************************************************
// 按键处理程序,设定值减小按键,每按一次,设定值Set_Val-1直到0
//*********************************************************************************************
        void Key_Code05(void)     //101:K2按下
        {
                if(Set_Val != 0x00)
                {
                        Set_Val = (Set_Val -1);
                }
                Disp_Buf[0x0A] = 'S';
                Disp_Buf[0x0B] = 'E';
                Disp_Buf[0x0C] = 'T';
                Disp_Buf[0x0D] = '=';
    Disp_Buf[0x0E] = ' ';
                Disp_Buf[0x0F] = Set_Val+0x30;
        }
//*********************************************************************************************
// 按键处理程序,设定增大按键,每按一次,设定值Set_Val+1直到7(档)
//*********************************************************************************************
        void Key_Code06(void)     //110:K3按下
        {
                if(Set_Val < 0x07)
                {
                        Set_Val = (Set_Val +1)&0x07;
                }
                Disp_Buf[0x0A] = 'S';
                Disp_Buf[0x0B] = 'E';
                Disp_Buf[0x0C] = 'T';
                Disp_Buf[0x0D] = '=';
    Disp_Buf[0x0E] = ' ';
                Disp_Buf[0x0F] = Set_Val+0x30;
        }
//*********************************************************************************************
// 按键处理程序,无按键按下,设置Key_on标识
//*********************************************************************************************
        void Key_Code07(void)     //111:无键按下
        {
                Key_Release = Ture;
                Disp_Buf[0x0E] = 'K';
    Disp_Buf[0x0F] = 'O';
        }
//--------------------------------------------------------------------------------------------
//********************************************************************************************
//--------------------------------------------------------------------------------------------
        //功能函数0: 直流电压输出,在第一行左边显示 DC,U=xx.yV
//           依据设定值Set_Val控制直流输出电压(PA7,PA6,PA5)三位控制DC-DC输出电压,
//
//********************************************************************************************
//............................................................................................
void Fun_Code00(void)     //000:
        {
                u8 Voltage;
                Disp_Buf[0x00] = 'D';
                Disp_Buf[0x01] = 'C';
                Disp_Buf[0x02] = ':';
                Disp_Buf[0x03] = 'U';
    Disp_Buf[0x04] = 's';
                Disp_Buf[0x05] = '=';
                switch (Set_Val)
                {
                        case 0x00:
                                Voltage = 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60};                                                                                                    //DA输出60。
                                break;
                        case 0x01:
                                Voltage = 9;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90};                                                                                                    //DA输出60。
                          break;
                        case 0x02:
                                Voltage = 1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120};                                                                                                    //DA输出60。
                          break;
                        case 0x03:
                                Voltage = 1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15};                                                                                                    //DA输出60。
                          break;
                        case 0x04:
                                Voltage = 18;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180};                                                                                                    //DA输出60。
                          break;
                        case 0x05:
                                Voltage = 2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200};                                                                                                    //DA输出60。
                          break;
                        case 0x06:
                                Voltage = 2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220};                                                                                                    //DA输出60。
                          break;
                        case 0x07:
                                Voltage = 2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250};                                                                                                    //DA输出60。
                          break;
                }
                Disp_Buf[0x06] = Set_Val+0x30;
                Disp_Buf[0x07] = ' ';
                Disp_Buf[0x08] = 'L';
                Disp_Buf[0x09] = 'e';
                Disp_Buf[0x0A] = 'v';
                Disp_Buf[0x0B] = 'e';
                Disp_Buf[0x0C] = 'l';
                Disp_Buf[0x0D] = ' ';
                Disp_Buf[0x0E] = ' ';
                Disp_Buf[0x0F] = ' ';

/*
                Disp_Buf[0x06] = Voltage/10+0x30;
                Disp_Buf[0x07] = Voltage%10+0x30;
                Disp_Buf[0x08] = '.';
                Disp_Buf[0x09] = '0';
*/
        }
//--------------------------------------------------------------------------------------------
//********************************************************************************************
//--------------------------------------------------------------------------------------------
        //功能函数0: 直流电压输出,在第一行左边显示 DC,U=xx.yV
//           依据设定值Set_Val控制直流输出电压(PA7,PA6,PA5)三位控制DC-DC输出电压,
//
//********************************************************************************************
//............................................................................................
void Fun_Code01(void)     //000:
        {
                u8 Voltage;
                Disp_Buf[0x00] = 'D';
                Disp_Buf[0x01] = 'C';
                Disp_Buf[0x02] = ':';
                Disp_Buf[0x03] = 'I';
    Disp_Buf[0x04] = 's';
                Disp_Buf[0x05] = '=';
                switch (Set_Val)
                {
                        case 0x00:
                                Voltage = 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60};                                                                                                    //DA输出60。
                                break;
                        case 0x01:
                                Voltage = 9;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90};                                                                                                    //DA输出90。
                          break;
                        case 0x02:
                                Voltage = 1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120};                                                                                                    //DA输出120。
                          break;
                        case 0x03:
                                Voltage = 1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150};                                                                                                    //DA输出150。
                          break;
                        case 0x04:
                                Voltage = 18;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180};                                                                                                    //DA输出180。
                          break;
                        case 0x05:
                                Voltage = 2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200};                                                                                                    //DA输出200。
                          break;
                        case 0x06:
                                Voltage = 2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220};                                                                                                    //DA输出220。
                          break;
                        case 0x07:
                                Voltage = 2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250};                                                                                                    //DA输出250。
                          break;
                }
                Disp_Buf[0x06] = Set_Val+0x30;
                Disp_Buf[0x07] = ' ';
                Disp_Buf[0x08] = 'L';
                Disp_Buf[0x09] = 'e';
                Disp_Buf[0x0A] = 'v';
                Disp_Buf[0x0B] = 'e';
                Disp_Buf[0x0C] = 'l';
                Disp_Buf[0x0D] = ' ';
                Disp_Buf[0x0E] = ' ';
                Disp_Buf[0x0F] = ' ';
/*
                Disp_Buf[0x06] = Voltage/10+0x30;
                Disp_Buf[0x07] = Voltage%10+0x30;
                Disp_Buf[0x08] = '.';
                Disp_Buf[0x09] = '0';
*/
        }
//--------------------------------------------------------------------------------------------
//********************************************************************************************
//--------------------------------------------------------------------------------------------
        //功能函数0: 直流电压输出,在第一行左边显示 DC,U=xx.yV
//           依据设定值Set_Val控制直流输出电压(PA7,PA6,PA5)三位控制DC-DC输出电压,
//
//********************************************************************************************
//............................................................................................
void Fun_Code02(void)     //010:
        {
                u8 Voltage;
                Disp_Buf[0x00] = 'P';
                Disp_Buf[0x01] = 'V';
                Disp_Buf[0x02] = ':';
                Disp_Buf[0x03] = 'U';
    Disp_Buf[0x04] = 's';
                Disp_Buf[0x05] = '=';
                switch (Set_Val)
                {
                        case 0x00:
                                Voltage = 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60};                                                                                                    //DA输出60。
                                break;
                        case 0x01:
                                Voltage = 9;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90};                                                                                                    //DA输出90。
                          break;
                        case 0x02:
                                Voltage = 1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120};                                                                                                    //DA输出120。
                          break;
                        case 0x03:
                                Voltage = 1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150};                                                                                                    //DA输出150。
                          break;
                        case 0x04:
                                Voltage = 18;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180};                                                                                                    //DA输出180。
                          break;
                        case 0x05:
                                Voltage = 2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200};                                                                                                    //DA输出200。
                          break;
                        case 0x06:
                                Voltage = 2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220};                                                                                                    //DA输出220。
                          break;
                        case 0x07:
                                Voltage = 2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250};                                                                                                    //DA输出250。
                          break;
                }
                Disp_Buf[0x06] = Set_Val+0x30;
                Disp_Buf[0x07] = ' ';
                Disp_Buf[0x08] = 'L';
                Disp_Buf[0x09] = 'e';
                Disp_Buf[0x0A] = 'v';
                Disp_Buf[0x0B] = 'e';
                Disp_Buf[0x0C] = 'l';
                Disp_Buf[0x0D] = ' ';
                Disp_Buf[0x0E] = ' ';
                Disp_Buf[0x0F] = ' ';
/*
                Disp_Buf[0x06] = Voltage/10+0x30;
                Disp_Buf[0x07] = Voltage%10+0x30;
                Disp_Buf[0x08] = '.';
                Disp_Buf[0x09] = '0';
*/
        }
//--------------------------------------------------------------------------------------------
//********************************************************************************************
//--------------------------------------------------------------------------------------------
        //功能函数0: 直流电压输出,在第一行左边显示 DC,U=xx.yV
//           依据设定值Set_Val控制直流输出电压(PA7,PA6,PA5)三位控制DC-DC输出电压,
//
//********************************************************************************************
//............................................................................................
void Fun_Code03(void)     //011:
        {
                u8 Voltage;
                Disp_Buf[0x00] = 'P';
                Disp_Buf[0x01] = 'C';
                Disp_Buf[0x02] = ':';
                Disp_Buf[0x03] = 'I';
    Disp_Buf[0x04] = 's';
                Disp_Buf[0x05] = '=';
                switch (Set_Val)
                {
                        case 0x00:
                                Voltage = 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60};                                                                                                    //DA输出60。
                                break;
                        case 0x01:
                                Voltage = 9;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90};                                                                                                    //DA输出90。
                          break;
                        case 0x02:
                                Voltage = 1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120};                                                                                                    //DA输出120。
                          break;
                        case 0x03:
                                Voltage = 1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150};                                                                                                    //DA输出150。
                          break;
                        case 0x04:
                                Voltage = 18;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DA_OUT(180};                                                                                                    //DA输出180。
                          break;
                        case 0x05:
                                Voltage = 20;
……………………

网友A(2018-08-05):
代码很好,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B(2018-12-13):
用KEIL运行“ET_PRG”时,怎么头文件都没有装进去?
要自己装入么,怎么装?

网友B:
编译时出错:
请帮解决!
谢谢!!

网友C(2019-09-25):
有人验证过吗?PSB是决定使用并行还是串行通信吧,这样能行吗?
#define LCD12864_PSB_1  GPIO_SetBits(LCD12864_GPIO_PSB, LCD12864_GPIO_PSB_PIN)        //PBS Ö¸áî êä3ö1
#define LCD12864_PSB_0  GPIO_ResetBits(LCD12864_GPIO_PSB, LCD12864_GPIO_PSB_PIN)//         êä3ö0

网友D(2019-12-29):
头文件问题怎么解决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