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RV8833直流电机驱动程序,霍尔传感器精确测速

楼主:
直流电机驱动程序,采用DRV8833驱动,并用霍尔传感器测量转速,测量精确

msp430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DC_Motor.c
*
*  Created on: 8-31
*      Author: zdl
*/

#include "global.h"

//---------------------相关宏定义-------------------------
#define ENCODE_NUM                4                                //测速码盘齿轮数目
#define MAX_SPEED       340                                //最大转速(r/s)

#define P_Coefficient   11                                //PID反馈中的比例系数
#define I_Coefficient        2                                //PID反馈中的微分系数
#define D_Coefficient        1                                //PID反馈中的积分系数

//---------------------相关变量定义-----------------------
static uint16_t         ui16Speed_Preset = 0;                //预设速度
static uint16_t                ui16Speed_True = 0;                        //实测速度,单位XX转/分
           uint16_t                ui16Speed_Measure = 0;                        //实测速度,单位XX转/分
static uint16_t         ui16Speed_Pecent = 0;                //速度百分比,用于更新速度曲线
uint16_t         ui16TA0_Overflow_Cnt = 0;        //定时器溢出计数
uint16_t         ui16TA1_Overflow_Cnt = 0;        //定时器溢出计数
static uint8_t         ui8FirstFlag = 1;                        //PID算法中微分项需要判断首次上电

//---------------------局部函数声明---------------------
static void Speed_Disp();
static uint16_t PID_PWM(int16_t i16Error);
static void Get_Fre();

void DC_Motor_Graph()
{
        //-----Draw Title-----
        GrClearDisplay(&g_sContext);
        GrTaskRectDraw();

        //-----绘制转速单位-----
        GrStringDrawCentered(&g_sContext, "(r/s)", AUTO_STRING_LENGTH, 52, 20, OPAQUE_TEXT);

        //-----绘制波形坐标轴-----

        GrAxisDraw();
        GrFlush(&g_sContext);
}

void DC_Motor_Begin()
{
        //--------GPIO Init--------
        P2DIR &= ~BIT7;                                //-----测速中断IO初始化-----
        P2IES |= BIT7;
        P2IE  |= BIT7;

        P1DIR |= BIT3 +BIT4;                //-----配置P1.3和P1.4电机PWM控制IO参数-----
        P1OUT |= BIT3;
        P1SEL |= BIT4;

        //-----TA1 ContinuousMode Init-----
        TIMER_A_configureContinuousMode(__MSP430_BASEADDRESS_T1A3__,//选择TA1定时器
                                                                        TIMER_A_CLOCKSOURCE_SMCLK,
                                                                        TIMER_A_CLOCKSOURCE_DIVIDER_1,
                                                                        TIMER_A_TAIE_INTERRUPT_ENABLE,
                                                                        TIMER_A_DO_CLEAR);
        TA1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 TAIE; //启动测速
        //-----TA0.3 PWM Init------
        TIMER_A_generatePWM(  __MSP430_BASEADDRESS_T0A5__,//选择TA0定时器
                                                                TIMER_A_CLOCKSOURCE_SMCLK,
                                                                TIMER_A_CLOCKSOURCE_DIVIDER_1,
                                                                SYSMCLK/10000-1,                                                        //PWM 10K
                                                           TIMER_A_CAPTURECOMPARE_REGISTER_3,
                                                           TIMER_A_OUTPUTMODE_SET_RESET ,
                                                           SYSMCLK/10000-1
                                                                   );

        //-----首次PID算法置标志位-----
        ui8FirstFlag = 1;                                //PID算法中用于判断第一次的标志位
}

void DC_Motor_Main()
{
        Draw_Histogram(0);                                        //更新柱状图
        Get_Fre();
        Speed_Disp();                                                //更新预设与实测速度值
        Draw_Waveform(&ui16Speed_Pecent,1); //更新速度曲线
        GrFlush(&g_sContext);                                //刷新屏幕
        LPM3;                                                                //执行函数由WDT定时唤醒
}

void DC_Motor_Quit()
{
        //-----GPIO Quit-----
        P2DIR |= BIT7;
        P2IE  &= ~BIT7;
        P1SEL &= ~BIT4;
        P1OUT &= ~(BIT3+BIT4);
        ui8FirstFlag=1;

        //-----TA0 Quit-----
        TIMER_A_disableInterrupt(__MSP430_BASEADDRESS_T0A5__);

        //-----TA1 Quit-----
        TIMER_A_disableInterrupt(__MSP430_BASEADDRESS_T1A3__);
}

//-------------速度显示-------------
static void Speed_Disp()
{
        //-----更新变量值-----
        ui16Speed_Preset=MAX_SPEED*ui8Wheel_Pecent/100;
        ui16Speed_Pecent=ui16Speed_True*100/MAX_SPEED;

        //-----刷新显示-----
        GrStringDrawCentered(&g_sContext, "     ",
                        AUTO_STRING_LENGTH,20,20, OPAQUE_TEXT);                //清除前一次显示
        GrStringNumberCentered(&g_sContext,
                        ui16Speed_True,0,20,20);

        GrStringDrawCentered(&g_sContext, "     ",
                        AUTO_STRING_LENGTH,113,20, OPAQUE_TEXT);        //清除前一次显示
        GrStringNumberCentered(&g_sContext,
                        ui16Speed_Preset,0,113,20);
        ui16Speed_True=0;
        ui16Speed_Preset=0;
}

//----PID算法,计算出PWM占空比,8192等同100%占空比------
static uint16_t PID_PWM(int16_t i16Error)
{
        static int16_t        i16Error_Prev = 0;
        static int16_t        i16Integral = 0;
        int16_t i16P_Component ,i16I_Component ,i16D_Component ;
        int16_t i16Result;

        if(ui8FirstFlag)                        //首次上电缺乏前次误差,补上。
        {
                ui8FirstFlag = 0;
                i16Error_Prev = i16Error;
                i16Integral=0;
        }

        i16P_Component = P_Coefficient*i16Error;
        i16I_Component = I_Coefficient*i16Integral;
        i16D_Component = D_Coefficient*(i16Error-i16Error_Prev);
        //-----误差积分-----
        i16Integral += i16Error;
        i16Result = i16P_Component + i16I_Component + i16D_Component;

        //-----输出限幅----
        if(i16Result > 8192)
                i16Result = 8192;
        if(i16Result < 0)
                i16Result = 0;
        return(i16Result);
}

/********************************************************
*
*                         以下函数需要放置在中断服务子函数中调用
*
********************************************************/

//-----WDT中断定时更新占空比-----
void Change_PWM_Duty()
{
        int16_t i16Error = ui16Speed_Preset - ui16Speed_True;
        uint32_t ui16PWM_Duty = PID_PWM(i16Error);
        TA0CCR3 = (uint16_t)((ui16PWM_Duty)*TA0CCR0/8192);                //改变PWM占空比
}

//-----测量实际转速,此函数在P2中断中被调用-----
static uint16_t ui16PreTemp=0;
void Measure_Freq()
{
        uint32_t Speed_Sum;
        uint16_t ui16Temp;

        ui16Temp=TA1R;
        Speed_Sum = (uint32_t)ui16Temp + (uint32_t)65536*ui16TA1_Overflow_Cnt-ui16PreTemp;//测速前的值减去测速后的计数值,那么就是在一段时间内计数的次数
        ui16PreTemp = ui16Temp;
        ui16TA1_Overflow_Cnt = 0;
        ui16Speed_Measure = (uint16_t)( SYSMCLK / Speed_Sum);        //计算频率 , 开孔圆盘上有许多小孔,开孔圆盘旋转一周,光敏元件输出的电脉冲个数等于圆盘的开孔数,因此,可通过测量光敏元件输出的脉冲频率
}

//获取测量的速度,应该是获取转速
static void Get_Fre()
{
        ui16Speed_True = ui16Speed_Measure/ENCODE_NUM; //返回实测转速值,除以齿轮数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