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AD单片机简易编程器的自制

楼主(2017-11-29):
STC12C2052AD单片机简易编程器的自制
最近要用STC12C2052AD做一个电压表头,因为没有编程器,程序下载不了真是急人,上网搜到很多资料,经过研究分析做出了以下几个电路模块,可以组成一个简单的编程器,完成了编程下载,现与大家共同分享。
1:供电电路模块

2STC12C2052AD最小系统模块
3232TTL电平转换模块
4USBTTL与编程器连接模块
这是用画笔作的PCB电路图。(直接用转印纸转印到PCB板上)
这是用画笔作的零件图(直接用转印纸转印到PCB板上)
电路板怎样制作,这时不再阐述,焊接时,先焊电阻。
然后焊二极管类。
再焊电容器类。
接下来焊三极管类。
最后按零件高低,哪个方便就焊哪个。
全部零件焊完先不急着插单片机蕊片,先插上12V电源,检查一下VCC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插上蕊片,接通电源开关,用手指轻轻压住蕊片,感觉一下蕊片的温度,正常后关闭编程器电源待用。
ISP连接线插好,并与电脑连接。
启动STC ISP软件,参照下面的选项设置好。
然后点击“下载/编程,软件会出现如下界面。
开启编程器电源。软件与蕊片连接,进度条开始前进直至完成,如下图。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没有R232串口中,如果用USBTTL下载,可参考下图连接。
编程板上有TXDRXDGND等三个接线柱,用与USB的连接,使用三条杜邦线即可。
USB的接线
USBTTL的实物图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