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由4个4*4的键盘组成的8*8矩阵键盘,lcd显示图和程序

楼主:
求由4个4*4的键盘组成的8*8矩阵键盘,lcd显示图和程序

网友A(2017-11-29):
矩阵式键盘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6  8279扩展8×8键盘
实例76

实例77  74HC595+165扩展8×8键盘 实例77 74LS5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矩阵式键盘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实例76  8279扩展8×8键盘

有没有不添加其他单片机的,只是用51单片机或者52单片机做的

网友C:
我以前用过一个IO 口扩展IC ,可以扩展150个IO 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不添加其他单片机的,只是用51单片机或者52单片机做的

“有没有不添加其他单片机的”?没有其他单片机啊!我知道你问题提错了,你是说不要添加其他外接芯片是吧?你想啊!4个4*4的键盘组成的8*8矩阵键盘,还要LCD显示,要占用多少I/O引脚啊?一个单片机,倒是可以考虑,不过,没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