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幅信号处理(ADF4351 24M+ads8344+扫频步进1M)MSP430软件部分-国赛F题

楼主(2017-11-29):
(分享文件)(ADF4351 24M+ads8344+扫频步进1M)调幅信号处理实验电路-TFT屏ILI9341(可用) - 固定输出 5个按键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F题-调幅信号处理实验电路-软件部分-MSP430
  模块由本振和ADS8344以及液晶TFT屏ILI9341组成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string.h"//strlen函数头文件
#include "sys.h"//延时
#include "font.h"
#include "lcd.h"//液晶设置基本配置
#include "XT2.h"
#include "gui.h"
#include "test.h"
#include "ADF4351.c"
#include"ADS8344.h"
#include"timer.h"

uchar flag_key=0;

#define key1   (P2IN&BIT2)
#define key2   (P2IN&BIT3)
#define key3   (P2IN&BIT4)
#define key4   (P2IN&BIT5)
#define key5   (P2IN&BIT6)
#define key6   (P2IN&BIT7)

void KEY_Fun(void);
void saopin_chuli(void);
unsigned long voltage_Trans( unsigned long num);

void keyscan1_init()
{
   P2DIR &= ~(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按键初始化
   P2REN |= (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上拉/下拉电阻使能(高)
   P2OUT |= (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REN上拉/下拉电阻使能寄存器需和输出寄存器配合使用
}

//主函数
void main()
{
       WDTCTL = WDTHOLD + WDTPW;
       XT2_Init();
       P8_DIR=0xff;
       P10_DIR=0xff;
       P9_DIR=BIT3+BIT4+BIT5+BIT6+BIT7;
       P11_DIR=BIT0;
       LCD_Init();//液晶屏初始化
       LCD_Clear(GBLUE);
       timerB_init();

       ADF_Init();
       ADS8344_init();
       keyscan1_init();
       display();//液晶固定显示
       while(1)
        {
               KEY_Fun();
           switch(flag_key)
          {
              case 1:
                      saopin_chuli();     //扫频处理
                      break;

              case 2:
                         TBCCTL0&=~CCIE;
                         freq=264300;
                         WriteFreq(freq);

                        break;

      }

              //WriteFreq(freq);        //直接写入频率值,就可以得到输出频率了,单位是KHZ
              LCD_ShowNum(122,92,freq,8,16);
              play_voltage(voltage_Trans(ads(0xF7)));//电压显示)//电压显示
        }
}

void saopin_chuli(void)
{
    Show_Str(40,170,BLUE,GBLUE,"扫频模式",24,1);
    //LCD_ShowNum(50,90,freq,4,16);
    while(number<=130)              //扫频(9M到20M,中断两次(0.2s)步进0.1M,110次步进,number至少220次)
    {
        WriteFreq(freq);
        LCD_ShowNum(122,92, freq,8,16);
        //LCD_ShowNum(50,90,ads(0xF7),4,16);
          while(flag1==1)            //有载波的时候
           {
                    TBCCTL0&=~CCIE;     //关掉中断处理电压
                     play_voltage(voltage_Trans(ads(0xF7)));//电压显示)//电压显示
                      //LCD_ShowNum(50,130,ads(0xF7),4,16);
                     TBCCTL0|=CCIE;
                     TBR=0;
                     flag1=0;               //回到无载波正常状态

           }
    }

           // freq=239300;                  //回到最初的状态
            number=0;

}

void KEY_Fun(void)
{
   if(key1==0)
   {
      delay_ms(10);
      if(key1==0)
      {
          while(!key1);
           TBCCTL0|=CCIE;          //重新打开使能,重新扫频
           flag_key=1;

      }
   }
   if(key2==0)
   {
      delay_ms(10);
      if(key2==0)
      {
         while(!key2);
         freq+=10000;
         WriteFreq(freq);
        // TBCCTL0&=~CCIE;
      }
   }
   if(key3==0)
   {
      delay_ms(10);
      if(key3==0)
      {
         while(!key3);
         freq-=10000;
         WriteFreq(freq);
      }
   }
   if(key4==0)
   {
      delay_ms(10);
      if(key4==0)
      {
         while(!key4);
         freq+=1000;
         WriteFreq(freq);
      }
   }
     if(key5==0)
   {
      delay_ms(10);
      if(key5==0)
      {
         while(!key5);
         freq-=1000;
         WriteFreq(freq);
      }
   }
   if(key6==0)
   {
      delay_ms(10);
      if(key6==0)
      {
         while(!key6);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tes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void display();
void play_voltage(ulong zhi);//电压显示
void play_dB(uint temp);//增益显示

void display()
{
      Show_Str(100,10,BLACK,GBLUE,"2017年国赛F题",24,1);
      Show_Str(40,50,BLACK,GBLUE,"调幅信号处理实验电路",24,1);
      Show_Str(50,90,BLUE,GBLUE,"本振:",24,1);
      Show_Str(195,90,BLUE,GBLUE,"KHZ",16,0);
      Show_Str(50,130,BLUE,GBLUE,"幅度:",24,1);

     /*Show_Str(50,130,BLUE,GBLUE,"高性能射频宽带放大器",24,1);
     Show_Str(50,170,RED,GBLUE,"当前增益值",24,1);
     Show_Str(30,75,RED,YELLOW,"Company shortens the miles.",25,1);*/

      //Show_Str(30,135,BLUE,YELLOW,"dfsdsgfueuewui",16,1);
      //Show_Str(30+5,155,BLUE,YELLOW,"123456789",16,1);
      //Show_Str(30+5,175,BLUE,YELLOW,"123456789",17,1);
      //delay_ms(1200);
      //LCD_ShowChar(70,0,WHITE,YELLOW,' ',16,0);
      //LCD_ShowChar(80,200,BLUE,YELLOW,0x30+1,16,1);
      //LCD_ShowChar(96,200,BLUE,YELLOW,0x30+2,16,1);
      //LCD_ShowChar(112,200,BLUE,YELLOW,0x30+1,16,1);

}

void play_voltage(ulong zhi)//电压显示
{
    uint i=0,j;

    unsigned long a0,a2,a3,a4;
    a0=zhi/1000;
    a2=zhi/100%10;
    a3=zhi/10%10;
    a4=zhi%10;
    uint table[4]={a0,a2,a3,a4};

    for(j=150;j<230;j+=16)                   //一个字符x占16个点,8个数128个点,116+16*7=228
    {
      if(j==166){LCD_ShowChar(166,130,BLUE,GBLUE,'.',16,0);}
      else
      {LCD_ShowChar(j,130,BLUE,GBLUE,0x30+table[i++],16,0);}
    }
    Show_Str(230,130,BLUE,GBLUE,"V",16,0);
}

void play_dB(uint temp)//增益显示
{
   uint i=0,j;

    unsigned int a3,a4;
    a3=temp/10%10;
    a4=temp%10;
    uint table[4]={a3,a4};

    for(j=174;j<196;j+=16)                   //一个字符x占16个点,2个数128个点,96+16*1=208
    {
      LCD_ShowChar(j,220,RED,GBLUE,0x30+table[i++],16,0);
    }
    Show_Str(150,220,RED,GBLUE,":",24,0);
   Show_Str(215,220,RED,GBLUE,"dB",16,0);
}

void play_freq(uint temp)//频率显示
{
   uint i=0,j;

    unsigned int a3,a4,a5,a6,a7,a8;
   // a3=temp/10%10;
   // a4=temp%10;

    a3=temp/100000;
    a4=temp/10000%1000;
    a5=temp/1000%100;
    a6=temp/100%10;
    a7=temp/10%10;
    a8=temp%10;
    uint table[6]={a3,a4,a5,a6,a7,a8};

    for(j=174;j<270;j+=16)                   //一个字符x占16个点,2个数128个点,96+16*1=208
    {
      LCD_ShowChar(j,175,RED,GBLUE,0x30+table[i++],16,0);
    }
  //  Show_Str(150,175,RED,GBLUE,":",24,0);
//  Show_Str(215,175,RED,GBLUE,"dB",16,0);
}

void play_Freq(ulong freq)//频率显示
{
    uint i=0,j;

    unsigned long a3,a4,a5,a6,a7,a8;    //a0,a1,a2,
    //a0=freq/100000000;
    //a1=freq/10000000%1000000;
   // a2=freq/1000000%100000;
    a3=freq/100000%10000;
    a4=freq/10000%1000;
……………………

(ADF4351 24M ads8344 扫频步进1M)调幅信号处理实验电路-TFT屏ILI9341(可用) -

网友A(2019-07-12):
好像很强大

网友B:
调幅信号处理实验电路软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