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转换代码怎么弄啊?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11-29):
我想把音乐转换成代码然后放到程序里面,求大神指教一下要怎么弄才好,非常感谢!

网友A:
我在这个论坛里看到有人发了一个把音乐自动转换成c的软件 你找找

网友B:
给你一个代码,你只需要往里输入1,2,3,4,5,6,7代表7个音符,应为前面已经定义好每个数字的16进制。#include<reg52.h>
sbit SPK = P2^3;
sbit dula=P2^6;//单片机开发板上有锁存器和数码管,可以用来显示播放进度
sbit wela=P2^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x,y;
uchar bai_c,shi_c,ge_c;
uchar a,b,c;
uchar i1,i2,i3;
//这就 是根据乐谱翻译过来的,一个全音由四个节拍组成,,如16,16,1,1,代表半拍高音6加半拍中音1
uchar code MUSIC[]={ 0,0,0,0,16,16,1,1,  15,15,16,16,1,1,1,1,      5,5,6,6,4,4,3,3,       2,2,2,2,2,2,5,5,       5,5,2,2,4,4,3,3,      2,2,1,2,4,4,4,4,
                  16,16,1,1,2,2,4,4,    2,1,16,1,15,15,15,15,    16,16,16,16,15,15,15,15,  15,15,15,15,15,15,15,15,  0,0,5,5,5,5,0,0,  5,5,5,5,4,4,4,4,
              5,5,5,5,2,2,2,2,      2,2,5,5,4,4 ,4,4,         16,16,1,1,2,2,2,2,      4,4,2,2,2,2,4,4,     5,5,5,5,5,5,6,6,   21,21,21,21,6,6,21,21,
  21,21,6,6,5,5,5,5,    5,5,6,6,5,5,4,4,          2,2,2,2,2,2,5,5,       5,5,2,2,4,4,3,3,    2,2,1,2,4,4,4,4,    16,16,1,1,2,2,4,4,
        2,1,16,1,15,15,15,15,  16,16,16,16,15,15,15,15,  5,5,6,6,5,5,6,6,       5,5,4,4,5,5,5,5};
uchar code table[] = { 0,0xfc,0xfc,0xfd,0xfd,0xfd,0xfd,0xfe,0,0,0,    //0-10定时半周期的初始值中音123 4 5 67高8位,其中8,9,10为补位码,只是为了表格整齐
                         0xf8,0xf9,0xfa,0xfa,0xfb,0xfb,0xfc,0,0,0,    //低音1 2 3 4 5 67高8位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高音1 2 3 4 5 67高8位
                       0,0x44,0xad,0x0a,0x34,0x82,0xc8,0x06,0,0,0,    //中音123 4 5 67低8位
                         0x89,0x59,0x13,0x68,0x04,0x90,0x0c,0 ,0,0,   //低音1 2 3 4 5 6 7低8位
                         0x22,0x56,0x85,0x9a,0xc1,0xe4,0x03};        //高音1 2 3 4 5 6 7低8位
uchar code table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数码管显示数字码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int i,j,k;
void delay(i)        //晶振11.0592MHZ时延时1ms
{
  for(j=i;j>0;j--)
    for(k=132;k>0;k--);
}
void display(bai_c,shi_c,ge_c)//3位显示程序
{
   P0=table1[bai_c];                //显示百位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2);
   P0=table1[shi_c];                //显示十位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2);
  P0=table1[ge_c];                //显示个位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delay(1);
   P0=0xff;  //显示完毕后关闭最后一位显示
   wela=1;
   wela=0;
}
void TIM0_ISR() interrupt 1
{
SPK=!SPK;
TH0=table[x];               //载入定时半周期的初始值
TL0=table[x+28];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EA=1;
  ET0=1;
while(1)
      {
       y=0;
       while(y<224)
       {
          i1=y/100;
               i2=y/10%10;
  i3=y%10;
             x=MUSIC[y];
             TH0=table[x];               //载入定时半周期的初始值
             TL0=table[x+28];
             TR0=1;       //打开定时器
            for(a=25;a>0;a--)   //延时125ms
{
display(i1,i2,i3);
}
y++;
TR0=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这个论坛里看到有人发了一个把音乐自动转换成c的软件 你找找

我翻了好久  找不到  太多了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代码,你只需要往里输入1,2,3,4,5,6,7代表7个音符,应为前面已经定义好每个数字的16进制。#include ...

大佬,给个图试试

网友C:
网上下载这个MusicEncode.ex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下载这个MusicEncode.exe试试

恩  谢谢  我下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