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在uCOSII按键防抖加邮箱传递信息

楼主(2017-11-29):
奉献 STM32F103在uCOS_II操作系统按键防抖加邮箱传递信息 例子

/******************** (C) COPYRIGHT 2013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 72000000;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define USER1_KEY_PIN                                                                                GPIO_Pin_8                         //PA8
#define        USER2_KEY_PIN                                                                                GPIO_Pin_3                        //PD3
/*神州III号LED灯相关定义*/
#define RCC_GPIO_LED                    RCC_APB2Periph_GPIOF    /*LED使用的GPIO时钟*/
#define LEDn                            4                       /*神舟III号LED数量*/
#define GPIO_LED                        GPIOF                   /*神舟III号LED灯使用的GPIO组*/

#define DS1_PIN                         GPIO_Pin_6              /*DS1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S2_PIN                         GPIO_Pin_7                                /*DS2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S3_PIN                         GPIO_Pin_8                          /*DS3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S4_PIN                         GPIO_Pin_9                                /*DS4使用的GPIO管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efine START_TASK_PRIO       4
#define        TASK_1_PRIO                        5
#define        TASK_2_PRIO                        6
#define        TASK_3_PRIO                        7
#define        TASK_4_PRIO                        8
#define        TASK_KEY_PRIO                9

/************设置栈大小(单位为 OS_STK )************/
#define START_TASK_STK_SIZE   100
#define        TASK_1_STK_SIZE                100
#define        TASK_2_STK_SIZE                100
#define        TASK_3_STK_SIZE   100
#define        TASK_4_STK_SIZE   100
#define        TASK_KEY_STK_SIZE   100

uint8_t LEDSTATE=0;
OS_EVENT *Sem;
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TASK_STK_SIZE];                  //定义栈
OS_STK task_1_stk[TASK_1_STK_SIZE];                  //定义栈
OS_STK task_2_stk[TASK_2_STK_SIZE];                  //定义栈
OS_STK task_3_stk[TASK_3_STK_SIZE];
OS_STK task_4_stk[TASK_4_STK_SIZE];
OS_STK task_key_stk[TASK_KEY_STK_SIZE];

void Task_1_Shenzhou(void *arg)
{
    (void)arg;                                // 'arg' 并没有用到,防止编译器提示警告
    while (1)
    {
                        GPIO_ResetBits(GPIO_LED,DS3_PIN); //点亮LED3
                        OSTimeDlyHMSM(0, 0,0,300);                                  //延时
                        GPIO_SetBits(GPIO_LED,DS3_PIN);          //熄灭LED3
                        OSTimeDlyHMSM(0, 0,0,300);                  //延时
    }
}

void Task_2_Shenzhou(void *arg)
{
    (void)arg;                                // 'arg' 并没有用到,防止编译器提示警告
    while (1)
    {
                        GPIO_ResetBits(GPIO_LED,DS2_PIN); //点亮LED2
                        OSTimeDlyHMSM(0, 0,0,200);                                          //延时
                        GPIO_SetBits(GPIO_LED,DS2_PIN);          //熄灭LED2
                        OSTimeDlyHMSM(0, 0,0,200);                          //延时
    }
}

void Task_3_Shenzhou(void *arg)
{
                (void)arg;                                // 'arg' 并没有用到,防止编译器提示警告
    while (1)
    {
                        LEDSTATE=~LEDSTATE;

                        if(LEDSTATE)
                        {
                                GPIO_ResetBits(GPIO_LED,DS4_PIN);
                        }
                        else
                        {
                                GPIO_SetBits(GPIO_LED,DS4_PIN);
                        }
                        OSTaskDel (OS_PRIO_SELF);
    }
}

void Task_4_Shenzhou(void *arg)
{
                uint8_t err;

                (void)arg;                                // 'arg' 并没有用到,防止编译器提示警告

                Sem = OSSemCreate(0);

    while (1)
    {
                        OSSemPend(Sem,0,&err);
                        LEDSTATE=~LEDSTATE;
                        if(LEDSTATE)
                        {
                                GPIO_ResetBits(GPIO_LED,DS4_PIN);
                        }
                        else
                        {
                                GPIO_SetBits(GPIO_LED,DS4_PIN);
                        }
    }
}

void Task_key_Shenzhou(void *arg)
{
                uint8_t user1keystate;
                uint8_t user1key_press=0;

                uint8_t user2keystate;
                uint8_t user2key_press=0;

                (void)arg;
                while(1)
                {

                        OSTimeDlyHMSM(0, 0,0,20);
                        user1keystate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USER1_KEY_PIN);
                        user2keystate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USER2_KEY_PIN);
                        if(user1keystate==0)
                        {
                                        OSTimeDlyHMSM(0, 0,0,20);
                                        user1keystate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USER1_KEY_PIN);
                                        if(user1keystate==0)
                                        {
                                                user1key_press=1;
                                        }
                        }
                        if(user2keystate==0)
                        {
                                        OSTimeDlyHMSM(0, 0,0,20);
                                        user2keystate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USER2_KEY_PIN);
                                        if(user2keystate==0)
                                        {
                                                user2key_press=1;
                                        }
                        }
                        if(user1keystate==1 && user1key_press==1)
                        {
                                        user1key_press=0;
                                        OSTaskCreate(Task_3_Shenzhou,(void *)0,&task_3_stk[TASK_3_STK_SIZE-1], TASK_3_PRIO);
                        }
                        if(user2keystate==1 && user2key_press==1)
                        {
                                        user2key_press=0;
                                        OSSemPost(Sem);
                        }
                }
}

void Task_Shenzhou(void *p_arg)
{
    (void)p_arg;               // 'p_arg' 并没有用到,防止编译器提示警告

        OSTaskCreate(Task_1_Shenzhou,(void *)0,&task_1_stk[TASK_1_STK_SIZE-1], TASK_1_PRIO);//创建任务1

        OSTaskCreate(Task_2_Shenzhou,(void *)0,&task_2_stk[TASK_2_STK_SIZE-1], TASK_2_PRIO);//创建任务2

        OSTaskCreate(Task_4_Shenzhou,(void *)0,&task_4_stk[TASK_4_STK_SIZE-1], TASK_4_PRIO);//创建任务2

        OSTaskCreate(Task_key_Shenzhou,(void *)0,&task_key_stk[TASK_KEY_STK_SIZE-1], TASK_KEY_PRIO);

    while (1)
    {
                        GPIO_ResetBits(GPIO_LED,DS1_PIN); //点亮LED1
                        OSTimeDlyHMSM(0, 0,0,100);
                        GPIO_SetBits(GPIO_LED,DS1_PIN);          //熄灭LED1
                        OSTimeDlyHMSM(0, 0,0,100);
    }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

        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OS_TICKS_PER_SEC);  /* 初始化并使能SysTick定时器        */

  /* 配置神舟III号LED灯使用的GPIO管脚模式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LED, ENABLE);           /*使能LED灯使用的GP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_PIN|DS2_PIN|DS3_PIN|DS4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LED, &GPIO_InitStructure);               /*神州III号使用的LED灯相关的GPIO口初始化*/
          GPIO_SetBits(GPIO_LED,DS1_PIN|DS2_PIN|DS3_PIN|DS4_PIN); /*关闭所有的LED指示灯*/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USER1_KEY is P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ER1_KEY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USER2_KEY is PD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ER2_KEY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UCOSII 操作系统初始化开始 { ***********************************************************/
        OSInit();        /* UCOSII 操作系统初始化 */

        /* UCOSII创建一个任务 */
        OSTaskCreate(Task_Shenzhou,(void *)0,&start_task_stk[START_TASK_STK_SIZE-1], START_TASK_PRIO);

        OSStart();                 /* 启动UCOSII操作系统 */
/******** UCOSII 操作系统初始化结束 } ***********************************************************/
}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2019-01-22):
怎么看不出是邮箱传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