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展前景

楼主(2017-11-29):
从目前来看,单片机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各个领域,也可以说几乎很难找到哪个领域没有单片机,尤其在我国,单片机的年需求量是相当大的,那现在单片机的发展怎么样,好就业吗?这一类相关的问题一定是很多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单片机需求量每年大约以16%的速度增长,但相对于世界市场,我国的占有率还不到1%,所以在我国,单片机发展的前景很广,看看这位单片机前辈是怎样来总结的,从业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

单片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单片机是万万不能的,单片机从发展到现在更加合理和趋于理性。一些专业的工程师认为单片机是一个系统工程,方方面面的东西不是自己都熟悉和精确把握的,自己要想在单片机行业混的不错,还是那句话,要跟自己所处的行业相结合,那才是真正的王道,从事单片机的一些人总是在抱怨单片机在社会上的方方面,只是一个现象或是表象,认为做些纯电子工作觉得不得了,那你真的是错了,单片机系统其实没有那么狭隘。如果你走不出这种狭隘,那你注定就是抱怨的那部分人。

可以说没有什么职业是最好的,只有在当前或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合适自己的职业才是最好的,就以单片机为例,这位单片机前辈告诉我说,单片机的工作成果其实就只是一个配件,但你需要提供相应的物理尺寸,单片机系统的散热,安装条件和安装方式等等情况,需要对你的上下游提供的环境配合好,而不是说我的单片机功能完成了就没我的事了,万事大吉了。就仅对单片机需要实现的功能来说,如果你连功能都实现不了,那我还要你做什么,那只是基础工作。其实,往往上下游提供的环境对你的设计就是一种考验,也有你需要变换N种方案才能比较好的实现的可能。

所以想要做一名称职的电子工程师,不用学习太多,学一些就行,当然你也不需要跟风,等到你真正想要学习的时候,再拿起来就会学的很快,这也算是一种储备吧,能多学尽量多学一些,只要你努力,脚踏实地的做事,一定可以学的很好,毕竟单片机的就业前景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A(2024-07-29):
那现在呢,我目前大一,马上大二

网友B:
要学精才行,我们公司里就有位单片机的才师傅,是电子专业中专毕业的,开始搞点电子小制作,什么逆变器呀,慢慢步扩单片机。要自己做板子,做出成品,才能发现很多问题,这样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成长。
我们公司是化工厂,实验室里有很多的仪表和设备,仪表坏了,采购又贵,老师傅单片机又可以,就用单片机做仪表部分替代。
如精馏塔,有个回流控制器,那里面猜是个时间继电器,通过它来控制电磁铁的通断时间比例,如电磁铁不吸的时候,塔顶的冷凝液会流到玻璃容器内,如果吸合,就会使精馏头(玻璃的)里面的铁片动作,使液体流回塔内,这样通过时间比就能控制回流比,这也非常简单的东西,要有三个数码管,显示计数,还有要有按钮,来设置参数。你还要设计出能输出大概可调压的20-40V电压的电源,单片机就是控制这个电源输出的通断来实现回流比的控制。
还有电子秤,如梅特勒的电子秤,有串口,但这是232的,搞个转换电路,用单片机接收电子秤发出的称重信号,然后转成485的通讯用MODBUS协议发出去,里面还有拨码开关,可以设置地址。你还得要会VB,VC等编程,在电脑上编个程序,把数据从转换器里上传上来,里面编个可以显示趋势图的,还有要把数据存入数据库。
老师傅还做过温度计,把PT100通过电桥,变成电压信号,最后变成温度信号,用显示屏显示出温度,一块屏可以显示4个或是8个温度计,然后用MODBUS把它远传出去。你做好的温度计要较正,就搞了个小程序,VB编的,把电阻箱打出标准电阻,接到接口上,然后在对应的温度上一双击,就把这个温度下的数值记下存入。一个温度计搞个8个点,那比买来的温度计准多了。
还自做好了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MODBUS数字量输出模块,在工厂里,这些PLC模块很贵的,一个点就要好几百块。不过化工厂车间上特别是防爆区不敢用,实验室或是非防爆区就可以用,便宜啊。
上半年做了个高速采集器,在实验中研究爆炸压力变化情况,就是把物质点燃,记录下几秒压力的变化情况,每秒上千的采集数据。PLC是干不了了,这么高的采集速率。就是用单片机做的,按下按钮或是在电脑端界面上按下起爆按钮,然后单片通过通讯接收到指令,把自己数据区里面存储清空,然后点火线圈得电,点燃,单片机就快速数据记录,好后,把数据慢慢传入电脑,放在数据库里面,依日期,次别放在特定数据库文件里,如果要显示,就把它从数据库里调出显示出来,就是能看数据库。
单片机要学精才有用的。

网友C:
智慧家电, 无人机, 无人车间, 无人驾驶等等产业方向都离不开各种高中低性能的单片机, 及各种显示屏做人机界面.

网友D:
低功耗设计:低功耗设计将有助于提高设备的续航能力,降低使用成本。未来的单片机将采用更先进的低功耗技术,以满足物联网设备对控制单元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