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MO天线发射技术matlab程序

楼主(2017-11-29):
单入单出SISO系统:
clear all;
close all;
clc;
M = 1000;
Nt = [1];           % Nt = [2]; Nt = [4]; Nt = [8];
Nr = [1];
s={'b-hexagram'};
SNR = [0:2:50]; %dB
figure(1);
title('单入单出系统');
xlabel('SNR [dB]');
ylabel('CU');
grid on;
hold on;
for n = 1:length(Nt)
t = Nt(n);
r = Nr(n);
for m = 1:M
H = raylrnd(1,r,t);
for l = 1:length(SNR)
rou = 10^(SNR(l)/10);
% Find the capacity while CSIT unknown
CU(m,l) = log2(real(det(eye(r)+rou*H*H'/t)));
end
end
C_unknown(:,n) = mean(CU)'
for l = 1:length(SNR)
[cdf_u,co_u] = hist(CU(:,l),100);
cdf_u = cumsum(cdf_u);%数组累加
idx_ten_percent = find(abs(cdf_u-100)==min(abs(cdf_u-100)));
C_unknown_outage(l,n) = co_u(idx_ten_percent(1));
end
figure(1);
linetype = s(n);
plot(SNR,C_unknown(:,n),deal(linetype{:}));
legend('Mt=1');
end

二发单收系统:
四发单收系统:
八发单收系统:
多发多收和单发单收系统比较:
clear all;

close all;

clc;

M = 1000;

Nt = [1,2,4,8];

Nr = [1,2,4,8];

s={'b-o','b-*','b-square','b-hexagram'};

SNR = [0:2:50]; %dB

figure(1);

title('多发多收和单发单收系统比较')

xlabel('SNR [dB]');

ylabel('CU');

grid on;

hold on;

for n = 1:length(Nt)

t = Nt(n);

r = Nr(n);

for m = 1:M

H = raylrnd(1,r,t);

for l = 1:length(SNR)

rou = 10^(SNR(l)/10);

% Find the capacity while CSIT unknown

CU(m,l) = log2(real(det(eye(r)+rou*H*H'/t)));

end

end

C_unknown(:,n) = mean(CU)';

for l = 1:length(SNR)

[cdf_u,co_u] = hist(CU(:,l),100);

cdf_u = cumsum(cdf_u);%数组各行累加

idx_ten_percent = find(abs(cdf_u-100)==min(abs(cdf_u-100)));

C_unknown_outage(l,n) = co_u(idx_ten_percent(1));

end

figure(1);

linetype = s(n);

plot(SNR,C_unknown(:,n),deal(linetype{:}));

legend('Mt=1','Mt=2','Mt=4','Mt=8');

end

STBC编码原理:

x及其共轭的线性组合。一个编码码字共有P个时刻,并按行由N副天线同时发送,即在第一个时刻发送第一行,第二个时刻发送第二行,依此类推。在第t个时刻发送第t行,总共需P个时刻才可完成一个编码码字的发送。因此,矩阵的每一列符号实际是由同一副发送天线在不同时刻发送的。

Clear

N = 10^6; % number of bits or symbols

Eb_N0_dB = [0:25]; % multiple Eb/N0 values多个信噪比,信号传输的衰弱程度不一

nRx = 2;%接收天线的个数为2

for ii = 1:length(Eb_N0_dB)%信噪比的个数有多少,就做多少次循环

% Transmitter发射机

ip = rand(1,N)>0.5; % generating 0,1 with equal probability(rand产生一个1行N列的随机数)后面的">0.5"的意思是指当随机取得的数大于0.5时,那个数直接变为一,当小于0.5时为0

s = 2*ip-1; % BPSK 调制 0 -> -1; 1 -> 0(另外的一种调试方法,估计是仿真的时候用来对比的)

% Alamouti STBC
sCode = 1/sqrt(2)*kron(reshape(s,2,N/2),ones(1,2)) ;%kron(A,B)是求矩阵A和矩阵B的乘积

reshape(s,2,N/2)是将s矩阵改成2行,N/2列的矩阵;ones(1,2)生成一个1行2列的全1矩阵

% channel
h = 1/sqrt(2)*[randn(nRx,N) + 1i*randn(nRx,N)]; % Rayleigh channel (sqrt平方根)

n = 1/sqrt(2)*[randn(nRx,N) + 1i*randn(nRx,N)]; % white gaussian noise, 0dB variance

%
y = zeros(nRx,N);

yMod = zeros(nRx*2,N);

hMod = zeros(nRx*2,N);

for kk = 1:nRx %从1一直循环到nRx

hMod = kron(reshape(h(kk,:),2,N/2),ones(1,2)); % repeating the same channel for two symbols (重复相同信道的两个符号)

temp = hMod;

hMod(1,[2:2:end]) = conj(temp(2,[2:2:end]));

hMod(2,[2:2:end]) = -conj(temp(1,[2:2:end]));

% Channel and noise Noise addition
y(kk,:) = sum(hMod.*sCode,1) + 10^(-Eb_N0_dB(ii)/20)*n(kk,:);

% Receiver
yMod([2*kk-1:2*kk],:) = kron(reshape(y(kk,:),2,N/2),ones(1,2));

% forming the equalization matrix(形成均衡矩阵)

hEq([2*kk-1:2*kk],:) = hMod;

hEq(2*kk-1,[1:2:end]) = conj(hEq(2*kk-1,[1:2:end]));

hEq(2*kk, [2:2:end]) = conj(hEq(2*kk, [2:2:end]));

end

% equalization
hEqPower = sum(hEq.*conj(hEq),1);

yHat = sum(hEq.*yMod,1)./hEqPower; % [h1*y1 + h2y2*, h2*y1 -h1y2*, ... ]

yHat(2:2:end) = conj(yHat(2:2:end));

% receiver - hard decision decoding

ipHat = real(yHat)>0;

% counting the errors

nErr(ii) = size(find([ip- ipHat]),2);

end

simBer = nErr/N; % simulated ber

EbN0Lin = 10.^(Eb_N0_dB/10);

theoryBer_nRx1 = 0.5.*(1-1*(1+1./EbN0Lin).^(-0.5));

p = 1/2 - 1/2*(1+1./EbN0Lin).^(-1/2);

theoryBerMRC_nRx2 = p.^2.*(1+2*(1-p));

pAlamouti = 1/2 - 1/2*(1+2./EbN0Lin).^(-1/2);

theoryBerAlamouti_nTx2_nRx1 = pAlamouti.^2.*(1+2*(1-pAlamouti));

close all

figure

semilogy(Eb_N0_dB,theoryBer_nRx1,'bp-','LineWidth',2); %semilogy:绘制半对数坐标图形

hold on;

semilogy(Eb_N0_dB,theoryBerMRC_nRx2,'kd-','LineWidth',2);

semilogy(Eb_N0_dB,theoryBerAlamouti_nTx2_nRx1,'c+-','LineWidth',2);

semilogy(Eb_N0_dB,simBer,'mo-','LineWidth',2);
axis([0 25 10^-5 0.5]);

grid on;

legend('theory (nTx=1,nRx=1)', 'theory (nTx=1,nRx=2, MRC)', 'theory (nTx=2, nRx=1, Alamouti)', 'sim (nTx=2, nRx=2, Alamouti)');

xlabel('Eb/No, dB');

ylabel('Bit Error Rate');

title('BER for BPSK modulation with 2Tx, 2Rx Alamouti STBC (Rayleigh 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