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12864可以用 很久没用了 就这个样子了

楼主(2017-11-29):
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检查下排线,有接触不良没…

网友B:
换屏,没用了

网友A:
检查下排线…

网友B:
感觉屏幕已经坏了,买个新的

网友C:
焊点拉焊一下试试

网友D:
应该是坏了。

网友E:
坏了换屏!

网友F:
感觉应该是坏了

网友G:
拆开用无水酒精洗洗在装回去,主要是要弄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