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程序中为什么要关闭串行口求解释

楼主(2017-11-29):
51单片机中断程序中为什么要关闭串行口?
中断程序中是不是应该设置ES=1?
这个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上面写了避免发送过程被打扰,如果不关掉,万一来数据又中断了 单片机程序就不稳定

网友B:
单片机中,引起中断的“源”无论多少个,处理中断的却只有一个,如果要求某些处理不希望被打扰的话,只有将别的中断请求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