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测量电缆通断

楼主(2017-11-29):
在现实中好多时候不能用万用表来测量线的通断,能不能用单片机来制作一个检测仪,来检测线是不是断了,我还没思路,感觉一个单片机在一端发射信号,另一个单片机接收信号并且显示可以,但是具体不知道咋操作,信号用脉冲还是什么,谁会求指点,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市面上已经有这样的产品了。
电业工人查线都是用这个,哪家电不通,就用这个找问题原因。
网上应该可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已经有这样的产品了。
电业工人查线都是用这个,哪家电不通,就用这个找问题原因。
网上应该可以找 ...

网上有卖的,都上万了,便宜的也有好几千,我想自己做一个简易的,不用太精确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已经有这样的产品了。
电业工人查线都是用这个,哪家电不通,就用这个找问题原因。
网上应该可以找 ...

市面上有,太贵了,我想做一个简单的,不要太准确,能检测线的通断就好,

网友B:
方法很多,最佳的却需要与你的被测量对象相配合。
如:电缆的头尾在不在一起?电缆是多根还是单根?这些都与测试方案有关。

网友C:
你是想测量线通还是断吗,还是线长要考虑电阻进去,还有就是线很长很长损耗也大的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最佳的却需要与你的被测量对象相配合。
如:电缆的头尾在不在一起?电缆是多根还是单根?这些都 ...

头尾不在一起的,如果在一起就可以用万用表了

网友D:
电缆如果是通220V的,那就采用220转5V,然后用单片机进行AD采集;    就是说,线缆如果同,那肯定采集到的值就不为‘0’, 断开那就是“0”

网友C:
很长的话可以用线头与地接在电压加个电阻,另头去测量 输出

网友C:
我认为测量是不是通断很简单,主要是能判定是那个地方断了才有意义。

网友E:

做一个振荡器,RC振荡器,电感振荡器都可以。振荡频率不宜过高,调试过程中根据情况定。振荡器一端接大地,另一端接待测电缆。做一个频率接收装置,用薄铜板即可,用屏蔽导线引入机器的输入端。机器的振荡器和接收端共享一个接地点,这个接地点接到几个大钢针上,将钢针插入大地,随着测量距离加大不断改换钢针钢针的位置。紧接着做一个谐振电路,谐振频率为前面所说的震荡频率,这样就可以将发出去的频率接受回来。再经过一个放大器,用运输放大器最好,将信号放大。也可以在经过一级功率放大,便可以推动毫安表,便可以观察到电缆是否的断线点了。原理是:本机震荡频率经过电缆正常部分耦合给接收器,如果电缆断线这个频率就接收不到。毫安表就不会有指示了。这个振荡频率很重要。过高可能经过断点也会有指示,过低就很难接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测量线通还是断吗,还是线长要考虑电阻进去,还有就是线很长很长损耗也大的考虑吗?

线长最多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振荡器,RC振荡器,电感振荡器都可以。振荡频率不宜过高,调试过程中根据情况定。振荡器一端接大地, ...

可以给个示意图吗,或者简单的电路图,不是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缆如果是通220V的,那就采用220转5V,然后用单片机进行AD采集;    就是说,线缆如果同,那肯定采集到的 ...

电缆大多是直流110,还有直流24V,交流220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测量是不是通断很简单,主要是能判定是那个地方断了才有意义。

在一个多股线中,测出哪一根断的话就直接换了,同时也可以分析故障原因,定点故障的话有大型仪器,直接就测了

网友F:
你是要只要知道是否通断还是知道断开的位置

网友G(2022-12-29):
请问有最终解决方案没,网上卖的搜什么能找到呢

网友H:
发一个高速脉冲,然后在断线处会弹回,测量这个时间,就知道了电线长度,当然这个时间是很短的,需要皮秒级时间测量,需要用到SSP1922等外部时间芯片

网友I:
可以通过测频率的方法 加个激励电压 测到频率损失大就可以断定是断路

网友J:
用模拟电路进行测试

网友J:
用模拟软件画模拟电路图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