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机密码锁程序

楼主(2017-11-29):
基于开发板设计的开机密码锁,功能如下:上电显示----,密码输入正确,停留0.5秒然后显示按键值,10秒没有操作或者密码输入错误都返回----,适合想把数码管和按键结合起来的学习,还有不同的窗口。

#include<reg52.h>
#define const_key_time 20
#define const_no_key_push 4400
#define const_05s 220
void SystemInitial();
void PeripheralInitial();
void delay_short(unsigned char ucDelayShort);
void delay_long(unsigned char ucDelayLong);
void hc595_drive(unsigned char ucStatusTemp16_09,unsigned char ucStatusTemp08_01);
void key_scan();
void key_service();
void display_drive();
void display_service();
void num_key_input(unsigned char ucWhichKey);
sbit key_dr1=P0^0;
sbit key_dr2=P0^1;
sbit key_dr3=P0^2;
sbit key_dr4=P0^3;
sbit key_sr1=P0^4;
sbit key_sr2=P0^5;
sbit key_sr3=P0^6;
sbit key_sr4=P0^7;
sbit srclk_dr=P3^6;
sbit rclk_dr=P3^5;
sbit ser_dr=P3^4;
unsigned char ucRowRecord=1;
unsigned char ucKeyStep=1;
unsigned char ucKeySec=0;
unsigned char ucKeyLock=0;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0;
unsigned char ucTemp=0;
unsigned char ucDisplayDriveStep=1;
unsigned char ucDig1;
unsigned char ucDig2;
unsigned char ucDig3;
unsigned char ucDig4;
unsigned char ucWd=1;
unsigned char ucWd1Update=1;
unsigned char ucWd2Update=0;
unsigned char ucWd3Update=0;
unsigned char ucPasswordInput[4];
unsigned char ucPasswordCnt=0;
unsigned char ucKeyNum=1;
unsigned int uiNoKeyPushTimer=const_no_key_push;
unsigned int uiPasswordTimer=const_05s;
unsigned char ucTemp1=0;
unsigned char ucTemp2=0;
unsigned char ucTemp3=0;
unsigned char ucTemp4=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0x73};

void main()
{
        SystemInitial();
        delay_long(100);
        PeripheralInitial();
        while(1)
        {
                key_service();
                display_service();
        }
}

void display_service()
{
        switch(ucWd)
        {
                case 1: if(ucWd1Update==1)
                                {
                                        ucWd1Update=0;
                                        ucDig4=ucPasswordInput[0];
                                        ucDig3=ucPasswordInput[1];
                                        ucDig2=ucPasswordInput[2];
                                        ucDig1=ucPasswordInput[3];
                                }
                                break;
                case 2: if(ucWd2Update==1)
                                {
                                        ucWd2Update=0;
                                        ucDig4=10;
                                        ucDig3=10;
                                        ucDig2=10;
                                        ucDig1=ucKeyNum;
                                }
                                break;
                case 3: if(ucWd3Update==1)
                                {
                                        ucWd3Update=0;
                                        ucDig4=ucPasswordInput[0];
                                        ucDig3=ucPasswordInput[1];
                                        ucDig2=ucPasswordInput[2];
                                        ucDig1=ucPasswordInput[3];
                                }
                                break;
        }
}

void key_scan()
{
        switch(ucKeyStep)
        {
                case 1: if(ucRowRecord==1)
                                {
                                        key_dr1=0;
                                        key_dr2=1;
                                        key_dr3=1;
                                        key_dr4=1;
                                }
                                else if(ucRowRecord==2)
                                {
                                        key_dr1=1;
                                        key_dr2=0;
                                        key_dr3=1;
                                        key_dr4=1;
                                }
                                else if(ucRowRecord==3)
                                {
                                        key_dr1=1;
                                        key_dr2=1;
                                        key_dr3=0;
                                        key_dr4=1;
                                }
                                else
                                {
                                        key_dr1=1;
                                        key_dr2=1;
                                        key_dr3=1;
                                        key_dr4=0;
                                }
                                uiKeyTimeCnt=0;
                                ucKeyStep++;
                                break;
                case 2: uiKeyTimeCnt++;
                                if(uiKeyTimeCnt>1)
                                {
                                        uiKeyTimeCnt=0;
                                        ucKeyStep++;
                                }
                                break;
                case 3: if(key_sr1==1&&key_sr2==1&&key_sr3==1&&key_sr4==1)
                                {
                                        ucKeyStep=1;
                                        ucKeyLock=0;
                                        uiKeyTimeCnt=0;
                                        ucRowRecord++;
                                        if(ucRowRecord>4)
                                                ucRowRecord=1;
                                }
                                else if(ucKeyLock==0)
                                {
                                        if(key_sr1==0&&key_sr2==1&&key_sr3==1&&key_sr4==1)
                                        {
                                                uiKeyTimeCnt++;
                                                if(uiKeyTimeCnt>const_key_time)
                                                {
                                                        uiKeyTimeCnt=0;
                                                        ucKeyLock=1;
                                                        if(ucRowRecord==1)
                                                                ucKeySec=1;
                                                        else if(ucRowRecord==2)
                                                                ucKeySec=2;
                                                        else if(ucRowRecord==3)
                                                                ucKeySec=3;
                                                        else
                                                                ucKeySec=4;
                                                }
                                        }
                                        if(key_sr1==1&&key_sr2==0&&key_sr3==1&&key_sr4==1)
                                        {
                                                uiKeyTimeCnt++;
                                                if(uiKeyTimeCnt>const_key_time)
                                                {
                                                        uiKeyTimeCnt=0;
                                                        ucKeyLock=1;
                                                        if(ucRowRecord==1)
                                                                ucKeySec=5;
                                                        else if(ucRowRecord==2)
                                                                ucKeySec=6;
                                                        else if(ucRowRecord==3)
                                                                ucKeySec=7;
                                                        else
                                                                ucKeySec=8;
                                                }
                                        }
                                        if(key_sr1==1&&key_sr2==1&&key_sr3==0&&key_sr4==1)
                                        {
                                                uiKeyTimeCnt++;
                                                if(uiKeyTimeCnt>const_key_time)
                                                {
                                                        uiKeyTimeCnt=0;
                                                        ucKeyLock=1;
                                                        if(ucRowRecord==1)
                                                                ucKeySec=9;
                                                        else if(ucRowRecord==2)
                                                                ucKeySec=10;
                                                        else if(ucRowRecord==3)
                                                                ucKeySec=11;
                                                        else
                                                                ucKeySec=12;
                                                }
                                        }
                                        if(key_sr1==1&&key_sr2==1&&key_sr3==1&&key_sr4==0)
                                        {
                                                uiKeyTimeCnt++;
                                                if(uiKeyTimeCnt>const_key_time)
                                                {
                                                        uiKeyTimeCnt=0;
                                                        ucKeyLock=1;
                                                        if(ucRowRecord==1)
                                                                ucKeySec=13;
                                                        else if(ucRowRecord==2)
                                                                ucKeySec=14;
                                                        else if(ucRowRecord==3)
                                                                ucKeySec=15;
                                                        else
                                                                ucKeySec=16;
                                                }
                                        }
                                }
                                break;
        }
}

void key_service()
{
        switch(ucKeySec)
        {
                case 1: num_key_input(1);
                                ucKeySec=0;
                                break;
                case 2: num_key_input(2);
                                ucKeySec=0;
                                break;
                case 3: num_key_input(3);
                                ucKeySec=0;
                                break;
                case 4: num_key_input(4);
                                ucKeySec=0;
                                break;
                case 5: num_key_input(5);
                                ucKeySec=0;
                                break;
                case 6: num_key_input(6);
                                ucKeySec=0;
                                break;
                case 7: num_key_input(7);
                                ucKeySec=0;
                                break;
                case 8: num_key_input(8);
                                ucKeySec=0;
                                break;
                case 9: num_key_input(9);
                                ucKeySec=0;
                                break;
                case 10: num_key_input(0);
                                 ucKeySec=0;
                                 break;
                case 11: ucKeySec=0;
                                 break;
                case 12: ucKeySec=0;
                                 break;
                case 13: ucKeySec=0;
                                 break;
                case 14: ucKeySec=0;
                                 break;
                case 15: ucKeySec=0;
                                 break;
                case 16: ucKeySec=0;
                                 break;
        }
}

void num_key_input(unsigned char ucWhichKey)
{
        switch(ucWd)
        {
                case 1: ucPasswordInput[ucPasswordCnt]=ucWhichKey;
                                ucPasswordCnt++;
                                if(ucPasswordCnt>=4)
                                {
                                        ucPasswordCnt=0;
                                        ucWd=3;
                                        ucWd3Update=1;
                                        uiPasswordTimer=const_05s;
                                }
                                ucWd1Update=1;
                                uiNoKeyPushTimer=const_no_key_push;
                                break;
                case 2: ucKeyNum=ucWhichKey;
                                ucWd2Update=1;
                                uiNoKeyPushTimer=const_no_key_push;
                                break;
        }
}

void display_drive()
{
        switch(ucDisplayDriveStep)
        {
                case 1: ucTemp=table[ucDig1];
                                hc595_drive(ucTemp,0xfe);
                                break;

                case 2: ucTemp=table[ucDig2];
                                hc595_drive(ucTemp,0xfd);
                                break;
            case 3: ucTemp=table[ucDig3];
                                hc595_drive(ucTemp,0xfb);
                                break;
                case 4: ucTemp=table[ucDig4];
                                hc595_drive(ucTemp,0xf7);
                                break;
        }
        ucDisplayDriveStep++;
        if(ucDisplayDriveStep>4)
                ucDisplayDriveStep=1;
}

void hc595_drive(unsigned char ucStatusTemp16_09,unsigned char ucStatusTemp08_01)
{
        unsigned char ucTempData=0;
        unsigned char i;
        srclk_dr=0;
        rclk_dr=0;

        ucTempData=ucStatusTemp16_09;
        for(i=0;i<8;i++)
        {
                if(ucTempData>=0x80)
                        ser_dr=1;
                else ser_dr=0;
                srclk_dr=0;
                delay_short(1);
                srclk_dr=1;
                ucTempData=ucTempData<<1;
        }

        ucTempData=ucStatusTemp08_01;
        for(i=0;i<8;i++)
        {
                if(ucTempData>=0x80)
                        ser_dr=1;
                else ser_dr=0;
                srclk_dr=0;
                delay_short(1);
                srclk_dr=1;
                delay_short(1);
                ucTempData=ucTempData<<1;
        }

        rclk_dr=0;
        delay_short(1);
        rclk_dr=1;
        delay_short(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i;
        if(ucWd==3)
        {
                if(uiPasswordTimer>0)
                        uiPasswordTimer--;
                if(uiPasswordTimer==0)
                {
                        if(ucPasswordInput[0]==1&&ucPasswordInput[1]==3&&ucPasswordInput[2]==1&&ucPasswordInput[3]==4)
                        {
                                ucWd=2;
                                ucWd2Update=1;
                        }
                        else
                        {
                                for(i=0;i<4;i++)
                                        ucPasswordInput[i]=11;
                                ucWd=1;
                                ucWd1Update=1;
                        }
                }
        }
        if(ucWd==2)
        {
……………………

网友A(2018-07-07):
楼主 ,你确定你的代码没有问题?怎么我自己烧到板子里去之后并没有你说的功能呢?矩阵按键也不显示,LCD也不显示输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