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语言学习笔记

楼主(2017-11-29):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

C语言32个关键字:
auto 局部变量(自动储存)
break无条件退出程序最内层循环
case switch语句中选择项
char单字节整型数据
const定义不可更改的常量值
continue中断本次循环,并转向下一次循环
default switch语句中的默认选择项
do 用于构成do.....while循环语句
double定义双精度浮点型数据
else构成if.....else选择程序结构
enum枚举
extern在其它程序模块中说明了全局变量
float定义单精度浮点型数据
for构成for循环语句
goto构成goto转移结构
if构成if....else选择结构
int基本整型数据
long长整型数据
registerCPU内部寄存的变量
return用于返回函数的返回值
short短整型数据
signed有符号数
sizoef计算表达式或数据类型的占用字节数
static定义静态变量
struct定义结构类型数据
switch构成switch选择结构
typedef重新定义数据类型
union联合类型数据
unsigned定义无符号数据
void定义无类型数据
volatile该变量在程序中执行中可被隐含地改变
while用于构成do...while或while循环结构
流程图表示
指数形式:由十进制数,加阶码标志“e”或 号)组成。 其一般形式为
aEn(a为十进制数,n 为十进制整数),其值为:a*10n

基本数据类型
格式符
常用的转义字符及其含义
C 语句可分为以下五类:
1) 表达式语句:表达式;
2) 函数调用语句:函数名(实际参数表);
3) 控制语句:。C语言有九种控制语句。 可分成以下三类: 1) 条件判断语句:if 语句、switch 语句; 2) 循环执行语句:do while 语句、while 语句、for 语句; 3) 转向语句:break 语句、goto 语句、continue 语句、return 语句。
4) 复合语句:把多个语句用括号{}括起来组成的一个语句称复合语句。
                    例如: { x=y+z;
a=b+c;
printf(“%d%d”,x,a);
}
是一条复合语句。
5) 空语句:只有分号“;”组成的语句称为空语句。
考虑到 printf 和 scanf 函数使用频繁,系统允许在使用这两个函数时可不加 #include< stdio.h > 或 #include ”stdio.h”
Putchar 函数

  • putchar(‘\101’); (也是输出字符 A
  • 使用本函数前必须要用文件包含命令: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o.h
getchar 函数
  • 使用本函数前必须包含文件stdio.h
  • 程序最后两行可用下面两行的任意一行代替: putchar(getchar()); printf(“%c”,getchar());

Printf函数
  • printf 函数是一个标准库函数,它的函数原型在头文件stdio.h中。但作为一个特例, 不要求在使用 printf 函数之前必须包含 stdio.h 文件
  • printf 函数调用的一般形式为: printf(“格式控制字符串,输出表列)
  • “%d”表示按十进制整型输出; “%ld”表示按十进制长整型输出; “%c”表示按字符型输出等。

Scanf 函数
  • scanf 函数是一个标准库函数,它的函数原型在头文件stdio.h中,与 printf 函数相 同,C语言也允许在使用 scanf 函数之前不必包含 stdio.h 文件。
  • “*”:用以表示该输入项,读入后不赋予相应的变量,即跳过该输入值。 : scanf("%d %*d %d",&a,&b); 当输入为:1 2 3 时,把 1 赋予 a2被跳过,3 赋予 b
  • 2) scanf 中要求给出变量地址,如给出变量名则会出错。如 scanf("%d",a);是非法 的,应改为 scnaf("%d",&a);才是合法的。
  • scanf 函数中没有精度控制,如:scanf("%5.2f",&a);是非法的。不能企图用此语 句输入小数为 2 位的实数
关系表达式
关系表达式的值是真”和“假”,用“1”和“0”表示。

If语句:要注意input的数字间不能乱加逗号

条件运算符和条件表达式
x=判断语句?x1:x2
表示先执行判断,是就把x1赋值给x,否则x2赋值给x

小明被老师罚抄10次computer这个单词,分别用三种语法写
斐波那契数列
for 语句功能最强。

要读懂程序,知道for循环到break结束。
数组:
未赋值的系统会自动复制为0
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
如对全部元素赋初值,则第一维的长度可以不给出。
函数
不返回函数值的函数,可以明确定义为“空类型”,类型说明符为“void”。

网友A:
将自己的学习成果贡献大家,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