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
我想实现按键传送,可是出现了问题

发送
#include<reg52.h>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q=P3^6;
int num=0;
scon=0x50;
int ge;
                void delay(){
                int i,j=0;
                for(i=500;i<0;i--)
                        for(;j<100;j++);
                                        }
main(){
while(1){
        if(q==0)
        delay();
        if(q==0)
        {
        num++;
            if(num>9)num=0;
                SBUF=num;
                while(TI==0);
                TI=0;
                while(RI==0);
                RI=0;
                if(SBUF==num){
                ge=num%10;
                P1=tab[ge];
                delay();
                }
                while(q==0);
                }
        }
}

接收

#include<reg52.h>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num=0;
scon=0x50;
char receive;
int ge;
                void delay(){
                int i,j=0;
                for(i=500;i<0;i--)
                        for(;j<100;j++);
                                        }
main(){
while(1){
                while(RI==0){
                RI=0;
                receive=SBUF;
                SBUF=receive;
                while(TI==0);
                TI=0;
                P1=tab[receive%10];
                }
                delay();
                }
        }

网友A(2017-11-29):
是延时不够长的问题吗?

网友B:
如果RI=1时,则表示收到了一个字节。所以必须在RI=1后才可以取数字。
同样,当发送了一个字节后TI被置1。所以必须在TI=1之后才能续发下一个字节。

网友C:
兄弟用到串口怎么没有串口的程序

网友C:
//注意我的是p3^7,你的是p3^6
//发送
#include<reg52.h>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q=P3^7;
int num=0;
//scon=0x50;
int ge;
                void delay(){
                int i,j=0;
                for(i=500;i<0;i--)
                        for(;j<100;j++);
                                        }
void main(){
        SCON = 0x50;   // ′®¿ú1¤×÷·½ê½1
        TMOD = 0x20;   // T11¤×÷·½ê½2
        PCON = 0x00;   //SMOD=0
        TH1  = 0xfd;    //×°èë3õÖ죬2¨ìØÂê9600
        TL1  = 0xfd;
        TI   = 0;            //±ê־λ3õê¼»ˉ
        RI   = 0;
        TR1  = 1;           //Æô¶ˉ¶¨ê±Æ÷T1
        EA=1;           //CPU¿aÖD¶Ï
    ES=1;
while(1){
        if(q==0)
        delay();
        if(q==0)
        {
        num++;
            if(num>9)num=0;
                SBUF=num;
                while(TI==0);
                TI=0;
                while(RI==0);
                RI=0;
                if(SBUF==num){
                ge=num%10;
                P1=tab[ge];
                delay();
                }
                while(q==0);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
        if(RI==1)                    //??????
        {
                 RI = 0;
                P1= tab[SBUF];  //????????
        }
}

//接收
#include<reg52.h>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num=0;
//scon=0x50;
char receive;
int ge;
                void delay(){
                int i,j=0;
                for(i=500;i<0;i--)
                        for(;j<100;j++);
                                        }
void main(){
        P1= tab[0];     // ????
        SCON = 0x50;         // ??????1,????
        TMOD = 0x20;        // T1????2
        PCON = 0x00;        //SMOD=0
        TH1  = 0xfd;         //????,???9600
        TL1  = 0xfd;
        TI   = 0;       //?????
        RI   = 0;
        TR1  = 1;       //?????T1
        EA=1;           //CPU???
    ES=1;
while(1)
        {
                while(RI==0){
                RI=0;
                receive=SBUF;
                SBUF=receive;
                while(TI==0);
                TI=0;
                P1=tab[receive%10];
                }
                delay();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
        if(RI==1)                    //??????
        {
                 RI = 0;
                P1= tab[SBUF];  //????????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RI=1时,则表示收到了一个字节。所以必须在RI=1后才可以取数字。
同样,当发送了一个字节后TI被置1。 ...

还是不太理解,我是在RI、TI都发生改变才有动作

网友A:
我是借鉴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弟用到串口怎么没有串口的程序

我没打算用串口中断啊

网友A:
老铁你看我下面发的图,没有打算用串行中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