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505红外模块该如何使用?

楼主:
1.直接用HC-SR505红外模块 S8050 12V继电器如何制作一个控制灯的电路?
2.如何利用HC-SR505红外模块和51单片机做一个控制电路?

网友A(2017-11-30):
怎样知道模块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A:
求大神告知如何接线,如何去使用这个模块?

网友A:
知道怎么用硬件搭建电路吗?或者和单片机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你一下,你明白这个模块起的作用是什么吗

当人走到感应范围模块输出高电平,离开范围模块延时一段时间再从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你一下,你明白这个模块起的作用是什么吗

当人走到感应范围内活动模块持续输出高电平,离开感应范围或者禁止不动模块延时一段时间再从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

网友C:
请问有没有做微波雷达开关?功能和用途与红外感应的类似,但是红外的容易受温度影响,户外干扰很明显。

网友D(2020-03-30):
我不加继电器,直接通过输入信号判断是否高低电平不就可以控制led是么?

网友E(2020-09-26):
有这个的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