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单片机仿真芯片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7-11-29):
硬件要求:1、已经固化仿真程序的仿真芯片,如 SST89E58、SST89E516
2、带有串口资源的目标板,如开发板
硬件连接:1、将仿真芯片直接插到目标板上,代替原有单片机的位置。
2、连接电脑的串口和目标板的串口端子,没有串口的电脑使用 usb 转串口线
3、连接好电源,打开电源开关
软件设置:
1、 打开 keil 软件,并打开一个需要仿真的程序(已经编译通过的工程)如下图: 以下以“流水灯”工程为例。

2、 点击上图箭头图标打开如下对话框

3、 点击“Debug(调试)”选项,按照下图设置

4、 如上图设置后,点击“Setting”选项,出现如下对话框

★ Com 口选在当前硬件连接的端口,不能选择错误,否则不能通讯
★ 波特率默认选择 38400,也可以尝试选其他波特率,速度较低 然后“OK”“确认”完成设置

5、 点击如下图仿真“”图标

即可看到状态栏有蓝色程序载入进展条,完成后出现如下界面
如果出现如下界面

说明通讯异常请按一下目标板复位键或者重新启动电源,然后点击“Try Again”即可,如果多次尝试仍不能进入仿真界面,请点击“Settings”检测端口和波特率是 否正确。然后重复操作。

下图是成功进入的界面,供参考对比

左侧栏有如图现象,状态栏显示仿真器的版本,这里显示 Monitor – 51 V3.4
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仿真步骤了。
6、 以下是常用的仿真按钮图标

以上图标分别是(从左往右):复位、全速运行、停止、单步、跨步

点击全速运行就可以看到实际执行效果。 用户也可以单步、跨步或者断点运行。

使用注意事项:

1、 全速运行后不能通过点击“” 停止。产生原因如下: 下图中“”未勾选。建议不要勾选,否则会影响仿真的正确性。

这时候我们如果想停止正在全速运行的程序可以通过用户板的复位按键停止,然后重新
进入其他仿真步骤。

2、 不能正常进入仿真界面
请检查一下原因:
◆ 硬件是否连接牢靠
◆ 电源是否打开
◆ 软件设置是否正确

◆ 重新启动 keil 软件 如果有疑问请登陆网站查询更新文件,或者通过网站联系方式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