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的读取一个热敏电阻的温度都需要哪些元件,怎么连接

楼主(2017-11-29):
小白求教!
用单片机的读取一个热敏电阻的温度都需要哪些元件,怎么连接。我有查到,需要用AD元件,但是不知道热敏电阻跟AD元件之间怎么连接,网上的电路有的很复杂有的很简单,看的有些乱了不知道这两个元件之间到元件到底要怎么连了。还想知道AD元件怎么跟单片机连接,大神也帮忙说说吧,小白虚心求教

网友A:
串一个低温漂的电阻就OK了。
如:NTC10K温敏电阻与等值10K的低温漂电阻串联,用VCC 5V供电,取分压值接在单片机的AD输入脚上(单片机自带AD)。
剩下的就是写程序了。

网友B:
也可以用ne555的方波发生电路,将温度信号转化为方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一个低温漂的电阻就OK了。
如:NTC10K温敏电阻与等值10K的低温漂电阻串联,用VCC 5V供电,取分压值接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