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设计

楼主(2017-11-29):
#include<reg51.h>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PLACE P1

#define GPIO_TRAFFIC P2

sbit RED10   = P2^0;   //左红灯
sbit GREEN10 = P2^1;   //左绿灯

sbit RED11   = P2^2;   //南北红
sbit YELLOW11= P2^3;   //南北黄
sbit GREEN11 = P2^4;   //南北绿

sbit RED00   = P3^0;        //下人行道红灯
sbit GREEN00 = P3^1;        //下人行道绿灯

sbit RED01   = P2^5;        //东西红
sbit YELLOW01= P2^6;        //东西黄
sbit GREEN01 = P2^7;        //东西绿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PLACE[8]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unsigned char Time, Second;                  //用来存放定时时间
/*void main()
{
        P2=0x00;
        RED00=0;
        GREEN00=0;
        GPIO_DIG=0xff;
        GPIO_PLACE=0x00;
        while(1);
}        */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Timer0Cofig(void);

void main(void)
{
        Second = 1;

        Timer0Cofig();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Second == 70) //总时间归零
                {
                        Second = 1;
                }

                //--南北通行,30秒--//
                if(Second < 31)
                {
                        DisplayData[0] = DIG_CODE[(35 - Second) % 100 / 10]; //东西红灯35S
                        DisplayData[1] = DIG_CODE[(35 - Second) %10];

                        DisplayData[2] = DIG_CODE[(30 - Second) % 100 / 10];//南北绿灯35S
                        DisplayData[3] = DIG_CODE[(30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DIG_CODE[(35 - Second) % 100 / 10];//下红灯35S
                        DisplayData[5] = DIG_CODE[(35 - Second) %10];

                        DisplayData[6] = DIG_CODE[(30 - Second) % 100 / 10];//左绿灯35S
                        DisplayData[7] = DIG_CODE[(30 - Second) %10];

                        DigDisplay();

                        RED11 = 1;                 //南北红灯灭
                        YELLOW11 = 1;        //南北黄灯灭
                        GREEN11 = 0;    //南北绿灯亮

                        RED01 = 0;      //东西红灯亮
                        YELLOW01 = 1;        //东西黄灯灭
                        GREEN01 = 1;        //东西绿灯灭

                        RED10=1;                //左人行道红灯灭
                        GREEN10        = 0;    //左人行道绿灯亮

                        RED00 = 0;      //下人行道红灯亮
                        GREEN00 = 1;        //下人行道绿灯灭

                }

                //--南北黄灯等待切换状态,5秒--//
                else if(Second < 36)
                {
                        DisplayData[0] = DIG_CODE[(35 - Second) % 100 / 10]; //东西红灯35S
                        DisplayData[1] = DIG_CODE[(35 - Second) %10];

                        DisplayData[2] = DIG_CODE[(35 - Second) % 100 / 10];//南北黄灯5S
                        DisplayData[3] = DIG_CODE[(35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DIG_CODE[(35 - Second) % 100 / 10];//下红灯5S
                        DisplayData[5] = DIG_CODE[(35 - Second) %10];

                        DisplayData[6] = DIG_CODE[(70 - Second) % 100 / 10];//左红灯5S
                        DisplayData[7] = DIG_CODE[(70 - Second) %10];

                        DigDisplay();

                        RED11 = 1;                 //南北红灯灭
                        YELLOW11 = 0;        //南北黄灯亮
                        GREEN11 = 1;    //南北绿灯灭

                        RED01 = 0;      //东西红灯亮
                        YELLOW01 = 1;        //东西黄灯灭
                        GREEN01 = 1;        //东西绿灯灭

                        RED10 = 0;                //左人行道红灯亮
                        GREEN10        = 1;    //左人行道绿灯灭

                        RED00 = 0;      //下人行道红灯亮
                        GREEN00 = 1;        //下人行道绿灯灭
                }

                //--东西通行--//
                else if(Second < 66)
                {
                        DisplayData[0] = DIG_CODE[(65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1] = DIG_CODE[(65 - Second) %10];

                        DisplayData[2] = DIG_CODE[(70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3] = DIG_CODE[(70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DIG_CODE[(65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5] = DIG_CODE[(65 - Second) %10];

                        DisplayData[6] = DIG_CODE[(70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7] = DIG_CODE[(70 - Second) %10];
                        DigDisplay();

                        RED11 = 0;                 //南北红灯亮
                        YELLOW11 = 1;        //南北黄灯灭
                        GREEN11 = 1;    //南北绿灯灭

                        RED01 = 1;      //东西红灯灭
                        YELLOW01 = 1;        //东西黄灯灭
                        GREEN01 = 0;        //东西绿灯亮

                        RED10 = 0;                //左人行道红灯亮
                        GREEN10        = 1;    //左人行道绿灯灭

                        RED00 = 1;      //下人行道红灯灭
                        GREEN00 = 0;        //下人行道绿灯亮
                }

                //--黄灯等待切换状态,5秒--//
                else
                {
                        DisplayData[0] = DIG_CODE[(70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1] = DIG_CODE[(70 - Second) %10];

                        DisplayData[2] = DIG_CODE[(70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3] = DIG_CODE[(70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DIG_CODE[(105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5] = DIG_CODE[(105 - Second) %10];

                        DisplayData[6] = DIG_CODE[(70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7] = DIG_CODE[(70 - Second) %10];
                        DigDisplay();

                        RED11 = 0;                 //南北红灯亮
                        YELLOW11 = 1;        //南北黄灯灭
                        GREEN11 = 1;    //南北绿灯灭

                        RED01 = 1;      //东西红灯灭
                        YELLOW01 = 0;        //东西黄灯亮
                        GREEN01 = 1;        //东西绿灯灭

                        RED10 = 0;                //左人行道红灯亮
                        GREEN10        = 1;    //左人行道绿灯灭

                        RED00 = 0;      //下人行道红灯亮
                        GREEN00 = 1;        //下人行道绿灯灭
                }
        }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 i<8; i++)
        {
                GPIO_PLACE = DIG_PLACE;           //发送位选                GPIO_DIG = DisplayData;     //发送段码                j = 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 = 0x00;               //消隐        }}
void Timer0Cofig(void){        TMOD = 0x01;     //定时器0选择工作方式1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定时50MS    TL0  = 0xB0;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        TL0 = 0xB0;        Time++;        if(Time == 20)        {                Second ++;                Time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