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烧录实现不了

楼主(2017-11-29):
刚开始学51,我用的最小程序(网上买的)自己接的USB转ttl线可以烧录 但是在开发板上为何实现不了?

网友A:
建议新手买USB转TTL线

网友B:
问题未描述清楚,先说可以了,又说不行了。一定要说清楚使用的对象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未描述清楚,先说可以了,又说不行了。一定要说清楚使用的对象条件。

使用usb转ttl线实现了对51单片机最小系统的烧录
但是对开发板实现不了

网友C(2018-02-06):
USB转TTL线使用的是哪颗USB转串口芯片,驱动装好了吗?电脑是否识别到?TX、RX短接自发自收测试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