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平衡车程序 卡尔曼滤波和PID及nrf24l01无线

楼主(2017-11-30):
完美的平衡车程序,完整的代码,有卡尔曼滤波和PID

/***********************************************
标题: mian.c
日期: 2013/12/27
版本:v1.0
MDK-ARM 版本: v4.12
ST 库版本:v3.50
功能: 自平衡小车平衡及控制
说明:可结合上位机校正六轴的补偿值,使用蓝牙或者NRF24L01控制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i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24l01.h"
#include "mpu3050.h"
#include "adxl345.h"
#include "filter.h"
#include "calculate.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usb_desc.h"
#include "usb_istr.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sb_pwr.h"
#include "usb_pw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u8 receive_data;
u8 flg_get_senor_data;
u8 out[35]  ={0x5f, 0x60, 0};
static float angle, angle_dot, f_angle, f_angle_dot;
s16 temp;
s16 gx, gy, gz, ax ,ay, az, temperature;
s16 gx_offset, ax_offset, ay_offset, az_offset;
u8 tmp[2]={0};

#define USB
#define FILTER_COUNT  32
s16 gx_buf[FILTER_COUNT], ax_buf[FILTER_COUNT], ay_buf[FILTER_COUNT],az_buf[FILTER_COUNT];
/******************************************************************************/
void delay(u32 count)   //延时函数
{
  for(; count != 0; count--);
}
/*************************************************

名称:void acc_filter(void)
功能:加速度计数据滤波
输入参数:据滤波后的数据
输出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acc_filter(void)
{
  u8 i;
  s32 ax_sum = 0, ay_sum = 0, az_sum = 0;

  for(i = 1 ; i < FILTER_COUNT; i++)
  {
    ax_buf[i - 1] = ax_buf[i];
        ay_buf[i - 1] = ay_buf[i];
        az_buf[i - 1] = az_buf[i];
  }

  ax_buf[FILTER_COUNT - 1] = ax;
  ay_buf[FILTER_COUNT - 1] = ay;
  az_buf[FILTER_COUNT - 1] = az;

  for(i = 0 ; i < FILTER_COUNT; i++)
  {
    ax_sum += ax_buf[i];
        ay_sum += ay_buf[i];
        az_sum += az_buf[i];
  }

  ax = (s16)(ax_sum / FILTER_COUNT);
  ay = (s16)(ay_sum / FILTER_COUNT);
  az = (s16)(az_sum / FILTER_COUNT);
}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def USB //usb接入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u8 j, i=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blue led

#ifdef USB
  usb_system_init();
#endif

        //初始化
  usart_init();
  iic_init();
  timer_init();

         NRF24L01_Init();    //初始化NRF24L01
  mpu3050_init();
  adxl345_init();

  motor_init();
        LED2OFF;//确认关闭LED2
while(NRF24L01_Check())//检测不到24L01
        {
                delay(3000);
                LED2ON;  //LED2常亮
        }

  RX_Mode();   //24L01接收模式
          LED1ON;
  while (1)
  {
    if(flg_get_senor_data)   //TIM3触发
    {
      flg_get_senor_data = 0;
#ifdef USB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USB通讯关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获取六轴的原始值
      mpu3050_get_data(&gx, &gy, &gz, &temperature);
      adxl345_get_data(&ax, &ay ,&az);

#ifdef USB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USB通讯启动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acc_filter();

          gx -= gx_offset;  //gx补偿校正
                ax -= ax_offset;  //ax补偿校正
          ay -=        ay_offset;  //ay补偿校正
          az -=        az_offset;  //az补偿校正

          angle_dot = gx * GYRO_SCALE;  //+-2000  0.060975 °/LSB
      angle = atan(ay / sqrt(ax * ax + az * az ));
      angle = angle * 57.295780;    //180/pi

          kalman_filter(angle, angle_dot, &f_angle, &f_angle_dot);//卡尔曼滤波函数

    if(tmp[0]==0){ receive_parameter(receive_data);}//蓝牙控制
                //---------------------------------------------------------------

                if(NRF24L01_RxPacket(tmp)==0)         //24L01控制
                        {
                                receive_parameter(tmp[1]);
                                LED1OFF;
      }

//------------------------------------------------------------
          pid(f_angle, f_angle_dot);   //PID调节

#ifdef USB    //USB上位机数据处理
  temp = (s16)(f_angle * 100);

          out[2] = (u8)(gx >> 8);
          out[3] = (u8)(gx);
          out[4] = (u8)(gy >> 8);
          out[5] = (u8)(gy);
          out[6] = (u8)(gz >> 8);
          out[7] = (u8)(gz);
          out[8] = (u8)(ax >> 8);
          out[9] = (u8)(ax);
          out[10] = (u8)(ay >> 8);
          out[11] = (u8)(ay);
          out[12] = (u8)(az >> 8);
          out[13] = (u8)(az);
    out[14] = (u8)(temp >> 8);
          out[15] =        (u8)(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