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在数码管显示为什么一直是85-85-85

楼主:
从网上找了关于DS1302这方面的,修改的也修改好了,为什么还是一直显示85-85-85

网友A(2017-11-30):
没没问问题的话,捡查一下13O2的,32.768

网友B:
DS18B20初始数据为0x0550(表示85℃),具体转换过程见程序注解。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谢谢, 只是单纯用DS1302在数码管显示时,分,秒。 没有用到DS18B20
我们这个51单片机是我们学校老师买的,不可能是DS1302硬件有问题。

网友D:
检查1302时序延时是否准确

网友B: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实例61 LCD1602显示屏显示.rar

网友E:
你看看开发板有没有需要连接的跳线,看你这个现象应该是1302没有和单片机连起来

网友F(2018-01-15):
我也遇到过    检查1302芯片管脚是否连接正确   程序中定义端口是否与接线一致

网友G:
1302没遇到过。ds18b20读数不正确时就会这样。

网友H:
单片机读数不正常是肯定的了。逐个隔离一下看是哪一个部件的问题。我试过有一次是1302插反了烧了,我不知道反回来插上(当时以为没通电),就出这种结果。

网友I(2018-04-19):
我今天也遇到了,正在处理,求解释啊,急急急!!!

网友J(2019-06-26):
我也是这种情况 ,用1302+数码管显示时分秒,结果时和秒都正常,只有分一直是85

网友K:
是不是哪里的io口短接片没拔掉或者短接??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哪里的io口短接片没拔掉或者短接??

找到问题所在了  在读1302子函数中  读数据的地方加  DIO=0;
程序如下; 这样就可以了
unsigned char Read1302 ( unsigned char addr )
{
       unsigned char i,temp,dat1;
       CE=0;
       SCLK=0;
       CE = 1;
       //发送地址
       for ( i=8; i>0; i-- )                      //循环8次移位
       {
              SCLK = 0;
              temp = addr;
              DIO = (bit)(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 >>= 1;                              //右移一位
              SCLK = 1;
       }
       //读取数据
       for ( i=8; i>0; i-- )
       {
              ACC_7=DIO;
              SCLK = 1;
              ACC>>=1;
              SCLK = 0;
       }
       CE=0;
       dat1=ACC;
           DIO=0; // 加上之后显示85的地方就能成功显示了
       return (dat1);
}

网友L(2022-01-17):
引用 网友J:
找到问题所在了  在读1302子函数中  读数据的地方加  DIO=0;
程序如下; 这样就可以了
unsigned char  ...

大佬nb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