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更改调试

楼主(2017-11-3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sbit led_DJ=P1^0;  //电机
sbit led_XY=P1^1;  //洗衣
sbit led_JS=P1^2;  //进水
sbit led_CS=P1^3;  //出水
sbit led_TS=P1^4;  //脱水
sbit key_JS=P1^5;  //进水按键
sbit key_CS=P1^6;  //出水按键
sbit moshi=P3^0;   //更改模式光标
sbit queren=P3^1;  //确认运行
sbit xuanze=P3^2;  //选择不同模式
sbit qingrou=P3^3; //轻柔按键
sbit xidi=P3^4;    //洗涤按键
sbit jiare=P3^5;   //加热

void delay();         // 延时函数
void jinshui();         // 进水子程序
void chushui();         // 出水子程序
void start();         // 开始子程序
void over();         // 结束子程序
uc cycle=10,pwm=0;
uc xiyi=0,xiyit=20,ret=20,st=5;
uc n,j,second,minute;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 c)
{
uc a,b;
for(;c>0;c--)
  for(a=38;a>0;a--)
   for(b=130;b>0;b--);
}
// 进水子程序
/**********************************/
void jinshui()
{
if(key_JS==0)
  led_JS=0;
  delay(2);
  while(key_JS==0)
  delay(2);
}
// 出水子程序
/**********************************/
void chushu()
{
  if(key_CS==0)
  led_CS=0;
  delay(2);
  while(key_CS==0)
  delay(2);
}
// 开始子程序
/***********************************/
void start()
{
  if(qingrou==0)
  led_DJ=0;
  delay(2);
  while(qingrou==0)
  delay(2);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count=0;
        TMOD=0X11;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TH1=64536/256;
        TL1=64536%256;
        ET0=1;
        ET1=1;
        EA=1;
        Init_ST7920();
        for(i=0;i<20;i++)
    DelayMs(200);
        ClrScreen();
        LCD_PutString(0,1,"轻柔模式");
        LCD_PutString(0,2,"洗涤模式");
        LCD_PutString(0,3,"当前状态:");
        while(1)
        {
          while(1)
          {
           if(moshi==0)
           {
            delay(20);
                count++;
                if(count==5)
                count=1;
                while(moshi==0);
                delay(20);
                while(1)
                {switch(count)
                {case 1:Write_Cmd(0x80);Write_Data(' ');Write_Data(' ');break;
                 case 2:Write_Cmd(0x82);Write_Data(' ');Write_Data(' ');break;
         case 3:Write_Cmd(0x86);Write_Data(' ');Write_Data(' ');break;
         case 4:Write_Cmd(0x92);Write_Data(' ');Write_Data(' ');break;
        }
            delay(100);
                switch(count)
                {case 1:if(xiyi==0) LCD_PutString(0,1,"轻柔");else LCD_PutString(0,1,"洗涤");break;
                 case 2:Write_Cmd(0x82);Write_Data(xiyit/10+'0');Write_Data(xiyit%10+'0');break;
         case 3:Write_Cmd(0x86);Write_Data(st/10+'0');Write_Data(st%10+'0');break;
         case 4:Write_Cmd(0x92);Write_Data(ret/10+'0');Write_Data(ret%10+'0');break;
        }
                 if(moshi==0||queren==0||xuanze==0)  break;
         }
            }
           }
          }
        if(xuanze==0)
        {delay(20);
         switch(count)
        {case 1:xiyi=!xiyi;break;
     case 2:xiyit-=5;if(xiyit==0) xiyit=20;break;
     case 3:st--;if(st==0) st=5;break;
         case 4:ret-=5;if(ret==0) ret=20;break;
    }
        switch(count)
    { case 1:if(xiyi==0)   LCD_PutString(0,1,"轻柔");else LCD_PutString(0,1,"洗涤");break;
          case 2:Write_Cmd(0x82);Write_Data(xiyit/10+'0');Write_Data(xiyit%10+'0');break;
      case 3:Write_Cmd(0x86);Write_Data(st/10+'0');Write_Data(st%10+'0');break;
      case 4:Write_Cmd(0x92);Write_Data(ret/10+'0');Write_Data(ret%10+'0');break;
    }
        while(xuanze==0);
        DelayMs(20);
    }
        {DelayMs(20);
        switch(count)
        {
        case 1:xiyi=!xiyi;break;
     case 2:xiyit-=5;if(xiyit==0) xiyit=20;break;
     case 3:st--;if(st==0) st=5;break;
         case 4:ret-=5;if(ret==0) ret=20;break;
    }
        switch(count)
        {
        case 1:if(xiyi==0)   LCD_PutString(0,1,"轻柔");else LCD_PutString(0,1,"洗涤");break;
         case 2:Write_Cmd(0x82);Write_Data(xiyit/10+'0');Write_Data(xiyit%10+'0');break;
     case 3:Write_Cmd(0x86);Write_Data(st/10+'0');Write_Data(st%10+'0');break;
     case 4:Write_Cmd(0x92);Write_Data(ret/10+'0');Write_Data(ret%10+'0');break;
    }
     while(xuanze==0);
         DelayMs(20);
    }
    if(queren==0)
           count=0;
       DelayMs(20);
       while(queren==0);
                   DelayMs(20);
                   led_JS=0;
                        LCD_PutString(0,4,"洗涤进水                ");
                        while(key_JS==0);
                        led_JS=1;
                        LCD_PutString(0,4,"洗涤中                    ");
                        if(xiyi==0)
                        pwm=5;
                        else
                        pwm=7;
                        TR0=1;
                        TR1=1;
                        while(minute!=xiyit);
                        TR0=0;
                        TR1=0;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TH1=64536/256;
                TL1=64536%256;
                        led_DJ=1;
                        n=j=second=minute=0;
                        LCD_PutString(0,4,"洗涤排水                ");
                        led_CS=0;
                        while(key_CS==0);
                        LCD_PutString(0,4,"第一次甩干              ");
                        pwm=10;
                    TR0=1;
                        TR1=1;
                        while(minute!=st);
                        TR0=0;
                        TR1=0;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TH1=64536/256;
                TL1=64536%256;
                        led_DJ=1;
                        n=j=second=minute=0;
                        led_JS=0;
                        LCD_PutString(0,4,"涮洗进水                ");
                        while(key_JS==0);
                        led_JS=1;
                        if(xiyi==0)
                    pwm=5;
                        else
            pwm=7;
                        TR0=1;
                        TR1=1;
                        LCD_PutString(0,4,"涮洗                    ");
                        while(minute!=xiyit);
                        TR0=0;
                        TR1=0;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TH1=64536/256;
                TL1=64536%256;
                        led_DJ=1;
                        n=j=second=minute=0;
                        led_CS=0;
                        LCD_PutString(0,4,"涮洗排水                     ");
                        while(led_JS=0);
                        led_CS=1;
                        jiare=0;
                        LCD_PutString(0,4,"加热烘干                      ");
                        TR0=1;
                        while(minute!=ret);
                TR0=0;
                        TR1=0;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TH1=64536/256;
                TL1=64536%256;
                        jiare=1;
                        n=j=second=minute=0;
                        LCD_PutString(0,4,"洗涤结束                    ");
}
void dd() interrupt 3
{
          TH1=64536/256;
        TL1=64536%256;
        n++;
        if(n==cycle)
        n=0;
        if(n<pwm)
        led_DJ=0;
        else
        led_DJ=1;
}
void ss() interrupt 1
{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j++;
        if(j==20)
        {second++;
         j=0;
    }
        if(second==60)
        {minute++;
         second=0;
         Write_Cmd(0x9E);
         Write_Data(minute/10+'0');
         Write_Data(minute%10+'0');
         LCD_PutString(7,4,"分               ");
        }
}

楼主:
12864.h和delay.h在上面定义的有  现在是无法选择工作模式。。  我用的开发板调试的

网友A:
是编译不过吗,还是那里出问题了,看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编译不过吗,还是那里出问题了,看不完整

编译没有问题  在开发板上进行模拟不行。。。  按键无法控制程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编译不过吗,还是那里出问题了,看不完整

方便加下QQ吗 我的是958218792

网友B:
在开发板上搞就更需要注意了,没有完整资料这更改调试咋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开发板上搞就更需要注意了,没有完整资料这更改调试咋进行

12864.H和delay.h 没有任何问题 我在别的程序试过了 您方便加下我QQ吗 。。。958218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