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在arm 51 stm3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1-30):
最近一直在学习嵌入式,将这几个的时候被弄晕了,有没有一句点破的。

网友A:
建议你现在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刚开始对着手册教程等学习用单片机,各种外设。等你熟了后再去理解它们各自的内核,存储结构之类的。

网友B:
首先是核心不同,然后是片上外设的不同。核心分别在哪儿呢?讲简单点,STM32F407的最快时钟是168M,至于51,你知道的。所以处理程序的速度上就有了区别。然后是片上外设,51单片机的功能很单一吧,定时器也少。STM32上的定时器,有通用定时器,高级定时器等。功能多出很多,比如捕获等。还有复用IO口的复用啊等等,这些都是片上外设的功能。比如能复用为SPI等。总之功能强大太多了。楼主慢慢先学会51,再接触其他的吧。

网友C:
STM32的工作频率可以倍频到72M,而C51单片机的频率一般不宜超过24M。STM32的RAM和ROM及FLASH存储空间比C51单片机的要大几十倍。相比于51单片机,STM32F103系列提供的外设也更加丰富,如CAN接口、USB接口等。如果你只是用于控制一个流水灯,则两者基本没有区别。但是如果用于一些数据处理如CAN通信则STM32的优异性会十分明显。

网友D:
arm是一家公司,51,stm32都是单片机,arm系列处理器有arm7 arm9 arm11 cortex-m(m3 m4 m7),cortex a(a5 a7 a8 a9 a15 a53...) cortex-R stm32系列单片机有cortex-m(0,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