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问题 只显示一行黑色的方格?

楼主:
为什么我用lcd1602做万年历,当我给板子上电后,无论放不放单片机都只显示一行黑色的方格?有哪位做过lcd1602的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17-11-30):
调整一下背光看看。

网友B:
RE: lcd1602显示问题

一、检查1302和1602时序延时是否合乎要求。时钟信号是否按1602的要求输入。等等。

网友B:
RE: lcd1602显示问题

最好将程序贴出来。

网友C:
有一行黑色的方格可以认为此屏基本正常,多数是驱动程序不正常。

网友D:
调节一下对比度,不行的话就检查驱动程序是否有错,可以先用简单的显示程序测试调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好将程序贴出来。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延时x ms
{
unsigned 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in1602(unsigned char x)//向1602写入一个控制字
{
        unsigned char t;
        RW=0;
        P0=x;
        for(t=0;t<10;t++);//延时
        E=1;
        for(t=0;t<10;t++);//延时
        E=0;
}
void init1602()//初始化1602
{
        delay(15);
        RS=0;//写指令寄存器
        in1602(0x38);//显示模式
        delay(5);
        in1602(0x38);
        delay(5);
        in1602(0x38);
        delay(5);
        in1602(0x06);//输入模式
        in1602(0x0c);//显示开
        in1602(0x01);//清屏
}
void wr1602(unsigned char d[],a)//向1602写入数据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
        RS=0;
        in1602(a);//输入显示地址
        for(t=0;t<300;t++);//延时约1.6ms
        RS=1;//允许写
        for(i=0;i<16;i++)
        {
                in1602(d[i]);//依次输入存放在d[]中的16进制数据
                for(t=0;t<300;t++);延时约1.6秒
        }
}

和lcd1602有关的几个函数都在这里了,帮忙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呗

网友F:
我之前也有碰到过,我那是程序没完全烧进去,还是接线没接对或脚位短路都会引起这个症状!

网友G:
单片机没向1602发数据就是这个结果,建议阅读《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第13章。附件为程序源码。 第13章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和lcd1602有关的几个函数都在这里了,帮忙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呗

也许是硬件问题   以前我晶振电容选错了,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H:
也许是硬件电路的问题,之前我晶振电路电容选择错了,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换了一个电容接着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有碰到过,我那是程序没完全烧进去,还是接线没接对或脚位短路都会引起这个症状!

你的LCD1602第三引脚(vo)是直接接地还是加了电阻或电位器?我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I(2020-03-25):
兄弟,你当初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是把单片机拔掉,也是只显示一行的黑色方块,是第三引脚的问题么,我电位器还有两三天才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兄弟,你当初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是把单片机拔掉,也是只显示一行的黑色方块,是第三引脚的问题么,我 ...

把单片机拔掉,1602没有初始化,只显示方格很正常。
还有,尽量不要挖坟。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把单片机拔掉,1602没有初始化,只显示方格很正常。
还有,尽量不要挖坟。

但是不拔掉也是一样的结果啊

网友K:
调节背光

网友L: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然后我拔掉单片机 测了一下D0~D7的电压 只有只有D6是0 请问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I:
但是不拔掉也是一样的结果啊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单片机当初是用的USB供电,然后1602用的是面包板电源,这两者的电压应该有偏差,所以一直不显示,然后我用面包板电源给单片机供电之后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