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f和else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11-30):
void main()
{
int xx;          //储存超声波测距的值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
xx=GetF_juli();    //获取超声波测距的值
if(xx>30)
{
printf("%d\n",xx);  //输出获取的值,用于调试
Forward();        //执行前进
Delay_nms(100);   //延迟
}
else
{
back();           //执行后退
printf("%d\n",xx);  //输出获得的值,用于调试
delay_nms(100);   //延迟
}
}
}
问题如下:
如果只是打开电源烧录上去(电源开关有三档,第一档是关闭,第二档是用于调试,不转动车轮,第三档打开让车轮转动),调试得到的返回值和执行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开启第三档,让车轮转动后,就会同时执行if和else,并且else得到的值永远是0.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if else多了不好处理的话可以尝试用case语句

网友B:
增加个开关位置控制量,如果简单的用if else是没发解决问题的,你少个判断量

网友C:
这程序是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取决于XX的值,你调试下是不是XX一直小于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