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和esp8266实现通过手机app控制单片机小灯

楼主(2017-11-30):
用51单片机和esp8266实现通过手机app控制单片机小灯,也可以控制其他外设,可以自行添加。附件为源程序,app可使用附件里面的安卓手机测试app或者ios系统可以去apple store下载netassist使用。

设计目的:
给所有客户提供一个标准全功能而又经济适用的体验平台!客户拿到手直接测试,而
没有任何争议的环节。
本测试板能完成什么:
拥有本测试板,你可以无需任何其他开发工具,对ESP8266 模块进行AT 类应用与SDK类应用开发。
简单的演示功能:用安卓手机做的一个控制界面,用手机WIFI 和板载WIFI 进行数据交互,让手机控制 板载WIFI 输出数据,板载CPU 收到数据后控制板载LED,和蜂鸣器的动作!当然你还可以进过串口调试工具,直接对板载WIFI 模块进行手动测试!
测试版是一块51/AVR开发板,MCU可更换,板上资源丰富。既可以学习WiFi又能学习单片机,一举两得
下面是收到测试版后的简单说明:
1. 默认收到的开发板内有开发板测试程序,使用WiFi功能时,需要用户把程序烧写到单片机(程序烧写见“KR-51程序烧写说明”)。
2.烧写完程后,连接蓝牙模块,如下图;
上图为收到开发板的跳线的跳线帽位置,只需插USB供电,或者插上独立供电电源供电(独立供电电源不小于5V/600mA)。上电后如果电源灯不亮,请尝试多次开关(左上角开关)。正常上电后可看到模块蓝灯在间歇性闪烁,这是MCU在配置模块作为服务端,在灯无闪烁后,可以在手机上搜索到ESP8266的WiFi名称,安卓手机设置里可以看到这个WIFI,如下图
连上这个WIFI,打开手机端APP(在测试版程序文件夹里),等待模块蓝灯停止闪烁,直接点连接,可以控制LED,蜂鸣器。
  • 如果以上试过后无反应,依旧提示连接失败,请检查模块波特率和单片机是否一致。
上图:(注:此跳线用跳线帽短接3,5 和4,6,代表USB_UART和模块的串口直连,)

查看波特率方法:模块:打开03_调试工具里的“SSCOM”串口调试助手,如果这样显示 代表模块工作在115200波特率下,如果不是,可调节波特率(一般是115200或者9600),直到输出正常字符。这时可通过AT+CIOBAUD=9600,改为9600的波特率. (更多指令请参照指令说明设置)
恢复连接,插上模块,重新连接

/**************************************************************************************
*功能:Wifi模块测试                                                                                                    *
*说明:手机安装测试APP,手机连接WiFi模块,控制开发板上的LED、蜂鸣器                                          *
*硬件连接:在J10处插上跳线帽  1,3用跳线短路 2,4用跳线短路                                                          *
*作者:研发中心                                                                                                    *
***************************************************************************************/
#include <REGX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串口数据使用**/
#define        RX1_Lenth                32                        //串口接收缓冲长度

uchar        idata RX1_Buffer[RX1_Lenth];        //接收缓冲
uchar        TX1_Cnt;        //发送计数
uchar        RX1_Cnt;        //接收计数
bit                B_TX1_Busy;        //发送忙标志

/*************        端口引脚定义        **************/
sbit LED1=P1^0;//LED1
sbit LED2=P1^1;//LED2
sbit LED3=P1^2;//LED3
sbit DK1=P1^3;//继电器
sbit BEEP=P2^5;//蜂鸣器

/**wifi模块命令**/
unsigned char RST[8]="AT+RST\r\n";
unsigned char LYMS[13]="AT+CWMODE=2\r\n";
//unsigned char SZLY[38]="AT+CWSAP='ESP8266','0123456789',11,0\r\n";

unsigned char SZDLJ[13]="AT+CIPMUX=1\r\n";
unsigned char KQFU[21]="AT+CIPSERVER=1,5000\r\n";
unsigned char FSSJ[13]="AT+CIPSEND=\r\n";//AT+CIPSEND= 发送数据

void Delay2(unsigned long cnt)
{
        long i;
         for(i=0;i<cnt*100;i++);
}
void Delay3(unsigned int N)
{
        int i;
        for(i=0;i<N*10;i++);
}

/********************************************************************
* 名称 : Uart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了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在定时器1的方式2
     PCON = 0x00;   //不倍频
     SCON = 0x50;        //串口工作在方式1,并且启动串行接收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RX1_Cnt=0;                //接受计数清零
         TX1_Cnt = 0;        //发送计数清零
         B_TX1_Busy = 0;//初始化判忙标志位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char i=0;

        Uart_Init();

        Delay3(2000);
  /******************设置WiFi模块**********************************************/
        for(i=0;i<8;i++)//AT+RST 重启
        {
                SBUF=RST[i];Delay3(5);
        }
        Delay3(5000);
        for(i=0;i<13;i++)//AT+CWMODE=2 设置成路由模式
        {
                SBUF=LYMS[i];Delay3(5);
        }
        /*Delay3(1000);
        for(i=0;i<38;i++)//AT+CWSAP="ESP8266","0123456789",11,0 设置路由
        {
                SBUF=SZLY[i];Delay3(5);
        }*/
        Delay3(3000);

        for(i=0;i<13;i++)//AT+CIPMUX=1 设置成多连接
        {
                SBUF=SZDLJ[i];Delay3(5);
        }
        Delay3(2000);
        for(i=0;i<21;i++)//AT+CIPSERVER=1,5000 开启TCP服务端口
        {
                SBUF=KQFU[i];Delay3(5);
        }
        Delay3(2000);
        while (1)
        {

        }
}

/********************************************************************
* 名称 : Uart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4
{
//        char i,a,b,c;
        if(RI)
        {
                RI = 0;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保存一个字节
                if(RX1_Buffer[0]==0x45)
                {
                        RX1_Cnt++;
                }
                else
                {
                        RX1_Cnt=0;
                }
                if(RX1_Cnt>=10)
                {
                        if(RX1_Buffer[0]==0x45&&RX1_Buffer[1]==0x53&&RX1_Buffer[2]==0x50)
                        {
                                if(RX1_Buffer[4]==0x4C&&RX1_Buffer[5]==0x45&&RX1_Buffer[6]==0x44)//判断LED
                                {
                                        if(RX1_Buffer[7]==0x31)//判断LED1
                                        {
                                                if(RX1_Buffer[3]==0x4B)//判断开
                                                {
                                                        LED1=0;
                                                }
                                                if(RX1_Buffer[3]==0x47)//判断关
                                                {
                                                        LED1=1;
                                                }
                                        }
                                        if(RX1_Buffer[7]==0x32)//判断LED2
                                        {
                                                if(RX1_Buffer[3]==0x4B)//判断开
                                                {
                                                        LED2=0;
                                                }
                                                if(RX1_Buffer[3]==0x47)//判断关
                                                {
                                                        LED2=1;
                                                }
                                        }
                                        if(RX1_Buffer[7]==0x33)//判断LED3
                                        {
                                                if(RX1_Buffer[3]==0x4B)//判断开
                                                {
                                                        LED3=0;
                                                }
                                                if(RX1_Buffer[3]==0x47)//判断关
                                                {
                                                        LED3=1;
                                                }
                                        }
                                }
                                if(RX1_Buffer[4]==0x4A&&RX1_Buffer[5]==0x44&&RX1_Buffer[6]==0x51)//判断继电器
                                {
                                        if(RX1_Buffer[7]==0x31)//判断LED1
                                        {
                                                if(RX1_Buffer[3]==0x4B)//判断开
                                                {
                                                        DK1=1;
                                                }
                                                if(RX1_Buffer[3]==0x47)//判断关
                                                {
                                                        DK1=0;
……………………

以上资料51hei下载地址:

楼主:
以上实验图片来自此款开发板卖家提供的资料

楼主:
这幅图为自己使用苹果手机进行的调试,经检测,板子上的3.3V实际上不够这个电压,所以esp8266模块的供电是使用电池从外部供电的,还有就是实现时,注意各个模块供地。

实验图

实验图

楼主:
我全部的资料都分享在上面了

网友A(2018-01-07):
楼主,我的手机用不了你这个软件,怎么回事

网友B:
APP用不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C(2018-04-09):
ESP8266需要烧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求分享

谢谢非常不错哦

网友F:
萌新有一个问题请教大佬:
我用的和你一样的开发板,然后运行程序没有反应,手机上搜不到wifi,阴差阳错打开了串口调试助手,发现这样的一幕,我每按一次复位,就会从串口输到电脑上一串应该传送给wifi模块的信息。 (试了试,没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程序也没有反应)
我刚开始学,不是很懂,是不是我哪连线连错了,把单片机传送给wifi模块的信息传到了电脑上
还是说这两个接口是连通的,发送到wifi模块的信息都能通过数据线显示在电脑上,如果这样的话,我为啥搜不到模块的wifi。。。

网友E:
楼主请问电池外部供电怎么实现?是要自己接线吗,不知道用usb转ttl模块接电脑上可以供电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萌新有一个问题请教大佬:
我用的和你一样的开发板,然后运行程序没有反应,手机上搜不到wifi,阴差阳错打 ...

你解决了吗

网友H:
您的app用不了啊,麻烦问下app向单片机发送的具体是什么字符或字符串呢

网友I(2018-05-12):
为什么下载了资料里面的程序打不开?

网友J:
你们的可以用吗

网友K:
好东西,来这里学习一下~

网友L(2018-06-28):
引用 网友F:
萌新有一个问题请教大佬:
我用的和你一样的开发板,然后运行程序没有反应,手机上搜不到wifi,阴差阳错打 ...

我遇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M:
好东西,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N:
请问有app的代码吗

网友O(2018-08-01):
看到楼主做的,瞬间自己也想做一个了

网友P(2018-10-10):
大家能发一份wifi程序和app给我吗?多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我下载后会弹出来这个

这个E4A文件造成的,因为你的杀毒软件会误判。你可以放心用好了。

网友S:
用8266的端口直接输出不更好么,省掉了单片机

网友S:
朋友会做APP么。这个8266,用的是AT固件,单片机通过串口和8266通讯,不如直接用NODMCU固件

网友T:
引用 网友U:
什么意思?资料都在上面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V(2018-11-25):
第一次学习Wifi,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W:
引用 网友F:
萌新有一个问题请教大佬:
我用的和你一样的开发板,然后运行程序没有反应,手机上搜不到wifi,阴差阳错打 ...

现在能用了吗?我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网友X:
尝试一下呀

网友Y(2019-03-23):
资料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Z(2019-04-22):
这个挺好的

网友AA:
不错的东东,赞一个!

网友AB(2019-06-20):
引用 网友U:
什么意思?资料都在上面

楼主软件用不了。。

网友AC(2019-07-23):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电池外部供电怎么实现?是要自己接线吗,不知道用usb转ttl模块接电脑上可以供电吗?

可以

网友AD:
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E:
很好  很棒  赞一个

网友AF(2019-09-05):
我的手机是安卓系统无法使用这个软件,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可能是我安卓版本太新了

网友AG:
太棒了,正想要一个51控制WiFi的实例代码,谢谢楼主!

网友AG:
太棒了,有了代码就会用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H(2020-02-07):
Esp8266的发送格式好似是:+IPD

网友AI:
三星手机A6s打不开安卓app,不能运行,不知差在哪里

网友AJ:
太好玩了!

网友AK(2020-06-11):
文件能用吗?

网友AK:
文件下载下来可以用吗?有人测试吗?

网友AL(2020-09-11):
回家试一下,这好像很复杂,晕,我这真是太新手了

网友AM:
APP是什么软件写的

网友AN:
我做了一个没成功

网友AO:
这个没有技术含量, 太简单了

网友AP:
这个好!代码也在!试了一下!还不错

楼主(2020-10-26):
我的话是苹果手机,没有用过安卓的那一款,我用的是苹果对应的那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手机用不了你这个软件,怎么回事

配套的安卓手机测试app我没有试过,因为我是苹果,我用的apple store的netassist使,这个调试过没问题

网友AQ(2021-06-19):
APP源码要如何编写呢?大家有类似能传个附件,给我们学习吗?

网友AR: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手机用不了你这个软件,怎么回事

一样的,什么情况,解决了嘛

网友AS(2021-08-18):
有没有实现LED调光功能的,手机APP上带调光条,控制单片机上LED的亮度

网友AT(2022-04-05):
APP用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AU(2022-09-02):
51加物连网呀——,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