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PWM控制电机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7-11-30):
我写了一个温控电机的程序,用定时器做PWM控制电机转速,LCD1602显示温度。当加入了定时器以后,假设温度为+18度,但是它有时会显示出负的几百度,或者突然跳变出正的几十度,当定时器定时越短,出现错误的间隔越短,不加入定时器则会显示正常。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其他地方没有用到定时器和中断。

楼主:
我想出了一些来头,中断打乱了操作时序;
无论是温度转换函数和lcd显示函数,他们里面都有dealy函数,执行了严格延时;
如果你用了中断,不限于定时器中断。假设我执行lcd显示,本来该延时这么多,你突然来了个中断,额外执行了一些时间,就可能出错。

网友A:
还是贴程序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