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用JFLASH烧写程序

楼主:
用JFLASH烧程序进去STM32的是,勾上Securechip是不是就算是加密了,还有办法可以读取到芯片内的程序吗?

网友A(2021-08-17):
点  secure chip 后,断电,重上电,然后点 Read Back 全部,读出来都是 FF。这说明原始是数据已经读不出来了,这时由于数据被保护,连接J-link仿真器是芯片是无法运行的。断开仿真器,从新上电,芯片就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