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控制?

楼主:
各位大神。我想做一个小设计,通过单片机来控制步进电机百叶窗的旋转,要求是这样的。
1、百叶窗后面配了一个交流风扇,是一组安装的,我需要在给风扇通电后5秒-10秒内百叶窗自动打开,打开角度为30度。
2、在风扇运转过程中,百叶窗一直保持30度打开状态。
3、在关闭风扇运转后,5-10秒内百叶窗关闭。
想请教给位大神,这样的一个程序怎么写,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17-12-01):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⒈ 四相步进电机激励方式和驱动电路
⑴ 激励方式    …
⑵ 驱动电路ULN2003简介    …
⒉ 电路设计    …
⒊ 程序设计    …
⒋ Keil调试    …
⒌ Proteus仿真    …
实例9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A: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这里有步进电机使用视频演示:
https://pan.baidu.com/s/1bURkE6#list/path=%2F

网友C: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