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 控制数码管秒表的问题

楼主(2017-11-30):
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那儿,秒表开始后按了设定了好的按键不会停止,想实现的功能是按下key2=5的按键开始,再按下停止以此循环查了一下似乎if(key2==5)下面的语句进不去TR0一直都是1,按键编码检查了没有问题,还望指点迷津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P2^6;
sbit duan=P2^7;
uchar code table_tub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a[]={0xFE,0xFD,0xFB,0xF7};
uint xms,temp,key1,key2;
uchar num,bai,shi,ge,tt0;
void delay(uint);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
void init();
uchar keynum();
uchar coding(uchar);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1=keynum();
                key2=coding(key1);
                if(key2==5)
                {
                        key2=0;
                        TR0=~TR0;
                }
        }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TH1=(65535-1000)/256;
        TL1=(65535-1000)%256;
        EA=1;ET0=1;TR0=1;
        ET1=1;TR1=1;

        P1=0xff;
        wei=1;
        P0=0xf8;
        wei=0;
        duan=1;
        P0=table_tube[0];
        duan=0;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wei=1;
        P0=0xfe;
        wei=0;
        duan=1;
        P0=table_tube[bai]+0x80;
        duan=0;
        delay(1);

        wei=1;
        P0=0xfd;
        wei=0;
        duan=1;
        P0=table_tube[shi];
        duan=0;
        delay(1);

        wei=1;
        P0=0xfb;
        wei=0;
        duan=1;
        P0=table_tube[ge];
        duan=0;
        delay(1);
}

uchar coding(uchar m)
{
  uchar k;
        switch(m)
        {
                case (0xee): k=0;break;
                case (0xde): k=1;break;
                case (0xbe): k=2;break;
                case (0x7e): k=3;break;
                case (0xed): k=4;break;
                case (0xdd): k=5;break;
                case (0xbd): k=6;break;
                case (0x7d): k=7;break;
                case (0xeb): k=8;break;
                case (0xdb): k=9;break;
                case (0xbb): k=10;break;
                case (0x7b): k=11;break;
                case (0xe7): k=12;break;
                case (0xd7): k=13;break;
                case (0xb7): k=14;break;
                case (0x77): k=15;break;
        }
        return k;
}
uchar keynum()
{
  uchar i,k;
        P1=0xf0;            //¿éòÔÖ±½óìá衸ßËÄλ±è½Ï£¬èôÎT¼ü°′Ï£¬¸ßËÄλ±Ø¶¨êÇ1111£¬±è½ÏP1&0xf0oí0xf0êÇ·ñÏàí¬¼′¿é
        if((P1&0xf0)!=0xf0)
        {
          delay(5);
                if((P1&0xf0)!=0xf0)
                {
                        i=0;
                  P1=a[i];
                        while(i<4)
                        {
                                if((P1&0xf0)!=0xf0)      //¿éòÔÖ±½óìá衸ßËÄ룬±è½ÏP1&0xf0oí0xf0
                                {
                                        k=P1;
                                        break;
                                }
                                else
                                {
                                        i++;
                                        P1=a[i];
                                }
                   }
                //        while((P1&0xf0)!=0xf0);
                        return k;
                }
        }
        return 0;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temp++;
        if(temp==1000)
                temp=0;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0%10;
}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TH1=(65535-1000)/256;
        TL1=(65535-1000)%256;
display(bai,shi,ge);
}

网友A:
按键检测的时候是不是加点延时

网友B:
应该不是延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