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显示并避障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11-30):
超声波测距显示和避障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P1.0到P1.4为寻线检测端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IN1=P1^5;           //P1.5 P1.6是避障检测端
sbit KIN2=P1^6;
sbit out1 = P2^0  ;           //P2.0到P2.3是电机驱动输出控制端
sbit out2 = P2^1  ;
sbit out3 = P2^2  ;
sbit out4 = P2^3  ;
sbit Trig  = P3^3; //产生脉冲引脚
sbit Echo  = P3^2; //回波引脚
sbit beem=  P3^7;                   //蜂鸣器控制引脚
sbit PWM=P1^7; //舵机pwm//

sbit SET1=P2^4        ;
sbit SET2 =P2^5;
sbit SET3 =P2^6;
sbit SET4 =P2^7;
uchar code seg7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distance[4];  //测距接收缓冲区
uint distance1;
uchar ge,shi,bai,temp,flag,outcomeH,outcomeL,PDATA;  //自定义寄存器
bit succeed_flag;  //测量成功标志

unsigned long xdata rec_code;
unsigned long xdata time_us;
unsigned char xdata rec_cnt;
unsigned char xdata kbuf;
uchar sdata,flag;          //sdata是红外遥控接收键值变量  flag是启动小车 或停止小车变量
uint j,a;
uchar pro;
bit rec_b;
bit key_save;
bit keyp;
void chaoshengbo();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delay_20us();
void delay_ms(uint x);
void display ();

void Init()                         //初始化
{

    flag=0;
    Trig=0;

        TMOD = 0x11;        //T/C1采用16位定时器/计数器
        ET1  = 1;                //定时器1开中断
    ET0  = 1;
        TH0 = 0x00;
    TL0 = 0x00;
        TH1 = 0xff;
    TL1 = 0xce;
        TR1=0;
    TR0        = 0;
                        //定时计数器启动计数
        EX0         = 1;                //外部中断0关中断
        PX0 = 1;
        PT1 = 1;
        EA         = 1;                //CPU开中断
}

//--------------------------------------------------
//-------超声波测距----------------------------
void chaoshengbo()
{
    uint distance_data;

                 display ();
                 EA=0;
             Trig=1;
         delay_20us();
         Trig=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在Trig引脚
         while(Echo==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TH0=0;          //定时器1清零
         TL0=0;          //定时器1清零
                 EX0=1;          //打开外部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1
                 EA=1;
                 display ();
                 display ();
                 display ();
                 display ();
                 display ();

                 EX0=0;          //打开外部中断
         TR0=0;
                 if(succeed_flag==1)
             {
                   distance_data=outcomeH;                //测量结果的高8位
           distance_data<<=8;                   //放入16位的高8位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outcomeL;//与低8位合并成为16位结果数据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25)*43/100+1;
         }
                         a=distance_data;          //超声波测距 距离
                        distance1=a;
                    display ();
                        display ();         display ();
}

void delay_us(uint x)           //演示程序
{
do {
     x--;
   }

while(x>1);
}
void delay_ms(uint x)
{
while(x!=0)
{
delay_us(500);
x--;
}
}

void baidong()        //舵机转动
{
TR1=1;
pro=30;        //90°
delay_ms(100);

  pro=10;  //小于10°
delay_ms(100);

pro=50;   //大于160°
delay_ms(100);

pro=25;   //90°
delay_ms(100);
TR1=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3//定时0.1ms
{
EX0=0;
TH1=0xff;
TL1=0xce;
j++;
if(j<=pro)
{
PWM=1;
}
else
{
PWM=0;
}
if(j==400)   //周期20ms
{
   j=0;
   PWM=~PWM;
}
}

//左转
void comeleft()
{
        out1=0;
        out2=1;
        out3=1;
        out4=0;
        delay_ms(40);
}
//右转
void comeright ()
{
        out1=1;
        out2=0;
        out3=0;
        out4=1;
        delay_ms(40);
}
//前进加速;
void comeon()
{          out2=1;
        delay_us(440);
        out2=0;

        out4=0;
        out1=1;
        out3=1;
}

//后退;
void back()
{          out2=1;
        out4=1;
        out1=0;
        out3=0;
        delay_ms(200);
}

void stop()                  //停止
{
                   out1=0;
                out2=0;
                out3=0;
                out4=0;
}

//避障
void shunback()
{        uint DATA1,DATA2,i;

         chaoshengbo();
         display ();

        if(distance1<12)        //当超声波测距距离小于8则
        {
        stop();                //小车停止运动
          beem=0;
          for(i=0;i<200;i++){display ();}
          beem=1;
          for(i=0;i<200;i++){display ();}
          beem=0 ;
          for(i=0;i<200;i++){display ();}
          beem=1;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TR0=0;
         TR1=1;
         pro=10;        //舵机转动到0°
        delay_ms(50);
         TR1=0;
         PWM=1;
         delay_ms(10);
         chaoshengbo();        //检测0°方向 障碍物距离
         DATA1= distance1;
          for(i=0;i<200;i++){display ();}
          distance1=0;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TR0=0;
         TR1=1;
         pro=50;        //舵机转动到180°
         delay_ms(50);
         TR1=0;
         PWM=1;
         delay_ms(10);
         chaoshengbo();        //检测180°方向障碍物距离
         DATA2= distance1;
          for(i=0;i<200;i++){display ();}
          distance1=0;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TR0=0;
         TR1=1;
         pro=25;        //舵机返回90°方向
         delay_ms(50);
         TR1=0;
         delay_ms(10);
         if(DATA1>=12 && DATA1>DATA2){comeright ();comeon();  }//当0度方向大于 8cm  并大于180度方向 则右转 前进
         else if (DATA2>=12 && DATA2>=DATA1){comeleft(); comeon(); }        //当180度方向大于 8cm  并大于0度方向 则左转 前进
         else if (DATA2<12 && DATA1<8) {back(); comeleft();comeon();  }//当180度方向和0度方向都小于8cm 则小车后退一定距离 左转 前进
        }
        else{ comeon(); }//否则小车直走

}
void display ()

{

        P2=P2|0XF0;
        P0=~seg7code[0];
        SET1=0;
        delay_us(20);
        P2=P2|0XF0;

        P0=~seg7code[distance1/100];
        SET2=0;
        delay_us(20);
        P2=P2|0XF0;

        P0=~seg7code[(distance1%100)/10];
        SET3=0;
        delay_us(20);
        P2=P2|0XF0;

        P0=~seg7code[distance1%10];
        SET4=0;
        delay_us(20);
        P2=P2|0XF0;

}

void main(void)
{
        P1=0XFF;
        P2=0XFF;
        P3=0XFF;
        P0=0XFF;
        Init();   //初始化
        baidong();
        while(1)
         {
         shun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