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51单片机驱动4位数码管,需要上拉电阻还是限流电阻

楼主:
51单片机驱动4位数码管,需要上拉电阻还是限流电阻,网上说法都不一样

下图这样可以吗?

网友A(2017-12-01):
你这电路图是限流电阻,适合接共阳极数码管。如果用共阴极数码管就要把电阻接成上拉。位选端要根据端口输出能力可能要加晶体管放大。

网友B:
上拉电阻是为了增加输出高电平的驱动能力,限流电阻是为了降低亮度,降低功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