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验指导书下载(word格式)

楼主(2017-11-30):
实验PLC编程软件学习

一、实验目的

1、熟悉PLC实验装置及S7-200可编程控制器的外部接线方法;

2、初步认识PLC与计算机组成的PC/PPI通信网络;

3、掌握STEP7 Micro WIN V4.0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

4、掌握与、或、非逻辑指令编程方法;

5、掌握计时器、计数器的编程方法;

6、掌握置位、复位指令的应用。

二、实验设备

1、THPLC-A实验装置一台;

2、CPU226 S7-200 PLC一台;

3、连接S7-200 PLC和计算机的通信接口的PC/PPI编程电缆一根;

4、微型计算机一台;

5、STEP7 Micro WIN V4.0编程软件。

三、PLC外部结构及接线

S7-200 PLC的外部结构

实验面板结构:每一个实验项目为一个独立的组件,本次实验用基本指令组件。

接线端子:CPU226DC/DC/AC的工作电源已接好,只需控制实验台的电源开关。

输入信号首先接好公共端,M连接到1M端,然后各开关信号如I0.0用导线接到基本指令组件对应的插孔,其内部经按钮或开关到组件的+24V插孔,由此插孔经导线连到PLC的L+插孔。

输出信号首先接好公共端,L+连接到1L,然后各输出信号如Q0.0用导线接到基本指令组件对应的插孔,其内部经发光二极管到组件的COM插孔,由此插孔经导线连到PLC的M插孔。

四、实验内容

(一)熟悉STEP7 Micro WINV4.0编程软件

1、硬件接线

2、铜芯线连接

3、软件编程环境

4、基本指令说明

(二)基本指令编程练习的实验面板图

(三)位逻辑指令应用

1、标准触点与输出指令

2、启、保、停电路

3、置/复位指令

4、定时器的认识实验

(1)通电延时

(2)断电延时

(3)保持型接通延时

5、计数器认识实验

加计数器电路

分别自行设计一个减计数器和加减计数器指令,并运行操作。

(四)编程思考

(1)试采用定时器和计数器配合使用的方法,设计让Q0.0灯亮2S灭1秒的闪烁过程。

(2)设计一个定时3小时,3小时后Q0.0亮。

五.实验要求

1、实验报告;

2、分析上述程序功能

3、程序编程梯形图的编写。

实验  天塔之光实验

一、实验目的

1、通过对工程实例的模拟,熟练地掌握PLC的编程和程序调试方法。

2、进一步熟悉PLC的I/O连接。

3、进一步熟悉基本指令特别是定时器指令的应用,用PLC构成天塔之光控制系统。

二、控制要求

1、要求合上启动按钮后,按以下的规律显示: L1→(L2、L3、L4、L5)→(L6、L7、L8、L9),各组均显示1秒,然后循环,断开按钮停止运行。

三、天塔之光实验的面板图

图中L1、L2、L3、L4、L5、L6、L7、L8、L9分别接主机的对应输出点Q0.0至Q0.7、Q1.0,启动按钮接主机的输入点I0.0,停止按钮接主机的输入点I0.1。M端与主机的M端相连。

四、实验设备

1、THPLC-A型实验装置一台

2、安装STEP7-Micro/WIN V4.0编程软件的计算机一台

3、PC/PPI编程电缆一根

4、锁紧导线若干

五、编制实验程序(指令表与梯形图)

根据实验要求自行编制程序并上机调试。整理出程序运行时出现的现象。

六、实验报告要求

(1)列出编程元件的输入、输出地址;

(2)画出PLC外部接线图;

(3)画出动作时序表,编制梯形图并写出指令表;

(4)整理出运行和监控程序时出现的问题。

实验 水塔水位控制

一、实验目的

用PLC构成水塔水位自动控制系统。

二、实验内容

当水池水位低于水池低水位时(S4为ON),阀Y打开并进水(Y为ON),定时器开始定时,4秒后,如果S4还为ON,那么阀Y指示灯闪烁,表示阀Y没有进水,出现故障。当到高水位(S3为ON)后,阀Y关闭(Y为OFF)。当水池水位不低(S4为OFF),且水塔水位低于水塔低水位时(S2为ON),电机M运转抽水。当水塔水位高于水塔高水位时(S1为ON),电机M停止。

三、水塔水位控制的实验面板图:

图中的S1、S2、S3、S4分别接主机的输入点I0.0、I0.1、I0.2、I0.3,M、Y分别接主机的输出点Q0.0、Q0.1。

、实验设备

1、THSMS-A型实验装置(THSMS-1型实验箱)一台

2、安装了STEP7-Micro/WIN V4.0编程软件的计算机一台

3、PC/PPI编程电缆一根

4、锁紧导线若干

五、编制实验程序(指令表与梯形图)

根据实验要求自行编制程序并上机调试。

六、实验报告要求

整理出运行和监视程序时出现的现象。

实验  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的模拟

一、实验目的

熟练使用各基本指令,根据控制要求,掌握PLC的编程方法和程序调试方法,使学生了解用PLC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全过程。

二、控制要求

信号灯受一个启动开关控制,当启动按钮SD接通时,信号灯系统开始工作,南北红灯先亮25秒,在南北红灯亮的同时,东西绿灯亮20秒,然后东西绿灯闪亮3秒,然后东西黄灯亮2秒。

25秒后,东西红灯亮30秒,在东西红灯亮的同时,南北绿灯亮25秒,然后南北绿灯闪亮3秒,然后南北黄灯亮2秒。

之后重复上面过程,周而复始。断开启动按钮SD后,停止显示。

三、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的实验面板图

实验面板图中,下框中的南北红、黄、绿灯R、Y、G分别接主机的输出点Q0.2、Q0.1、Q0.0,东西红、黄、绿灯R、Y、G分别接主机的输出点Q0.5、Q0.4、Q0.3,模拟南北向行驶车的灯接主机的输出点Q0.6,模拟东西向行驶车的灯接主机的输出点Q0.7;下框中的SD接主机的输入端I0.0。上框中的东西南北三组红绿黄三色发光二极管模拟十字路口的交通灯。

四、编制梯形图并写出实验程序

、预习要求

阅读实验指导书,复习教材中有关的内容。

、报告要求

整理出运行和监视程序时出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