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单片机GSM模块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11-30):
请各位大侠看看这个程序是在51的基础上修改的修改的部分包括延时函数和波特率以及头文件,发现在修改前可以通信修改后有数据发出但无法和GSM通讯。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查看发现51和15发送到串口助手上的数值是一样的只是速度快慢有区别。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2864.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ALL_YOU_TELNUMBER "***********"//*号写入手机号码

#define SEND_MESSA_EN "520ss.ssssss.com"
#define SEND_MESSA_CN "************"//*号写入中文对应编码

sbit Send_ENGLISH_key=P1^3;   //控制发送英文按键
sbit Send_SMS_PDU_key=P1^2;  // 控制发送中文按键

#define MAXCHAR 70      //串口缓冲最大长度
uchar  GsmRcv[MAXCHAR];

#define MAXMSG  15      //接收短信最大长度
#define MAXREVMSG MAXMSG+2

sbit JIDIANQI=P1^0; //继电器
sbit FENGMINGQI=P1^1; //蜂鸣器

uchar j=0;
int g_timeout=0;

void Init_UART(void);
void Init_GSM(void);
void delay(uint ms);
void clearBuff(void);
void send_call(void);
void send_english(void);
void hang_up(void);
void Print_Char(uchar ch);
void Print_Str(uchar *str);
void SendUDPMessage(char* pnum, char* context, void (*sendfun)(char*));
void delay(uint ms);
int Hand(uchar *a);
void led(int i);

void main()
{
    v_Lcd12864Init_f() ;
    v_Lcd12864PutString_f( 2,0, "") ;
    v_Lcd12864PutString_f( 2,1, "′′˼í¨DÅ") ;
    v_Lcd12864PutString_f( 1,2, "") ;
    v_Lcd12864PutString_f( 1,3, "www.csgsm.com") ;

    Init_UART();             //初始化串口
    Init_GSM();                     //初始化GSM
    delay(10);

    Send_ENGLISH_key=1;     //发英文短信按键
    Send_SMS_PDU_key=1;     //发中文短信按键
    clearBuff();

    send_call();            //打电话

    v_Lcd12864Clear_f() ;
    v_Lcd12864PutString_f( 2,1, "") ;
    v_Lcd12864PutString_f( 1,2, "") ;
    v_Lcd12864PutString_f( 1,3, "") ;

    while(1)
    {
        ////////////////////////////////////////////////////////////////////////
        P2=0XFF;
        if(Send_ENGLISH_key==0)     //发英文短信按键
        {
            while(Send_ENGLISH_key==0)
            {
                    P2 &= ~0X04;    //P2.2点亮
            }
            P2 |= 0X01;
            clearBuff();            //清空缓存
            v_Lcd12864Clear_f() ;   //清屏
            v_Lcd12864PutString_f( 0,1, "英文短信发送....") ;
            send_english();
            v_Lcd12864PutString_f( 0,1, "短信发送[OK]") ;
        }
        else if(Send_SMS_PDU_key==0)    //发中文短信按键
        {
            while(Send_SMS_PDU_key==0)
            {
                    P2 &= ~0X08;        //点亮P2.3
            }
            P2 |= 0X02;
            clearBuff();                //清空缓存
            v_Lcd12864Clear_f() ; //清屏
            v_Lcd12864PutString_f( 0,1, "中文短信发送....") ;
            SendUDPMessage(CALL_YOU_TELNUMBER, SEND_MESSA_CN, Print_Str);   //·¢ËíÖDÎç¶ìDÅoˉêy
            v_Lcd12864PutString_f( 0,1,"短信发送[OK]") ;
        }

        if(strstr(GsmRcv,"RING")!=NULL)
        {
            FENGMINGQI=0;
            delay(2);
            clearBuff();
            v_Lcd12864Clear_f() ; //清屏
            v_Lcd12864PutString_f( 0,1, "有电话[..]") ;
        }
        else
        {
            FENGMINGQI=1;
        }

        if(strstr(GsmRcv,"+CMTI")!=NULL)    //缓存中有加CMTI字符
        {
            clearBuff();
            while(!Hand("OK"))//与GSM握手判断是否返回OK
            {
                    Print_Str("AT+CMGF=1\r\n");
                    delay(10);
            }
            clearBuff();

            Print_Str("AT+CMGR=1\r\n");            //读取1号位置短信
            delay(50);
            if(strstr(GsmRcv,"k1")!=NULL||strstr(GsmRcv,"K1")!=NULL)
            {
                v_Lcd12864Clear_f() ; //清屏
                v_Lcd12864PutString_f( 0,1, "继电器打开[OK]") ;
                JIDIANQI=0;
            }
            else if(strstr(GsmRcv,"k0")!=NULL||strstr(GsmRcv,"K0")!=NULL)
            {
                v_Lcd12864Clear_f() ; //ÇåÆá
                v_Lcd12864PutString_f( 0,1, "继电器关闭[OK]") ;
                JIDIANQI=1;
            }
            els
            {
                char pStr[MAXREVMSG];
                int n=0;
                memset(pStr,0,MAXREVMSG);

                v_Lcd12864Clear_f() ;
                v_Lcd12864PutString_f( 0,0, "短信内容如下:") ;

                strncpy(pStr,strstr(GsmRcv+14,"\r\n")+2,MAXREVMSG)
                n = strlen(strstr(pStr,"\r\n"));
                pStr[MAXREVMSG-n] = '\0';
                v_Lcd12864PutString_f( 0,1, pStr);
                v_Lcd12864PutString_f( 0,3, "发十五字以内中文") ;
            }
            clearBuff();

            while(!Hand("OK")
            {
                    Print_Str("AT+CMGD=1\r\n")
                    delay(50);
            }
            clearBuff();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1)
    {  GsmRcv[j]=SBUF;//Ãüáî′æμ½Ãüáîêy×é

        RI=0; //èí¼tÇå3y½óêÕÖD¶Ï
        j++;
    }

}

/*void delay(uint ms)// Ñóê±×ó3ìDò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delay(uint 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a, b;
    while(ms--)
{
        _nop_();
        _nop_();
        _nop_();
        a = 200;
        b = 200;
        do
        {
                while (--b);
        } while (--a);

}
}

void Print_Char(uchar ch
{
    SBUF=ch;
    while(TI!=1);
    TI=0;
}

void Print_Str(uchar *str
{

    while(*str!='\0')
    {
        Print_Char(*str);
        delay(2);
        str++;
    }

}

/*void Init_UART(void)//9600波特率
{
    SCON = 0x50
    TMOD |= 0x20
    PCON |= 0x80 ;
    TH1 = 0xFA ;
    TL1=0xFA;
    IE |= 0x90 ;
    TR1 = 1 ;
    TI=1;
    ES=1;
}*/
void Init_UART(void)//9600波特率
{
        SCON = 0x50;
        AUXR &= 0xBF;
        AUXR &= 0xFE;
        TMOD &= 0x0F;
        TMOD |= 0x20;
        TL1 = 0xFD;
        TH1 = 0xFD;
        ET1 = 0;
        TR1 = 1;
        ES = 1;
        EA = 1;
}

void clearBuff(void)
{
    for(j=0;j<MAXCHAR;j++)
    {
        GsmRcv[j]=0x00;
    }
    j=0;
}

void led(int i)
{
    P2 &= ~i;
    delay(20);
    P2 |= i;
    delay(20);
    P2 &= ~i;
}

int Hand(uchar *a)
{
    delay(10);
    if(strstr(GsmRcv,a)!=NULL)
    {
        g_timeout=0;
        return 1;
    }
    if(g_timeout>50)
    {
        g_timeout=0;
        return -1;
    }
    g_timeout++;
    return 0;
}

void Init_GSM(void)
{
    clearBuff();
    Print_Str("AT&F\r\n");
    led(0x01);

    while(strstr(GsmRcv,"OK")==NULL)
    {
        delay(10);
        led(0x01);
        clearBuff();
        Print_Str("AT&F\r\n");
    }

    led(0x02);
    {
        clearBuff();
        Print_Str("AT+CREG?\r\n");
        led(0x04);
        if((strstr(GsmRcv,"+CREG: 0,1") || strstr(GsmRcv,"+CREG: 0,5")))
        {
            clearBuff();
            led(0x08)
            break;
        }
        else
        {
            clearBuff();
            led(0x04);
            delay(50);
        }
    }

    while(!Hand("OK")
    {
            Print_Str("AT+CMGD=1\r\n")
            delay(10);
    }
    clearBuff();

    while(!Hand("OK")
    {
            Print_Str("AT+CNMI=2,1\r\n")
            delay(10);
    }
    clearBuff();

    while(!Hand("OK")
    {
            Print_Str("AT+CMGF=1\r\n")
            delay(10);
    }
    clearBuff();
}

void send_english(void)
{
    char temp[20];
    memset(temp,0,20);
    strcat(temp,"AT+CMGS=");
    strcat(temp,CALL_YOU_TELNUMBER);
    //strcat(temp,"\"")
    strcat(temp,"\r\n");

    P2=0XFF;
    while(!Hand("OK")
    {
            Print_Str("AT+CMGF=1\r\n")
            delay(50);
    }
    clearBuff();

    Print_Str(temp);
    led(0x02);
    while(!Hand(">"))

    Print_Str(SEND_MESSA_EN);
    Print_Char(0x1A);

    led(0x04);
    clearBuff();
}

void send_call(void)
{
    char temp[20];
    memset(temp,0,20);
    strcat(temp,"ATD");
    strcat(temp,CALL_YOU_TELNUMBER);
    strcat(temp,";\r\n"); //×é×°ATD18622944083;\r\n

    clearBuff();
    Print_Str(temp); //′òμç»°
    clearBuff();
}

/*void hang_up(void)
{
    clearBuff();
    Print_Str("ATH\r\n"); //′òμç»°
    clearBuff();
}*/

void SendUDPMessage(char* pnum, char* context, void (*sendfun)(char*))
{
        unsigned char i=0,x=0;
        unsigned char con_cnt[3] = {0,0,0};
        unsigned char tabhex[] = "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num[13] = "";

        strncpy(num, pnum, strlen(pnum));
        for(i=0; num[i]!=0; i=i+2)
        {
                if(num[i+1] == 0)
                {
                        num[i+1] = 'F';
                }
                x = num[i];
                num[i] = num[i+1];
                num[i+1] = x;
        }

        (*sendfun)("AT+CMGF=0\r\n")[/i][/i][/i][i];[/i][i][i][i]
        delay(50);
        (*sendfun)("AT+CMGS=");

        x = 15+strlen(context)/2;
        con_cnt[0] = 0x30 + x/10;
        con_cnt[1] = 0x30 + x%10;

        (*sendfun)(con_cnt);
        (*sendfun)("\r\n");
        delay(50);
        (*sendfun)("0011000D9168")
        (*sendfun)(num);//·¢ËíoÅÂë
        (*sendfun)("0008A0");

        x = strlen(context)/2;
        con_cnt[1] = tabhex[x&0x0f];
        con_cnt[0] = tabhex[(x&0xf0)>>4];
        (*sendfun)(con_cnt);

        delay(50);
        (*sendfun)(context);
        con_cnt[0] = 0x1a;
        con_cnt[1] = 0;
        (*sendfun)(con_cnt)
        delay(50);
        clearBuff();
}

网友A:
之前有弄过!不过那是从朋友那里弄来的,现在好久没弄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弄过!不过那是从朋友那里弄来的,现在好久没弄这个了!

前段时间没上,谢谢,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B:
你好 这个程序是可以通过发短信控制温湿度的返回的吗

网友C:
之前同学正好做了GSM模块的51和15的程序移植,按他的话来说,51和15虽然程序都是兼容的,但是,在时序上要有所改变,他的原话就是GSM模块从51到15,需要更改延迟函数的大小,我们初步研究觉得应该是因为时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