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热电偶测温系统为什么不出结果...

楼主(2017-12-01):
/*************** ***************主 程 序*****************************************/
void main(void)
{
delay_nms(10);
LCD_init(); //LCD 初始化
delay_nms(50);
CLEARSCREEN;//清屏
delay_nms(10);
LCD_write_string(0,LINE1,"temperature TEST");
LCD_write_char( 8,LINE2,0X2e);//显示"点"
LCD_write_char( 10,LINE2,0XDF);//显示"度"
LCD_write_char( 11,LINE2,0X43);//显示"C"
while(TRUE )
{
tempdisp();
delay_nms(100);
}
}

●温度值显示程序
******************* ****************温度值显示**********************************/
void tempdisp()
{
unsigned int temp;
int TempValue;
unsigned int testD2;
unsigned int xiaoshu;
xiaoshu=TempValue=ReadMAX6675();//读取 MAX6675 转换后的温度数值;
TempValue=TempValue<<1; //去掉第 15 位
TempValue=TempValue>>3; //去掉第 0~2 位
TempValue=TempValue/4; //MAX6675 最大数值为 1023。75,而 AD 精度为 12 位,即 2 的 12 次方为 4096,转换对应数,故要除 4;
xiaoshu=xiaoshu<<10; //去掉第 6~15 位
xiaoshu=xiaoshu>>3; //取 3,4,5 位小数
xiaoshu=xiaoshu/4; //与上述同理;
if(TempValue>=260)
{ TempValue=TempValue+3;
disdata[0]=(TempValue/1000)%10+0x30;//千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1]=(TempValue/100)%10+0x30;//百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2]=(TempValue/10)%10+0x30;//十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3]=TempValue%10/1+0x30;//个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4]=(xiaoshu)%10+0x30;//分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LCD_write_char(4,LINE2,disdata[0]); //显示千位
LCD_write_char(5,LINE2,disdata[1]); //显示百位
LCD_write_char(6,LINE2,disdata[2]); //显示十位
LCD_write_char(7,LINE2,disdata[3]); //显示个位
LCD_write_char(9,LINE2,disdata[4]); //显示分位
}
else if(TempValue>180)
{ TempValue=TempValue+2;
disdata[0]=(TempValue/1000)%10+0x30;//千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1]=(TempValue/100)%10+0x30;//百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2]=(TempValue/10)%10+0x30;//十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3]=TempValue%10/1+0x30;//个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4]=(xiaoshu)%10+0x30;//分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LCD_write_char(4,LINE2,disdata[0]); //显示千位
LCD_write_char(5,LINE2,disdata[1]); //显示百位
LCD_write_char(6,LINE2,disdata[2]); //显示十位
LCD_write_char(7,LINE2,disdata[3]); //显示个位
LCD_write_char(9,LINE2,disdata[4]); //显示分位
}
else
{
disdata[0]=(TempValue/1000)%10+0x30;//千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1]=(TempValue/100)%10+0x30;//百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2]=(TempValue/10)%10+0x30;//十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3]=TempValue%10/1+0x30;//个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4]=(xiaoshu)%10+0x30;//分位 +0x30 是对应 LCD 里的 ROM 字符位置编码
LCD_write_char(4,LINE2,disdata[0]); //显示千位
LCD_write_char(5,LINE2,disdata[1]); //显示百位
LCD_write_char(6,LINE2,disdata[2]); //显示十位
LCD_write_char(7,LINE2,disdata[3]); //显示个位
LCD_write_char(9,LINE2,disdata[4]); //显示分位
}
}
●LCD 函数处理程序
/********************************************************************/
/******************** LCD 函数部份 ***********************************/
void LCD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LCD_DELAY_TIME;i>ZERO;i--);
}
/********************************************************************/
void LCD_en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delay();
LCD1602_RS=LOW;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HIGH;
LCDIO=command;
LCD1602_EN=LOW;
}
/********************************************************************/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_delay();
LCD1602_RS=HIGH;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HIGH;
LCDIO=dat;
LCD1602_EN=LOW;
}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LINE1)
address = LINE1_HEAD + x;
else
address = LINE2_HEAD + x;
LCD_en_command(address);
}
/********************************************************************/
void LCD_write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LCD_set_xy( x, y );
LCD_en_dat(dat);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设置显示 XY 地址
while (*s) // 写字符
{
LCDIO=*s;
LCD_en_dat(*s);
s ++;
}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en_command(DATA_MODE);//8 位模式
LCD_en_command(DATA_MODE);
LCD_en_command(DATA_MODE);
LCD_en_command(DATA_MODE);
LCD_en_command(OPEN_SCREEN);//开显示
LCD_en_command(DISPLAY_ADDRESS);//设定显示起始位
CLEARSCREEN;//清屏
}
/*********************** 延时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 (i=n;i>0;i--)
for (j=0;j<1140;j++);
}
/********************************************************************/
4.3 延时子程序
/********************************************************************/
void LCD_delay(void);//LCD 延时函数
void LCD_en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LCD 写指令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temp);//LCD 写数据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设置 LCD 显示位置
void LCD_write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向 LCD 写入一个字符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向 LCD 写入一串字

void LCD_init(void);//LCD 初始化函数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延时函数
/********************************************************************/
/*********************** 从 MAX6675 读 取 温 度
*********************************************/
unsigned int ReadMAX6675()
{
unsigned char count;
MAX6675_CS=0;//置低,使能 MAX6675
MAX6675_SCK=1;
Value=0;
_nop_();
_nop_();
_nop_();
for(count=16;count>0;count--) //获取 16 位 MSB
{
MAX6675_SCK=0; //sck 置低
Value=Value<<1; //左移
if(MAX6675_SO==1) //取当前值
Value|=0x0001;
else
Value&=0xffff;
MAX6675_SCK=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MAX6675_CS=1; //关闭 MAX6675
return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