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收正常,但单片机主动发送电脑收不到

楼主(2017-12-01):
RS485接收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单片机主动发送电脑收不到,但是用串口发送返回数据,会返回00,使能引脚可以正常拉高,发送和接受中断都能正常进入,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但是用串口发送返回数据,会返回00"什么意思?建议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先看看单片机发送时,TX上有没有信号,再看看485芯片的发送使能脚的电平,如果都没有问题,测量下485的A B 线有没有信号,再没有问题,那么就是电脑端485模块有问题,如果能测量到的话,可以量量RX上有没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用串口发送返回数据,会返回00"什么意思?

做了一个按键发送,按下按键会主动发送,还有一个串口接收到数据,就返回原始数据,按下按键没有数据返回,串口助手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后,只返回00

网友A:
”但是用串口发送返回数据,会返回00”  没明白什么意思 ?
单片机发送时,用示波器测量一下,TX有没有信号发出,同时测量一下发送使能脚的电平是否正确?
如果都没有问题,继续测量A B上没有数据
如果还没有问题,测量电脑端485接收的RX有没有数据?
测量一边,应该就可以发出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485的引脚重新焊了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