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0s秒表两个开关怎么实现

楼主(2017-12-01):
求助!我要做个10s的秒表。有两个按键,一个按键是电源,一个是开关。
当按下开关时,前提电源开关也按下了,数码管开始走动,再按下开关会暂停定时器,再按清零(已实现)。
关键是电源另一个功能。当再按下电源开关时,数码管熄灭,定时器停止。(未实现)
有没有大神能够告诉我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关系到我挂不挂科的事情......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Key_Start = P2^2;
sbit Key_Power=P2^3;
sbit dp = P0^7;                                                                                                    //小数点
uchar num=0;  //定时器的计数
uchar count=0;//数码管的计数
uchar Key_Num=0;//按键次数的计数
uchar Power_Num=0;
bit Key_State=1,Power_State=1;
void DelayMS(uint x){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Dsy(){  //显示函数
        P2=0xfd;
        P0=Dsy_Code[num%10];
        DelayMS(2);
        P2=0xfe;
        P0=Dsy_Code[num/10];
        dp=1;
        DelayMS(2);
}
void Timer()interrupt 1{  //定时器
        TH0=(65536-50000)/256;  //50ms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
                count=0;
                num++;
                if(num==100)
                        num=0;
        }
}
void Key_Handle(){//按键处理
        if(Key_State==0){
                Key_Num=(Key_Num+1)%3;
                switch(Key_Num){
                        case 1:IE=0x82;TR0=1;break;
                        case 2:IE=0x00;TR0=0;break;
                        case 0:IE=0x00;TR0=0;num=0;break;
                }
        }
}
void main(){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10ms
        TL0=(65536-50000)%256;
        if(Power_State!=Key_Power){
                DelayMS(10);
                if(Power_State!=Key_Power){
                        Power_Num++;
                        if(Power_Num%2==1){
                                while(1){
                                        if(Key_State!=Key_Start){
                                        DelayMS(10);
                                        Key_State=Key_Start;
                                        Key_Handle();
                                        }
                                Dsy();
                                }
                        }
                }
        }
}

网友A:
这简单了,电源开关就总开关好了,一按电源开关,把所有电关掉,就好啦。屏也不亮了数据也没了正好啊

网友B:
什么时候交我帮你完成

网友B: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找我

感谢大佬,我理解了!!不好意思,今天才看见,非常感谢!!!

网友C(2023-06-05):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我理解了!!不好意思,今天才看见,非常感谢!!!

能讲解一下显示函数的那一块嘛

网友C:
有些代码看不懂,比如显示函数那一块

网友D:
开关按钮可以通过设定变量来实现不同的功能,这个已经解决。
电源按钮如果不去切断单片机电源,可以做一个假断电,即数码管全部不显示,用0x00应该能实现,然后将程序重置即可

网友E:
按下POWER电源键后,给数码管的段码是00(共阴),让EA=0,停止计数中断。

网友F:
秒表这东西我也不会,在线求助

网友G:
定时器停止  可以用EEPROM将断电时的数据保存  供下次上电时继续使用保存的数据

网友H:
写个中断函数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