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浇花系统(附原理图、仿真文件、源程序)

楼主(2017-12-01):
(共享资料)自己做的基于stc89c51单片机的自动浇花系统,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模式,可以设置湿度的上下限,利用lcd1602显示,有一点遗憾的是设置湿度上下限时,没有光标闪动提示,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帮助改进,我把源程序附在这。

protues仿真

protues仿真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单片机源代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_cs=P1^3;         //ADC0832的控制位
sbit ad_clk=P1^0;
sbit ad_dat=P1^1;

sbit lcd_rs=P2^7;         //LCD1602的控制位
sbit lcd_e=P2^6;

sbit key1=P1^4;                 //独立按键
sbit key2=P3^2;
sbit key3=P3^3;

sbit relay=P1^6;     //继电器

bit flag=1;                     //工作模式标志
bit flag_motor=1;         //手动模式下,抽水机开关标志
bit flag_jia=0;
bit flag_jian=0;

uchar Hum_H=60;                 //自动模式下,湿度设定最大值
uchar Hum_L=30;                 //自动模式下,湿度设定最小值

uchar num=0;

/********************延时函数1ms*****************
void delay_ms(uint a)
{
        uint i;
        while(a--)
        for(i=0;i<125;i++);
}
*************************************/

/*******************延时函数50us******************/
void delay_50us(uint a)
{
        uint i;
        while(a--)
        for(i=0;i<19;i++);
}
/*************************************/

/*******************ADC读取******************/
uchar read_ad(uchar channel)
{
        uchar i;
        uchar dat1,dat2;
        ad_clk=0;
        ad_cs=0;
        ad_dat=1;
        ad_clk=1;
        ad_clk=0;  //起始信号

        ad_dat=1;
        ad_clk=1;
        ad_clk=0;  //选择单通道模式

        ad_dat=channel;//0对应通道0,1对应通道1
        ad_clk=1;
        ad_clk=0;

        ad_dat=1;

        for(i=0;i<8;++i)
        {
                 ad_clk=1;
                ad_clk=0;
                dat1=dat1<<1;
                if(ad_dat)
                dat1|=0x01;

        }
        for(i=0;i<8;i++)
        {
                 dat2=dat2>>1;
                if(ad_dat)
                dat2|=0x80;

                ad_clk=1;
                ad_clk=0;
        }
        ad_cs=1;
        return (dat1==dat2)?dat1:0;

}
/*************************************/

/*******************LCD1602初始化******************/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lcd_e=0;
        lcd_rs=0;
        P0=com;
        delay_50us(10);
        lcd_e=1;
        delay_50us(10);
        lcd_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
{
        lcd_e=0;
        lcd_rs=1;
        P0=dat;
        delay_50us(10);
        lcd_e=1;
        delay_50us(10);
        lcd_e=0;
}

void init_lcd1602()                 //lcd 初始化
{
        delay_50us(3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void display_shu(uchar add,uchar dat)          //显示数字
{
        uchar l,m;

//        k=dat/100;
        l=dat%100/10;
        m=dat%10;

        write_com(0x80+add);
//        write_data(k+0x30);
        write_data(l+0x30);
        write_data(m+0x30);
}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add,uchar *dat)  //显示字符串
{
        uchar i;
         write_com(0x80+add);
        while(dat!=0&&(*dat!='\0')&&i<16)
        {
                 write_data(*dat);
                dat++;
                i++;
                if(i==15) i=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EA=1;                                                          //开总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0
        EX1=1;                                                          //开外部中断1
        IT0=0;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为低电平
        IT1=0;                                                          //外部中断1触发方式为低电平

        init_lcd1602();

        display_string(0,"Hum:  %");      //实时显示当前的湿度
        display_string(11,"H:  %");       //显示设置的湿度最大值

        display_string(0x40,"Mode:");          //显示工作模式
        display_string(0x40+11,"L:  %");  //显示设置的湿度最小值

    while(1)
        {
                uchar i;

                i=100-read_ad(0)*0.39;
                display_shu(4,i);
                display_shu(13,Hum_H);
                display_shu(0x40+13,Hum_L);
                if(key1==0)
                        {
                                delay_50us(100);
                                if(key1==0)
                                {
                                        while(!key1);
                                        num++;
                                        if(num>2) num=0;
                                }

                                switch (num)                                         //选择工作模式和调整湿度设置最大、最小值
                            {
                                case 0:flag=~flag;
                                           flag_jia=0;
                                           flag_jian=0;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1://write_com(0x80+9);
                                       //write_com(0x0f);
                                           //delay_50us(1000);
                                           //write_com(0x0c);
                                           flag_jia=1;
                                           flag_jian=0;
                                           break;
                                case 2://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delay_50us(1000);
                                           //write_com(0x0c);
                                           flag_jian=1;
                                           flag_jia=0;
                                           break;
                           }
                           if(flag==0&&num==1)
                           {
                                   flag=~flag;
                                   num=0;
                                   flag_jia=0;
                                   flag_jian=0;
                           }
                    }
                if(flag==0)                              //手动模式
                {

                         display_string(0x40+5,"MT");
                        if(flag_motor) relay=1;
                        else if(i<Hum_H) relay=0;          //不能超过湿度最大值
                        else relay=1;
                }
                else                                                          //自动模式
                {
                        display_string(0x40+5,"AT");
                        if(i<(Hum_L+Hum_H)/2)                   //最大和最小值的平均值作为抽水的判断条件
                        {
                                 relay=0;
                        }
                        else relay=1;
                }
     }
}
/********************************************/

/***********************外部中断*********************/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_50us(20);
        if(key2==0)
        while(!key2);
        flag_motor=~flag_motor;
        if(flag&&flag_jia)
          {
                    //write_com(0x80+9);
              //write_com(0x0f);
                  //delay_50us(1000);
              //write_com(0x0c);
                  //delay_50us(1000);
                  Hum_H++;
                  if(Hum_H>=99) Hum_H=99;
          }
        if(flag&&flag_jian)
          {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delay_50us(1000);
                  //write_com(0x0c);
                  //delay_50us(1000);
                  Hum_L++;
                  if(Hum_L>=Hum_H) Hum_L=Hum_H-1;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delay_50us(20);
        if(key3==0)
        while(!key3);
        if(flag&&flag_jian)
          {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delay_50us(1000);
                  //write_com(0x0c);
                  //delay_50us(1000);
                  Hum_L--;
                  if(Hum_L<=1) Hum_L=1;
          }
        if(flag&&flag_jia)
          {
              //write_com(0x80+9);
              //write_com(0x0f);
                  //delay_50us(1000);
              //write_com(0x0c);
                  //delay_50us(1000);
                  Hum_H--;
                  if(Hum_H<=Hum_L) Hum_H=Hum_L+1;
          }
}
/********************************************/

网友A(2018-04-03):
可以用keil 4编译成功,仿真可以

网友B(2017-12-05):
在吗,怎么在keil3_full编译不行的,我一摸一样复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吗,怎么在keil3_full编译不行的,我一摸一样复制的

提示什么错误 我用的keil4编译环境

网友C:
adc0832不能仿真怎么办

网友D:
我是小白,请问左下角的那个圆形在ISIS中怎么找啊

网友E(2018-02-08):
引用 网友B:
在吗,怎么在keil3_full编译不行的,我一摸一样复制的

格式不对或者缺少什么语句,仔细检查,如果代码没问题建议换keil 4

网友F:
给你点赞,暂时不下载 ,需要的时候自然下载

网友G:
没有下载电路吧

网友H(2018-04-01):
非常给力!!!

网友I:
很不错,能仿真出来

网友J:
又没有做出来东西

网友K:
身为一个小白感觉很厉害厉害

网友L:
请问能解释一下AD原理图继电器模块与电源接口模块的工作原理吗,看不太懂。

网友M(2018-05-05):
为啥我下载了,却没有清单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很不错,能仿真出来

你好,我是新手,请问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能不能发给我一份?545535222@qq.com 谢谢

网友N:
你好,我是新手,请问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能不能发给我一份?545535222@qq.com 谢谢

网友O:
很厉害,正好用到

网友P:
绝对干货,不错

网友Q:
仿真软件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可以下载,谢谢

网友R:
这个。。。楼主用的是什么湿度传感器呢没找到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仿真软件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可以下载,谢谢

Proteus

网友S:
怎么显示屏没有显示啊

网友T:
下载一个试看,谢谢分享。

网友U:
请问现在很多土壤湿度传感器不需要AD,那程序应该变成什么样子呢?

网友Q:
各位大哥们,程序有点看不懂,大神能加我好友指点一下吗,1224799169重谢

网友V(2018-06-05):
感觉好厉害呀  新人勿怪

网友W: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keil 4编译成功,仿真可以

朋友如何仿真啊

网友X:
您好,如果有STC89C51单片机开发板,这个仿真图该怎样设计

网友Y(2018-09-26):
楼主你好.怎解湿度低于下限值时电机不工作啊

网友Z(2018-11-08):
谢谢楼主 感谢这次带来的帮助

网友AA:
刚好时实训作业要做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