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汉字编码怎么不行

楼主(2017-12-01):
我下载的程序的就可以显示,而我自己用16X16写的字显示不出来,图片显示的是别人的字和我的字,问题出在哪里了?求问大神

网友A:
你自己写的16X16点阵格式不一样

网友B:
这个字放到的地方可能有问题

网友C:
点阵格式不一样吧?

网友D:
可能位置不正确

网友E:
格式错误

网友F:
点阵格式 你可能出错了

网友G:
16*16点阵有生成模板的呀 你用那个软件生成 就可以用啊

网友H(2019-02-06):
那是你用的是LGM12641,不是12864下面才是

网友I:
应该是你用汉字编码软件时,你设置的取模方式与程序里的 不一致,,你在取模时,,改一下你的取模方式,如果你不知道程序里是哪种方式,你取模时,那里面的方式你都试一下,,看哪个显示出来的汉字是正确的

网友J:
一定要注意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K:
你的显示器型号不对,要调好。否则会失败。

网友L(2022-01-21):
数据出问题

网友M:
字库取模时,要与显示屏的显示方式一致。有的屏是1byte对应横着的8个点阵,有的是对应竖着的,对应错误就显示乱码了。

网友N:
可以选用HDG12864F-4(PROTEUS8.6版)

网友O:
可能是显示器型号没有匹配对吧..

网友P:
可能是型号不一样你要选对

网友P:
取模和显示屏的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