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帮忙写一个程序,一个按键切换三种模式,

楼主(2017-12-01):
模式1,灯珠亮1秒灭一秒  模式2 灯珠亮2秒 灭2秒
  模式3 灯珠亮3秒 灭3秒

默认上电模式1 ,按键按一次就切换一次模式
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不是 挺简单的嘛。 按键扫描,if判断计数,IO口状态延时翻转,然后。。然后就没了

楼主:
呵呵,初学的就感到不容易,麻烦你帮我写个参考程序,谢谢!

网友B:
用delay还是要用定时器

楼主:
只要程序能用即可

楼主:
delay容易懂点

网友C:
我也是 新手 一起学习

网友A:
#include <reg51.h>

sbit Led = P1^1;
sbit Button = P2^1;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int ScanButton()
{
        unsigned int i = 0;
        if(Button == 1 && i == 0)
        {
                delay_ms(1);
                if(Button == 1)
                {
                        i = 1;
                }
        }
        else if(Button == 1 && i == 1)
        {
                delay_ms(1);
                if(Button == 1)
                {
                        i = 2;
                }
        }
        else if(Button == 1 && i == 2)
        {
                delay_ms(1);
                if(Button == 1)
                {
                        i = 3;
                }
        }
        else
        {
                i = 0;
        }
        return i;
}
void  mian()
{
        unsigned char k = 0;
        Led = 0;      // 0 灭 1 亮
        k = ScanButton();
        while(1)
        {
                switch(k)
                {
                        case 0:
                        {
                                Led = 1;
                                delay_ms(1000);
                                Led = 0;
                                delay_ms(1000);
                        }
                        break;
                        case 1:
                        {
                                Led = 1;
                                delay_ms(1000);
                                Led = 0;
                                delay_ms(1000);
                        }
                        break;
                        case 2:
                        {
                                Led = 1;
                                delay_ms(2000);
                                Led = 0;
                                delay_ms(2000);
                        }
                        break;
                        case 3:
                        {
                                Led = 1;
                                delay_ms(3000);
                                Led = 0;
                                delay_ms(3000);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随手写的,逻辑应该是对的,具体的定义,你可以自己搞搞

网友D:
可以通过保存按键的按键次数来做,//--------------------按键检测,状态机模式
void key()
{
        static u8 key_1;
        switch(key_1)
        {
        case(0):{
                                if(KEY1==0)
                                {
                                        key_1=1;        //代替延时
                                    break;
                                }
                        }
        case(1):{
                                if(KEY1==0)
                                {
                                        key_1=2;
                                        key_10=1;//确定按键按下
                                    break;
                                }
                                else
                                {
                                        key_1=0;                //消除毛刺
                                        break;
                                }
                        }
        case(2):{
                                if(KEY1==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由中断延时给变量相加
                                {
                                        key_1=0;
                                    break;
                                }
                        }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