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C0832波形发生器实验报告

楼主:
一个能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梯形波、锯齿波的波形发生器。
基本实现:5个按键,每按一次按键后输出对应波形
                5个led指示对应波形
                示波器中显示2~3个周期波形时,正弦波波形要光滑
                双极性电压输出,电压幅值可调.

实验报告
实验名称:波形发生器
班级:应物142
小组成员:董世豪 谢士辉 孙志伟 赵辉 孙豪

单片机实验——DA转换实验

DA转换器是将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的电路,主要用于数据传输系统、自动测试设备、医疗信息处理、电视信号的数字化、图像信号的处理和识别、数字通信和语音信息处理等。按数字量输入方式:并行输入和串行输入DA转换器。按模拟量输出方式:电流输出和电压输出DA转换器。按DA转换的分辩率:低分辩率、中分辩率和高分辩率DA转换器。学习并熟悉如何设置DA转换对于科学研究等将产生重要影响。

1实验目的

  • 了解常用DA转换芯片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
  • 掌握DAC0832引脚功能,与单片机连接
  • 理解单、双极输出方式的电路结构原理,学会用这两种方式。
      ( 4 )  设计一个能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梯形波、锯齿波的波形发生器。

2 D/A转换器工作原理

任D/A是将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的器件,D/A的输出是电压或电流信号。衡量D/A性能的主要参数是:

分辨率:即输出模拟量的最小变化量。
满刻度误差:即输入为全1时,实际输出电压与理想值之差。
输出范围
转换时间:从转换器的输入改变到输出稳定的时间间隔。
是否容易与CPU接口。
3 DAC0832工作方式
DAC0832三种工作方式
  • 单缓冲方式:若应用系统中只有一路D/A转换或虽然有夺路转换,并不要求各路信号同步输出,则采用单缓冲的方式来接口。方法是:使锁存器和DAC寄存器同时接收数据。
  • 双缓冲方式:当多路D/A信号要求同步输出,则采用双缓冲方式。方法是:分别使其输入锁存器接收数据;同时传送数据到其DAC寄存器,以实现多路转换同步输出。
  • 直通方式:所有控制信号均有效,适宜连续控制时。

D/A转换

D/A芯片DAC0832的应用:DAC0832是8位              D/A芯片,片内带数据锁存器,电流输出。该系列产品包括DAC0830——32,它们可以完全相互代换。它由8位输入锁存器、8位DAC寄存器、8位D/A转换电路及转换控制电路组成

ADC0808引脚如图,各引脚功能如下:

  • DI0-DI7:数据输入线,TLL电瓶
  • ILE数据锁存允许控制信号输入线,高电平有效。
  • CS片选信号输入线,低电平有效。
  • WR1:为输入寄存器的写选通信号。
  • XFER数据传送控制信号输入线,低电平有效。
  • WR2DAC寄存器写选通输入线。
  • Iout1电流输出线。当输入全为1Iout1最大
  • Iout2电流输出线。其值与Iout1之和为常数。
  • Rfb:反馈信号输入线,芯片内部有反馈电阻。
  • Vcc:电源输入线(+5v~+15v
  • Vref:基准电压输入线-10v~+10v
  • AGND模拟地,模拟信号和基准信号参考
  • DGND数字地,两种地线在基准电源处共地比较好。
  • 主要功能电路
4.0 电路图

4.1转换电路

4.2波形指示

4.3按键电路

4.4单片机电路

4.5 运行结果

三角形
方波
锯齿波
梯形波
正弦波

5. 总结

方波拟合成功,其他波形拟合存在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define ADC_PORT P2 //如图,ADC0832连接端口

//老师要求的5种波
#define W_SINE 0
#define W_SQU 1
#define W_TRI 2
#define W_TRA 3
#define W_SAW 4

#define PI 3.1415926f //圆周率好像是这个数

//简化类型符写法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bit ADC_CS_WR=P3^0; //如图,ADC0832使能口

//老师要求的5个LED,接P0口
sbit LED0=P0^0;
sbit LED1=P0^1;
sbit LED2=P0^2;
sbit LED3=P0^3;
sbit LED4=P0^4;

//图给出的5个按键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bit KEY4=P1^4;

//全局变量
u8 mode;//模式:正弦波……
u16 freq;//频率
u8 time;//计次参数
u8 AM;//调幅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scanKey(void);
void sys_init(void);

void sine_wave(u8 location);//正弦波
void squ_wave(u8 location);//方……
void tri_wave(u8 location);//三……
void tra_wave(u8 location);//梯……
void saw_wave(u8 location);//锯……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2.000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C;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scanKey(void)//按键扫描
{
        if(KEY0==0)
        {
                mode=0;
                P0=0xFF;//灭所有灯
                LED0=0;
        }

        if(KEY1==0)
        {
                mode=1;
                P0=0xFF;//灭所有灯
                LED1=0;
        }

        if(KEY2==0)
        {
                mode=2;
                P0=0xFF;//灭所有灯
                LED2=0;
        }

        if(KEY3==0)
        {
                mode=3;
                P0=0xFF;//灭所有灯
                LED3=0;
        }

        if(KEY4==0)
        {
                mode=4;
                P0=0xFF;//灭所有灯
                LED4=0;
        }
}

void sys_init(void)//系统初始化
{
        time=0;
        ADC_CS_WR=0;
        ADC_PORT=0;
        mode=0;//默认输出正弦波
        freq=100;//默认频率100Hz
        AM=255;//最大幅度
}
void sine_wave(u8 location)//输出正弦波
{
        double x=(double)location/50*PI;//把0-100放缩到0-2派(pai,没有那个符号,好难受(╯﹏╰))
        u8 y=(sin(x)*(AM/2)+(AM/2));//算出y,并放缩到0-254(因为ADC范围0-AM,感觉这个芯片好落后)
        ADC_PORT=y;
}

void squ_wave(u8 location)//方……
{
        if(location<50)
                ADC_PORT=AM;
        else
                ADC_PORT=0x0;//这个好简单
}

void tri_wave(u8 location)//三……
{
        //为了简化,在单周期输出V字形
        u8 y;
        if(location<50)
                y=(50-location)*AM/50;
        else
                y=(location-50)*AM/50;
        ADC_PORT=y;
        //偶函数,信不?当然你说奇函数也没错
}
void tra_wave(u8 location)//梯……
{
        u8 y;
        if(location<25)
                y=0xFF;
        else if(location<50)
                y=(50-location)*AM/25;
        else if(location<75)
                y=0;
        else
                y=(location-75)*AM/25;
        ADC_PORT=y;
}
void saw_wave(u8 location)//锯……
{
        ADC_PORT=location*AM/100;
        //用(100-location)也以变成反向锯齿
}

void Timer0Work()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函数
{
        switch(mode)
……………………

网友A(2018-07-20):
兄弟,波形失真了

网友B(2018-10-08):
引用 网友A:
兄弟,波形失真了

怎么更改呢??

网友B:
怎么更改呢??

网友C(2018-12-04):
非常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D:
感谢大佬的奉献

网友E(2019-03-24):
感谢大佬,非常有用

网友F(2019-05-26):
真好!非常感谢

网友G:
波形失真了怎么处理啊?

网友H:
优秀,我咋没想出来

网友I(2019-06-28):
感谢大佬的贡献。

网友J(2019-11-29):
电压幅值怎么调

网友K(2020-05-30):
楼主的程序教教我怎么写?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 受益匪浅

网友M:
上边5月30那两人,咱是不是一个师傅哇

网友N(2021-03-12):
感谢!学到了

网友O(2021-04-24):
老哥这正弦波能拟合到多高频率

网友P(2021-07-12):
楼主,请问void sine_wave(u8 location);这个函数后面的括号里定义的location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