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能感应到直流电吗

楼主(2017-12-01):
这个电路能检测到直流电吗,如果没有交流电的话用直流电可以不

网友A:
这个似乎利用交流信号在导线周围产生的变化磁场 作为扰动使得检测电路产生影响
变为直流电路 这种干扰就没了
接的欧姆表应该是利用指针万用表内电池为检测电路提供电源 并且指针摆动反应交流
电路是否工作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路要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要把欧姆表接入电路,如果你要测电压,你应该接电压表。如果你要测电流,你应该串接电流表。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是直流电,就不用感应,直接用电阻分压接入三极管即可。你的三极管电路只能做示意图,实际电路还需要有很多东西,如偏置电阻,负反馈电阻,负载电阻,滤波电容等等。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断点检测吧,没法感应直流电的,在网上搜搜电缆断点检测电路吧,一般有原理介绍

网友D:
这样的电路没试过,不过看你这个电路只要用手去碰一下B极的话表会动的!

网友E:
一切都有可能,这也得看情况

网友F:
用霍尔元件电路检测!

网友F:
用霍尔元件组成的电路检测磁场强度,可以检测到!霍尔元件是专门用来检测磁场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霍尔元件组成的电路检测磁场强度,可以检测到!霍尔元件是专门用来检测磁场强度的。

霍尔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似乎利用交流信号在导线周围产生的变化磁场 作为扰动使得检测电路产生影响
变为直流电路 这种干扰就没 ...

好的,明白了,有没有可以检测直流的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路要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要把欧姆表接入电路,如果你要测电压,你应该接电压表。如果你要测电 ...

好的,明白,其实是用电压档检测电压的,谢谢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电路没试过,不过看你这个电路只要用手去碰一下B极的话表会动的!

这个是在网上找的断点检测电路,用B级检测感应磁场的变化,用万用表来显示变化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霍尔元件组成的电路检测磁场强度,可以检测到!霍尔元件是专门用来检测磁场强度的。

有没有检测的电路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似乎利用交流信号在导线周围产生的变化磁场 作为扰动使得检测电路产生影响
变为直流电路 这种干扰就没 ...

能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