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换挡电压表仿真与源程序 ADC0809+1602显示

楼主(2017-12-01):
单片机电压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word格式的详细教程(实验指导):
A/D芯片ADC0809的应用原理;
1602数字字符液晶模块的应用原理
自动换挡数字电压表就是一个能自动切换挡程的数字电压表,可以测量0~20V的电压,并且有0~0.2V、0~2V和0~20V三个挡程可供选择,当待测量电压值发生变化之后,电压表可以根据输入电压的情况自动选择合适的挡程进行测量,并且把测量结果显示出来。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LEDDATA P0 //LCD连接引脚
#define v20_on {s3=0;s2=0;s1=1;} //宏定义不同量程,不同的开关状态
#define v2_on  {s3=0;s2=1;s1=0;}
#define v02_on {s3=1;s2=0;s1=0;}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 dispbuf[8]={0,0,0,0,0,0,0,0};
unsigned char getdata;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char i,k,l,m;
unsigned char code  mytable0[]=" Welcome to use  ";
unsigned char code  mytable1[]="Auto Voltmeter!";
unsigned char code line0[]="  Voltmeter   ";    //初始化显示
unsigned char code line1[]=" Value:     V ";
//引脚定义
sbit lcdrs=P2^0;        //RS端
sbit lcden=P2^1;    //E使能端
sbit s3=P3^7;             //地址输入引脚,用于选择输入通道
sbit s2=P3^6;           //通道s1,s2,s3
sbit s1=P3^5;
sbit OE=P3^0;            //输出允许控制端,用于打开三态数据输出锁存器
sbit EOC=P3^1;          //转换结束信号输出引脚,开始转换时为低电平,当转换结束时为高电平
sbit ST=P3^2;    //ADC中start开始,时钟信号输入引脚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子函数  z*1ms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   //写命令子函数
{
        lcdrs=0;                //低电平选择为 写指令
        lcden=0;
        LEDDATA=c;               //把指令写入P0口
        delay(5);               //参考时序图
        lcden=1;                //开使能
        delay(5);               //读取指令
        lcden=0;                //关闭使能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  //写数据子函数
{
        lcdrs=1;             //高电平选择为 写数据
        LEDDATA=d;                //把数据写入P0口
        delay(5);            //参考时序图
        lcden=1;             //开使能
        delay(5);            //读取数据
        lcden=0;                 //关闭使能
}
void initialize()      //LCD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char num;
        lcden=0;           //关闭使能
        write_com(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显示,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00001DCB,D(开关显示),C(是否显示光标),B(光标闪烁,光标不显示)
        write_com(0x06);   //000001N0,N(地址指针+-1)
        write_com(0x01);      //清屏指令  每次显示下一屏内容时,必须清屏
        write_com(0x80+0x10);           //第一行,顶格显示
        for(num=0;num<17;num++)
        {
                write_data(mytable0[num]);
                delay(10);
        }
        write_com(0x80+0x50);           //第二行,从第一格开始显示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mytable1[num]);
                delay(10);
        }
                for(num=0;num<16;num++)
        {
                write_com(0x1c);   //0001(S/C)(R/L)**;  S/C:高电平移动字符,低电平移动光标;  R/L:高电平左移,低电平右移
                delay(300);
        }
           delay(1000);

        write_com(0x01);      //清屏指令  每次显示下一屏内容时,必须清屏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4;num++)
        {
                write_data(line0[num]);
                delay(1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line1[num]);
                delay(10);
        }
}
void valu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测试电压值
{
         write_com(0x80+0x47+add);
         if(l==3&&add==2||l!=3&&add==1)
           {
              write_data(0x2e);
           }
         else
           {
              write_data(0x30+dat);
           }
}
main()
{
   initialize();        //LCD显示屏初始化
   while(1)
_20v:
     {
       v20_on;    //选择通道s1
       ST=0;
       ST=1;
       ST=0;
          while(EOC==0); //转换结束信号输出引脚,开始转换时为低电平
          OE=1;                  //输出允许控制端,用于打开三态数据输出锁存器
                  getdata=P1;           //将p1口值经过转换赋给getdata
          OE=0;                  //关闭三态数据输出锁存器
                   if(getdata<21)
           {
             goto _2v;
           }
                  l=3;                //v20_on {s3=0;s2=0;s1=1;}
                            //l=3表示第3位,s1通道
              temp=getdata;
          temp=(temp*1000/51)/2;
                  goto disp;

_2v:
         v2_on;           //通道s2
          ST=0;
          ST=1;
          ST=0;
          while(EOC==0);   //开始转换
           OE=1;
           getdata=P1;
           OE=0;
           if(getdata<21)
           {
             goto _02v;
           }
           else if(getdata>200)
           {
             goto _20v;
           }
           l=2;          //v2_on  {s3=0;s2=1;s1=0;}
                          // l=2表示第2位,s2通道
           temp=getdata;
           temp=(temp*1000/51)/2;
           goto disp;

_02v:
          v02_on;        //通道s3
          ST=0;
          ST=1;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P1;
           OE=0;
          if(getdata>200)
           {
             goto _2v;
           }
           l=1;           //v02_on {s3=1;s2=0;s1=0;}
                          // l=1表示第1位,s3通道
           temp=getdata;
           temp=(temp*1000/51)/2;
                   m=temp%10;
                   if(m>5){temp=temp/10+1;}
                   else{temp=temp/10;}
                   goto disp;

disp:          for(i=0;i<=3;i++)
……………………

网友A(2018-01-30):
我想问下,如何更改电压表的量程,还有如何算出它的最大量程

网友B:
Mark一波,没准能用到呢,哈哈

网友C(2018-03-20):
我想说,压缩包下载不下来怎么办?

网友D:
下载了 试运行不了 不过哦还是谢谢楼主的辛苦劳动

网友E(2018-12-18):
楼主,为啥我下载下来,proteus仿真错误。。。
还有那个EDA文件是不是PCB呀,能不能给我破解下,我刚好课程设计是这个。。

网友F:
大佬 原理图仿真有错怎么破啊

网友G(2019-01-19):
请问楼主碰到过以下这种情况吗?采集0—5V电压,并用1602显示时,2.5V以下显示正常,超过2.5V均显示为0;怎么解决?

网友G:
大佬碰到过这种情况吗?2.5V以下显示正常,超过2.5V均显示为0;

网友H(2019-12-09):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如何更改电压表的量程,还有如何算出它的最大量程

你好,可以把下载的程序给我发一下吗,感谢

网友I(2025-01-11):
感谢的分享!感谢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