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两个LED灯一直亮灭亮灭

楼主(2017-12-01):
如果让两个LED灯按不同的频率亮灭,例如:while(1)
{
LED1隔一秒亮一次,LED2隔两秒亮一次;

}
这样应该怎样解决,求C语言示例代码

网友A:
这个不难吧?

网友B:
先给一个高电平,第二条取反

网友C:
选择P1口其中两个个管脚作为输出控制
写一个1秒延时函数

根据设计电路 两个管脚输出相应电平 点亮对应发光二极管

以下为循环体内容

{
调用延时
管脚1 取反 改变灯状态
调用延时
管脚1取反 改变灯状态
管脚2取反 改变灯状态
}

网友D:
while(1)
{
LED1=1;
delay1S;
LED1=0;
LED2=1;
delay2S;
LED2=0;

}

去试一下看!

网友E:
int i=0;
whiie(1)

           i++;
           delay_ms(500);//延时500ms
          if(i==1)            //到1s
               {
                   led0=~led0;    //状态取反
              }
          if(i==3)           //到2s
           {
                 led1=~led1;
               i=0;                 //重新赋值
            }

网友F:
你可以调用一个延时函数

网友G: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配套例程 *************
★★★★★★★★★★★★★★★★★★★★★★★★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配套例程
// 用定时中断长延时实现P0口多个LED亮灭.rar
  ★★★★★★★★★★★★★★★★★★★★★★★★*/

#include "STC15W4K.H"         // 包含 "STC15W4K.H"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sbit LED0=P0^0;
sbit LED1=P0^1;
void main()
{
        TMOD=0x01;     // 定时器0_16位计数
        TH0=0x70;      // 经计算定时20ms初值是0x7000
        TL0=0x00;
        TR0=1;         // 定时器开始运行
        ET0=1;         // 开定时器0中断开关
        EA=1;                   // 开总中断开关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Count1=0;    // 静态变量计数器,静态变量只在首次运行时赋值1次*/
        static  Count2=0;    // 静态变量计数器
        Count1++;                     // 每次中断计数器加1
        Count2++;                     // 每次中断计数器加1
        if(Count1>=25)             // 如果计数器超过25
        {
                LED0=!LED0;             // 取返P0.0
                Count1=0;             // 计数器清零
        }
        if(Count2>=50)             // 如果计数器超过50
        {
                LED1=!LED1;             // 取返P0.1
                Count2=0;             // 计数器清零
        }
        TH0=0x70;                     // 重装定时初值
        TL0=0x00;
}

网友H:
比如说循环1秒内让它占空比20% 不亮占空比为80%

网友I:
LED=0;delayms(1000);

网友I:
LED1=0;delayms(1000);LED2=0;delayms(2000);就是用延时函数具体括号内的数字需要你自己调试。

网友J:
用一个中断最好,比较准确

网友K:
一个简单的延时函数就搞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t i=0;
whiie(1)

如果用两个定时器去完成,应该怎样写

网友L:
i=200; while(i--) {if(i=100) LED1=1; if (i=1) LED2=1;}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一个中断最好,比较准确

中断应该怎样写

网友M:
可以用延时,也可以用中断,中断比较精准

网友N:
加一个delay()函数

网友O:
这个延时函数不能处理吗?我想着应该2个不同的延时时间就可以处理的吧

网友P:
用一个1秒延时函数也可以实现,要2S就调用2 次就行了

网友Q:
可以用中断或查询

网友R:
编写两个循环语句控制电流信号

网友S:
这个可以使用定时器来做,这是在裸机的情况下。最容易实现的就是在操作系统上调用

网友T:
调用定时器中断,if判断执行不同的功能

网友U:
{
LED1高;
延时1S;
LED1低;
LED2高;
延时(1S);
LED2低;
}

网友V:
用定时器定时1s和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