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ndroid的定位无非就两种:network、gps。两者各有优劣。

楼主(2017-12-01):
基于Android的定位无非就两种:networkgps。两者各有优劣。
Network:定位快,准确度低,受环境影响小。
GPS:定位慢,准确度高,受环境影响大。

步骤
1.启动应用的时候同时启动一个定位服务
2.定位服务获取到定位信息后通过广播告知UI层(activity
3.UI层处理显示
在下面的的例子中,在获取了当前的位置信息后,便停掉了的定位服务,并没有进行实时定位,当然也可以进行实时定位。

实现代码
定位服务(LocationSvc)代码:
[java] view plain copy
1. package com.sc.demo.locate;
3. import com.sc.demo.common.Common;
5. import android.app.Service;
6. import android.content.Intent;
7. import android.location.Location;
8. import android.location.LocationListener;
9. import android.location.LocationManager;
10. import android.os.Bundle;
11. import android.os.IBinder;
12. import android.util.Log;
13. import android.widget.Toast;
15. /**
16.  * @author SunnyCoffee
17.  * @date 2014-1-19
18.  * @version 1.0
19.  * @desc 定位服务
20.  *
21.  */
22. public class LocationSvc extends Service implements LocationListener {
24.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TAG = "LocationSvc";
25.     private LocationManager locationManager;
27.     @Override
28.     public IBinder onBind(Intent intent) {
29.         return null;
30.     }
32.     @Override
33.     public void onCreate() {
34.         locationManager = (LocationManager) getSystemService(LOCATION_SERVICE);
35.     }
37.     @Override
38.     public void onStart(Intent intent, int startId) {
39.         if (locationManager.getProvider(LocationManager.NETWORK_PROVIDER) != null) locationManager
40.                 .requestLocationUpdates(LocationManager.NETWORK_PROVIDER, 0, 0,
41.                         this);
42.         else if (locationManager.getProvider(LocationManager.GPS_PROVIDER) != null) locationManager
43.                 .requestLocationUpdates(LocationManager.GPS_PROVIDER, 0, 0,
44.                         this);
45.         else Toast.makeText(this, "无法定位", Toast.LENGTH_SHORT).show();
46.     }
48.     @Override
49.     public boolean stopService(Intent name) {
50.         return super.stopService(name);
51.     }
53.     @Override
54.     public void onLocationChanged(Location location) {
55.         Log.d(TAG, "Get the current position \n" + location);
57.         //通知Activity
58.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
59.         intent.setAction(Common.LOCATION_ACTION);
60.         intent.putExtra(Common.LOCATION, location.toString());
61.         sendBroadcast(intent);
63.         // 如果只是需要定位一次,这里就移除监听,停掉服务。如果要进行实时定位,可以在退出应用或者其他时刻停掉定位服务。
64.         locationManager.removeUpdates(this);
65.         stopSelf();
66.     }
68.     @Override
69.     public void onProviderDisabled(String provider) {
70.     }
72.     @Override
73.     public void onProviderEnabled(String provider) {
74.     }
76.     @Override
77.     public void onStatusChanged(String provider, int status, Bundle extras) {
78.     }

UI处理层代码
[java] view plain copy
1. package com.sc.demo;
3. import com.sc.demo.common.Common;
4. import com.sc.demo.locate.LocationSvc;
6. import android.os.Bundle;
7.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8.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9. import android.app.ProgressDialog;
10. import android.content.BroadcastReceiver;
11. import android.content.Context;
12. import android.content.Intent;
13. import android.content.IntentFilter;
15.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ctivity {
17.     private TextView text;
18.     private ProgressDialog dialog;
20.     @Override
21.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22.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23.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24.         text = (TextView) findViewById(R.id.text);
26.         // 注册广播
27.         IntentFilter filter = new IntentFilter();
28.         filter.addAction(Common.LOCATION_ACTION);
29.         this.registerReceiver(new LocationBroadcastReceiver(), filter);
31.         // 启动服务
32.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
33.         intent.setClass(this, LocationSvc.class);
34.         startService(intent);
36.         // 等待提示
37.         dialog = new ProgressDialog(this);
38.         dialog.setMessage("正在定位...");
39.         dialog.setCancelable(true);
40.         dialog.show();
41.     }
43.     private class LocationBroadcastReceiver extends BroadcastReceiver {
45.         @Override
46.         public void onReceive(Context context, Intent intent) {
47.             if (!intent.getAction().equals(Common.LOCATION_ACTION)) return;
48.             String locationInfo = intent.getStringExtra(Common.LOCATION);
49.             text.setText(locationInfo);
50.             dialog.dismiss();
51.             MainActivity.this.unregisterReceiver(this);// 不需要时注销
53.     }

公共类
[java] view plain copy
1. package com.sc.demo.common;
3. /**
4.  * @author SunnyCoffee
5.  * @date 2014-1-27
6.  * @version 1.0
7.  * @desc desc 公共常量
8.  *
9.  */
10. public class Common {
12.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LOCATION = "location";
13.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LOCATION_ACTION = "locationAction";
14. }

代码涉及了Android的四大组件之三--ActivityServiceBroadcastReceiver
Activity启动后启动了ServiceService是用来定位的,在Service定位结束后发送广播到BroadcastReceiver,这里的BroadcastReceiver是作为Activity的内部类,所以并不能过AndroidManifest.xml进行注册,所以采用了方法registerReceiver。而定位就是通过注册监听执行回调获得。

项目源码下载地址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limb99/6888499。项目编码utf-8
注:demo只写了简单的功能,没有做容错。比如,功能实现需要有网络和GPS支持,需要开启位置服务(也有的是位置与安全,不同手机不同系统略有区别)。在资源评论里有人说定位不到,我想很可能就是没有开启位置相关的服务。自己做过测试通过,机型为 Sony st27i,Coolpad 5891Q,Galaxy S4 GT-i9500,虚拟机未测试。
更新2014-12-03
自己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有的机型不能定位,自己手中机型较少所以无法确定具体问题。
其中一个机型Coolpad 5217Android4.3。现在还没有解决方案,方法慎用。

一些定位思想可以参见http://blog.csdn.net/limb99/article/details/8765584

网友A(2018-01-01):
HTGNSS不仅销售GPS模块,最重要是强大的技术支持。HTGNSS承诺GPS模块终身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