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一个键控制LED灯依次点亮的程序吗?

楼主(2017-12-01):
请教各位大侠:除了点亮一个LED灯和流水灯程序,谁有用一个按键控制LED灯依次点亮的程序?就是按一下,第一个灯点亮,在按一下,第一个灯熄灭,第二个灯点亮;同理依次点亮3、4、5、6......

网友A:
按键按下,每次计数,根据不同的计数点亮led。

网友B:
不超过8个LED的话 就用累加器A 设置初始值 0000 0001  每按一次健 循环移位一次 输出至控制口即可

网友C:
这个简单!你用a+1,每当判断等多少时相应的脚位输出高(低)电平就行了!